收录机实用了

楼主(2020-02-07):
买个旧收录机修好后,音箱换了,再加装一个SD,蓝牙合一,把以前下的老歌听起来比磁带效果好的多,淘宝25元购得,无损解码带遥控,尺寸很小宽只有68mm,高23mm,将原来的高速转录选择开关改造成外接音源档,左边的,达到下面就是外接,利用这个开关的多余触头正好控制加装板的电源,打到上面就是原机音源

中间原来是自动选取,里面去掉挖个孔正好装上,淘宝25元购得,无损解码,蓝牙,还带遥控

中间原来是自动选取,里面去掉挖个孔正好装上,淘宝25元购得,无损解码,蓝牙,还带遥控

楼主(2020-04-05):
引用 网友A:
在上面开的孔吗,上一张效果参考一下,谢谢。

不好意思才看到,拍了张近照特写

网友B(2020-02-07):
这个家里还有两个和楼主的一样,能告诉怎么改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家里还有两个和楼主的一样,能告诉怎么改装的吗

你也是牡丹牌的?型号一样的话,先按尺寸买个无损音乐解压板,如图,再用裁纸刀裁个长方形孔,电路怎么改自己可以按自己要求,如跟我的一样,我可以详细对着电路图说

网友:
牡丹,北京无线电厂出品,应属自主研发,工艺略差
改的好,借尸还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牡丹牌的?型号一样的话,先按尺寸买个无损音乐解压板,如图,再用裁纸刀裁个长方形孔,电路怎么改 ...

谢谢老哥,等疫情结束,回乡下把机器拿回城里,再请教老哥

网友:
我买的是这种35块的也带遥控器,效果不错,支持的格式比较多,蓝牙有轻微滋滋声,调频收音灵敏度稍低,整体效果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牡丹牌的?型号一样的话,先按尺寸买个无损音乐解压板,如图,再用裁纸刀裁个长方形孔,电路怎么改 ...

在上面开的孔吗,上一张效果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的借尸还魂

网友(2020-04-06):
很漂亮,大小正合适。

网友:
为老旧录音机加装蓝牙解码板,增加蓝牙、SD卡、U盘、收音和遥控等功能,不失为使老旧录音机焕发青春的好办法。

楼主(2020-05-24):
引用 网友C:
好品变垃圾,想要实现蓝牙的话,直接接录音机LINE IN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破坏原机完整性。绝户方法、

你说的白痴都会,你这素质以后别回我的贴了

网友:
本论坛不论战,只论技术

网友:
直接接录音机LINE IN就可以了 ------ 相当多的老机器没有 LINE IN  !有的甚至连 AUX IN 都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品变垃圾,想要实现蓝牙的话,直接接录音机LINE IN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破坏原机完整性。绝户方法、

你这种不会说人话的还是别回贴了,自己受用就得了

网友:
价值不高的国产收录机完全可以这样弄。如果是价值较高的进口机器,不建议这样搞,可以买台外接式的蓝牙、MP3播放器,即不破坏外观,又能开发新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