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奉献篇------------------------805驱动电路

楼主(2020-02-07):
好久没有发技术贴了现在正好疫情闲在家里经过几天的设计研发试验了一款805驱动框架是给那些谈牛色变的人准备的,由于这些人认为推动牛的频响差相移大价格贵自己又不会绕的问题总想要一款驱动力强频响好的电路框架结构于是就研发了这款电路由于是直藕频响和相移不用担心整机也才一只耦合电容而已,这款电路是经过试验的大家可以放心制作,该电路采用了SRPP双电源供电直藕驱动805和传统的阴极直藕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推动管采用了6P12这个怪物三极管接法由于其内阻很低加之跨导很高负压很浅容易驱动的优势可以很好的驱动805这类的右派管子有实测数据:高压1150V供电屏流75MA此时805栅极最大驱动电压摆幅40V输出20V功率50W失真5.5%但是失真太大无法接受,40W输出失真2%还是有点太大勉强可以接受,36W输出1.2%可以接受了,32W输出1%完全可以接受了此时是无反馈状态下测量的,调试重点:调整电位器测量805栅极在0V左右即可此时属于左右开弓驱动805这时候过零失真最低!现在把所有实测数据和电路框架公布论坛大家可以放心制作。
]IRB$]D85@2A(``A{PPE{OS.jpg WLA~$W}B4%)R{$$E4XRM.jpg _7)K%~`YL77XW(UW%JN8WR6.jpg 4A{(HV1ZL$%QT2]M5G5SX.jpg
重要提示:功率管必须要延时40秒以上不然开机的时候805瞬间进入工作状态但是这时候栅极还没有建立工作点导致805管子屏流剧增以至于红屏损坏!!!

网友:
路过 赞一个 很好

网友:
从实践中出来的图更有说服力,也凝聚了火星老师的心血,现在无私分享出来,大赞!

网友:
火星又有大作了。805的电压可不低。

网友:
有6P12,找个805就可以试验了。

网友A:
我感觉就是给我设计的,谢谢楼主。收藏了。但是1150V怎么整?电流也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就是给我设计的,谢谢楼主。收藏了。但是1150V怎么整?电流也挺大的。

可以950V桥式整流也可以485V倍压整流

网友:
能不能高压降到700伏左右工作?

网友B:
火星老师这输出牛用5000欧姆初级适合吗?

网友C:
这个电路能推21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星老师这输出牛用5000欧姆初级适合吗?

5K有点偏低,805属于高内阻的管子阻抗7-9K比较理想这时候阻尼系数很高控制力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能推211吗?

211一般工作在左派很少用到右派的,这款摆幅不是很高不太适合211左派状态

楼主:
明天试验一下左派管子845,813,7180,90等负压200V及以上的,这样有了这两款框架就可以左右通吃了,预计使用6P15和6P9来驱动,这也是看中这两款管子的跨导高负压浅容易驱动的好处再加上这两款管子以及帖子里面的6P12的价格都不贵价格并不是主要的要选择合适的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5K有点偏低,805属于高内阻的管子阻抗7-9K比较理想这时候阻尼系数很高控制力很好

谢谢老师

网友A:
然后又想了一个晚上,1150V输出变头疼,电压太高,绕每层怎么处理,头尾怎么处理。看来不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又想了一个晚上,1150V输出变头疼,电压太高,绕每层怎么处理,头尾怎么处理。看来不好下手。

我有套牛支持大家这个不用担心

网友:
冷门管用在高大上的电路中,谢谢火星大师为穷烧们的贡献!

网友:
能不能设计一个下管12AX7,上管6P12P的U式跟随器,一级推FU5的电路?

网友:
805电压这么高 电流还不小 电牛得需要114 X60铁芯的吧  高压需要层层绝缘 这样才安全    我还真有点害怕这么高电压  呵呵   先收藏先

网友:
供电不高能提供大电流的廉价管子,也就是6P12了。

网友:
居家807就够用了这805太费电了。

网友:
电压不低呢,新手怕。

网友:
做的都是大胆哦,厉害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套牛支持大家这个不用担心

什么时候能提供套牛?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能提供套牛?坐等!

现在就有只是快递和物流还不能发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有只是快递和物流还不能发货

一套共有几头?5头还是6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套共有几头?5头还是6头?

一体机是8个,分体机是12个

网友:
火星老师用6P12推动是点睛之笔,此管的进口代换管是EL504(6.3伏灯丝)和PL504(27伏灯丝,可以用两组6.3伏串联,然后倍压刚好是27伏)。
PL504/EL504号称是推动管之王,自己早些年的2A3推845单端机,推动管曾换过进口的2A3以及国产的千元300B,效果均远不及504这个管子
当年东北金大侠的805胆机,其推动管就是PL504,推动高端天朗,曾是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