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烧,想问一下19舌宽的6p1单端输出牛绕制数据大师们给一个,谢谢了

楼主(2020-02-07):
小弟初烧,想问一下19舌宽的6p1单端输出牛绕制数据大师们给一个,谢谢了

网友:
铁心小了,换个66的吧。

楼主:
手头上有想做个小单端玩玩

网友:
19片有点小,线细不好绕,淘宝买对66片输出也不贵。

网友:
铁心小线径如果用大的绕不了多少匝,用细的载流量不够,低音可能不好吧,我也是初烧。如果用0.17和0.16的线可能只能绕2000多点,用0.14的次级用细点绕3000匝应该问题不大,可是用0.14的才载流量照2.5A算才0.0385

网友:
论坛里前辈很多等下他们会回复你的,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楼主:
谢谢,不明白大伙互相帮忙呗

网友:
上海131一级收音機输出牛数据:

铁芯19X28,

初级0.12綫,3450圈,副边0.8綫,80圈。2+1绕法,即原边分成1855圈(130圈抽头)+1595圈。

成品原边电感量大于14亨利,直流电阻390-480欧。副边电阻0.32-0.4欧。

补充内容 (2020-2-8 02:05):
空气隙0.14毫米

网友:
图更改如下

网友:
绕了拆,拆了绕。两回就有经验。低音吗,看喇叭。喇叭频率是40HZ---8000HZ的,按低音变压器绕成20HZ也放不出来20HZ。况且耳朵能听到还不一定呢.

网友:
铁芯较小,使用导线只好较细了。并且要绕得很紧才可。

网友:
请注意,上述数据是

使用的是GEB19(铁芯全长67)铁芯(红圈内数据),

不能用EI57(贴心全长57)铁芯(蓝圈内数据),
后者尺寸太小了(虽然舌宽都是19)。

网友:
上海131为一级收音机,按国家标准一级收音机必须有外接扬声器功能,为了减少外接扬声器对功放管负载阻抗的影响,其输出变压器次级按2.8欧姆设计,因此仿制时必须注意。

楼主:
谢谢大家了,那天试试,在家呆的太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