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u7 12at7

楼主(2020-02-08):
没搞明白电压驱动管与电压放大管有什么区别?什么是电压驱动?什么是电压放大?谢谢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负载大小的差异。

网友:
电压放大管用于前级,其输入信号电平较低,一般采用高μ管或五极管(如12AX7、6N2、6SL7GT、6J1);当功放级需要较大驱动电压时,则增加一级放大做驱动,该级输入信号电平较高,因此一般采用中μ管(如12AU7、6N1、6SN7GT)。如果功放级为甲乙2类(有栅流时)甚至需要用功放管。

网友:
主要还是根据在电路中的位置来确定的,功能上有所侧重,并不是严格的区分标准。以放大倍数有要求为主时,适合的管子就叫电压放大管。以推动的摆幅和驱动的电流有比较高的要求时,适合的管子就叫推动管。三级放大的电路,一般第一级叫着电压管,第二级叫做推动管。对于那些比较好推的管子,对前面的管子没有苛刻的要求,你叫他电压管也行,推动管也可。

楼主:
输入小信号与大信号不同时来选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字面上的理解是电压驱动管就是用电压去驱动后面功率管的那个,电压放大就是把小信号做电压放大的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其实有个更好的理解方式。

距离功放管 最近的 是驱动管。 驱动管之前的是电压放大管。
如果只有两级,那么功放管之前的 即是驱动管又是电压放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更好的理解方式。

距离功放管 最近的 是驱动管。 驱动管之前的是电压放大管。

简洁、明了。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学习了,其实还是看电路的,一般情况第一级统称前级驱动,第二级统称推动,最后一级统称输出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