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退耦电容和单个电容的对比的测试图,比较直观的比较结果

楼主(2020-02-08):
(无正文)

网友:
大的一横为正极!细的是无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是可信的。
现在凡是100u以下的退耦(滤波)我都用SMD电容了。效果好,还不用担心极性。

朋友你好!想向你请教:

数十uf的电容器可以不分极性,具体是指哪种电容器?

本人有近100uf的贴片电容器,上面没有极性标志,是否就是你说的那种可以不分极性的电容器呢?

照片如下:

大的那个是标准的100uf/16V钽电容器的大小,小的那个买的是16V10uf的钽电容器,发来看到没有极性标志,测容量(没有电容表,用的是几种种数字万能表对照),正反测都有近100uf,这是什么电容器呢?

先谢过了!

楼主:
再补一张对比图

网友:
能麻烦提供下使用的极性电容的种类么?是钽电容还是铝电解还是低ESR的固态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楼正解。
钽电容是分正负极的,瓷介质则相反。
从你的照片来看,黄色是无疑是钽电容,而灰的应该是 ...

谢谢朋友回复!

查到了,陶瓷电容器就没有极性,且容量还可做得很大。

由于没有标识,所以其耐压不得而知。根据外形尺寸,查该贴片型号为1210,但是发现同样为这个尺寸的陶瓷电容器,耐压6V-35V的都有,所以不好确认耐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