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电子管输出阻抗怎么求 ?

楼主(2020-02-08):
   求助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你说实话,真的不会看电子管曲线。下一步要学呀。。。。

当负载等于电子管内阻时,负载将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这个阻抗匹配原则,初中物理书有推导的。
因此对于功率放大级,就需要根据电子管的内阻来设计,以便获得最大输出功率。
电子管输出阻抗就是(delta)V /(delta) I
例如电子管输出曲线是一簇的,每一条对应不同的栅极电压,你挑出电子管静态时栅极电压对应那一条。
然后截取例如V=50----500V这段区间,对应的区间电流假如是1mA和10mA,那么电子管的内阻就是(500-50)/(10mA-1mA)=50K

对于电压放大级,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因为电压放大级目的不是为了功率,是为了电压幅度。

网友:
四极管和三极管都不一样的;电源电压和管子的电流不同也不一样的。

网友B:
希望有能人可以简单归纳一下简单套用的经验或公式

网友C:
这个不是一句话能讲清楚的,推荐你读几本书。至少要能看懂电子管特性曲线,否则说了也白搭。

    《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这本书就不错。

网友D:
楼主问输出阻抗还是负载阻抗?这俩不一样的美男子

网友:
楼上多打了几个字 请忽略

网友A:
根据电子管的输出曲线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输出阻抗还是负载阻抗?这俩不一样的美男子

是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一句话能讲清楚的,推荐你读几本书。至少要能看懂电子管特性曲线,否则说了也白搭。

    《业 ...

谢谢  一定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子管的输出曲线来算。

和你说实话,真的不会看电子管曲线。下一步要学呀。。。。

网友E:
管子本身的内阻可以查手册,只有接成电路才有输出阻抗。一般输出阻抗都不可能跟内阻相等,比如五级管内阻20K上下,所接输出牛阻抗3-10K的都有。三极管内阻300欧-10K,外接的牛阻抗有1K-7K都有,不同的管子各有不同。所以你问管子的输出阻抗没啥意思。
如果你要想知道什么管子配什么牛,那还要考虑供电电压,输出功率,管子的屏耗,失真度等等问题,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才能自主解决掉,绝对不是说一个输出阻抗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负载等于电子管内阻时,负载将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这个阻抗匹配原则,初中物理书有推导的。
因此对于 ...

谢谢老师。。。学习了。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本身的内阻可以查手册,只有接成电路才有输出阻抗。一般输出阻抗都不可能跟内阻相等,比如五级管内阻20 ...

  谢谢老师。说的对,需要知识和经验积累的,这次受教了,谢谢,以后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有能人可以简单归纳一下简单套用的经验或公式

负载阻抗有的,四极管和五极管,屏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Upk-Uw)/Ia,Uw取值,四极管40V,五级管50V,例如6P1屏阴电压250V,电流44mA,可以算出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是4.77K;
三极管和四极管、五级管结成三极管3分之二的Upk/Ia,例如2A3,电压是250V,电流60mA,可以算出阻抗是2.77K,虽然手册给的是2.5K,但用大一点,失真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