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导修松下车机DVD导航

楼主(2020-02-08):
去年末在论坛收了个松下DVD导航故障车机,通电面板灯亮,但无任何开机动作,无显示,测电压主板有电压,主控芯片是:101EF51AXW 44脚封装,在BD搜不到更详尽的图和参数,求助这方面的高手老师指导从哪入手修,或提供图纸资料,谢谢!
这个是主板芯片的参考图,不知道是否有参考价值。

网友A:
我也遇到同一问题机。还在摸索中。

网友B:
保证B+, ACC,正确接线后,查板板上各个电源开关管/IC是否有电压了,能有电再去怀疑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一问题机。还在摸索中。

携起手来,共同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B+, ACC,正确接线后,查板板上各个电源开关管/IC是否有电压了,能有电再去怀疑主控吧。

从上午到现在,刚刚收摊,基本将电阻、电容测量了一遍没发现有对地0阻的;通电测了一下三端、四端的稳压、开关管基本正常。就一处稳压管,三端电源基本相同感觉有点异常,但苦于没有型号查不了参数
图纸中红框中的四端稳压管(猜的只有Y1标识)
主控芯片电压也在5V左右,没有对地短路的脚
下面没有思路了,不敢轻易的动烙铁。
感谢您的关注,求指点迷津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个44脚的MUC哪一点是1脚?只知道原点处是起点,但向右数还是向下数图片中IC印字左面是顶。

网友:
感觉这个不像松下的机器 是不是山寨的

楼主:
是否是松下出品,不清楚,MCU 芯片是松下,车机是大众车机。

楼主:
迫不及待的向各位汇报一下修这个DVD导航车机过山车一样的心情,今天下午4:00在家蹲的难受,又开始继续修,先焊上一个二极管,板子上有标识符号,没有焊件怀疑上家动过,通电没有用;又将我前图中红框的零件焊下来,测量了一下感觉是坏的,通电奇迹出现了居然出现了画面、相声,高兴坏了,但是时有时无,用手按压导航模块红板可以连续播放,仔细检查发现,红板有两点虚焊,补焊后一切正常了
该吃饭了,吃了饭收拾碗筷后,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红框里的零件没坏?又将它焊了回去,再通电就停留在大众画面不动了 又将这个零件焊下来了
这个画面刚修好时也出现过,用力按压红板就可以进系统,现在就不能进系统了 画面右下角白框中是:“机器恢复”触摸这个字,又重新进一遍系统之后就间隔几十秒后出现一次大众标志
请高手继续指导,谢谢!

楼主:
自作多情,没有人关注 我也要随时报告,修好了!今天下午1:30 开始继续修,动用秘密工具-显微镜逐点的观察,终于发现了秘密,有一处假焊,显微镜下焊,通电好了,高兴! 到此宣告修好了,希望对于后者有帮助。
一把年岁了,老眼昏花,握烙铁的手不停的抖,居然修好了,感触-不老!
谢谢关注此贴的朋友!

网友C:
恭喜大功告成,我们就是这样,看到这些东西坏了就是难受,不在乎结果,只是享受过程,其实一个完好二手车机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大功告成,我们就是这样,看到这些东西坏了就是难受,不在乎结果,只是享受过程,其实一个完好二手车机 ...

感谢您的鼓励,从好了到坏,搞得心情极差,昨晚失眠了,今天好了心情澎湃 。的确看着外观很新,内里干净的车机就这样躺着睡觉,别扭。

楼主:
又来了!请教:红框中的贴片是稳压三极管吗?上面没有标识,目前没有它所有面板按键无电,DVD 不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来了!请教:红框中的贴片是稳压三极管吗?上面没有标识,目前没有它所有面板按键无电,DVD 不工作

如若是稳压,一端有12V进,出的脚有通6V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若是稳压,一端有12V进,出的脚有通6V电解

谢谢您版主!大约就是您讲的这样,中间输入12V,有一端是9V ,一端是0V  有一端接的耐压 16V 电解。 这个件目前被我搞坏了 疫情过了找一个7809 试试。

网友E:
红板虚焊比较多,可惜我那个焊了也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板虚焊比较多,可惜我那个焊了也没起作用

显微镜下或放大镜,将红板都焊一遍,最好。我的就焊了三次,目前才好的。你的与我这个一模一样吗,如果一样就焊外侧这一溜的焊点。

楼主:
我焊的红框里的焊点(开始就焊了最边上的2个焊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显微镜下或放大镜,将红板都焊一遍,最好。我的就焊了三次,目前才好的。你的与我这个一模一样吗,如果一 ...

跟你差不多的机器,都不是原车机,通用的,不光机器一样就连体视镜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你差不多的机器,都不是原车机,通用的,不光机器一样就连体视镜也一样

我的体视镜真的很有用。你先测一下供电的三端稳压管

楼主:
红框里的是稳压管,下面那个就是恩来版主说的那个。

网友F:
手里也有个类似的车机,也是大众的,里面也是这样单独有一块板子,和你的有点像但不一样,在工作中就突然坏了,也是开机没反应,量了几处电压也好像没问题,改天也把这个板子重新焊接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也有个类似的车机,也是大众的,里面也是这样单独有一块板子,和你的有点像但不一样,在工作中就突然坏 ...

估计故障一样的,小心的焊一遍红板的焊点,估计就可以修好。

网友G:
要不找我买台一样的机器回去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找我买台一样的机器回去研究吧

可以呀!只要价格合理,包好可以考虑。

网友:
恭贺楼主修好,这类机子软故障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