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求助,看以下的管子怎么配好

楼主(2020-02-08):
6P13P 4个

6P3P 2个

FU-7 2个

6N2  2个

FU-811 2个

6N8P  2个

塑料袋里都是高频管(收音机拆的)

学习了几年帖子一直怎么也学不会看曲线图,如何选管,如何根据管子特性调整工作点,最基本的变压器都要用软件,绕过十几个电源变压器都不满意。现在只能硬着头皮求图纸照猫画虎了。

网友A:
6n2推6p3p fu系列大胆以后再说

网友B:
不踏踏实实的 找书看。只泡论坛看帖子,就是在过几年,也学不会看曲线图,如何选管,如何根据管子特性调整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推6p3p fu系列大胆以后再说

哈哈~~大师你好~6P3P玩不好,我现在那台FU-7感觉有毛病,怎么听都觉得很别扭,就是长时间听没有感觉烦。

,现在打算尝试自己绕输出牛,漆包线已经准备了好了,问题是硅钢片,是不是那种一掰就断的好还是同体积质量重的好?不太会看。

网友:
做两台单端双声道的功放机:6N2配6P3一台,另一台是6N8推FU-7......其余的管子留下备用或者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踏踏实实的 找书看。只泡论坛看帖子,就是在过几年,也学不会看曲线图,如何选管,如何根据管子特性调整 ...

脑笨~没办法。数理化差劲。书肯定要看,谢谢海版指点,回头我再啃书去。谢谢。

网友C:
不要好高骛远,先做电压低的,功率小的。成功以后再做电压高的,功率大的。不一定要曲线图,照着一份图纸做就行了。变压器绕制肯定有不满意的地方,只要能用就行。没有必要追求高大上。

网友:
学胆机还是找本书看 形成基本的理论体系之后再逛贴

网友A:
我的装机思路是 初烧6p1

网友:
之后大八脚6p3p 6p6p之类 再后fu大胆 至此就可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好高骛远,先做电压低的,功率小的。成功以后再做电压高的,功率大的。不一定要曲线图,照着一份图纸做 ...

谢谢430版主鼓励,之前做的确实不入眼帘,一直在斟酌原因,还是自己太肤浅知识库欠乏为大因。一直不敢于发帖一直板凳学习 。几年的观摩目前开始逐步开始实践。基础做起,一步一步脚踏实践,海版确实说的是,自己太过于懒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机思路是 初烧6p1

谢谢指引,烧我是谈不上~我只想欣赏真空管的魅力(毅力)而已。大部分实践都是在十四是四十,事实是事实中徘徊。

网友:
先弄个6N2推6P13的小胆,自己绕牛很麻烦,牵扯大量计算,可以先买套牛,6p13用6P1的套牛就可以,非常便宜,输出牛阻抗也不用细算,算半天,去买的时候还是5K和3.5K两种,大致算算选个接近的就行了,如果不会算的话,基本是6p1之类的小单端用5K牛,6p3p之类中功率单端用3.5K牛,功率再大的,不同管子就有专用的牛了,按型号定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大师你好~6P3P玩不好,我现在那台FU-7感觉有毛病,怎么听都觉得很别扭,就是长时间听没有感觉烦。
...

FU7的声音还是不错的,不过工作点一定要找好,现在网上很多电驴都不靠谱。尤其是用模拟软件画的。

网友:
6P13P属于烂泥扶不上墙,FU811右特性功率不大,不适合装单端。FU7是6P3P的升级版,为的是更适合射频丙类放大做的加强,屏极功率只提升了5W,在单端甲类机里面没有什么优势,还多个辫子!我看两个6P3P和一6N8P的传统电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