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道版主,如何正确“测试片头”

楼主(2020-02-08):
请教河西老道版主,
对于比较偏门的胶片,如果正确 测试片头来确定合适的显影时间?
百度上搜的,云里雾里,有些看不明白,有的人说要有个两倍时间,有的人又说不用。
请您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对于黑白胶片按照厂家推荐配方,显影时间显影罐比盘中时间长。可以用绿色灯光观察显影过程,灯光只要一点点光,可以看到胶片就可以。
对于黑白胶片要注意显影的三个情况,显影不足,显影正常和显影过度。
我一般采用盘中显影,注意温度,三分钟以后观察显影程度。用显影罐只能按照规定时间。显影过程与胶片 的感光度没关系。
D76显影液一般显影时间在8-10分钟,不要超过。显影过度的底片颗粒粗,效果差。

网友B:
说的 是黑白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 是黑白照片?

冲洗黑白胶片。

网友:
不同的胶片,要按照厂家推荐的配方和时间来操作的,差别很大的。

网友:
想起来
片头处理测试相当于明室显影 可以观察到密度增加的过程。
正常显影曝光没有过曝 肯定要大于片头处理时间,
其实是显示了一个极限曝光显影变化的过程,底片的最大密度可见一斑。
观察到了最大密度 剩下的就要自己估算了。

网友:
时间很重要!但温度更重要!

网友C:
回海版, 今天早上看完帖子, 觉得似曾相识, 且记忆中也曾测试过, 但具体方法已模糊, 也记不清它的出处. 毕竟老朽年迈了.  午休后继续回忆, 觉得在那夲书里看到过, 还觉得曾有摘记. 晚飯后终于找到有关摘记"如何预先推祘感光片的显影时间", (详见摄影手册p435). 这就好办了, 书架中翻到此书, 书中是这样写的,由于感光片种类,性能不一, 显影液配方不同,冲洗时温度不等,因此显影时间可预先推祘,预先测定. 我具体概括如下:
1.将要冲洗的感光片剪下片头, 在明亮光线下将样条放入显影液中显影,从进入显影液到出现显影的很淡密度的这段时间即为初显期, 以秒为单位.(根据回忆,所谓的很淡密度是胶片变成很淡的灰黑色)
2,将初显期与不同显影液的显影系数相乘, 即整亇显影的时间.
3.d76  d72的显影系数为14    d23 系数为16
4.实例  用d76冲洗某牌胶卷, 初显期是40秒, 则显影时间=40秒x14=560秒=9分20秒

顺便说摄影手册由中国摄影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全书586页, 並附多幅插图  仅售2.2元  占我那时工资的1/50左右.

网友:
继续回忆, 此法很实用. 80年代, 上海有8定黑白拷贝片, 14定分色拷贝片出售, 前者0.2元1米, 后者0.4元1米.如用普通d72  d76冲洗, 反差很大, 印放的照片极差. 我试将d72原液1:12稀释, d76原液1:6稀释, 再用此法确定显影时间, 出片柔和有层次. 顺便说一声, 显影系数与显影液浓度无关, 浓度低的, 初显期必长, 反之则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海版, 今天早上看完帖子, 觉得似曾相识, 且记忆中也曾测试过, 但具体方法已模糊, 也记不清它的出处. 毕竟 ...

吴老师与您闲聊,您说的方法提起回忆,是这个方法。当时我是用罐显,有一本
【摄影冲洗与配方】的小册子。  后来用密度方法确定显影时间,剪成一小条一小条试,
我以为显影的过程就是将高光部分显到合适密度 就能得到光影最大动态范围,暗部层次
由药粉配方决定。洗照片也是这样 用一只光敏电阻测光 照片最黑部分 能黑的有力。
当时为玩花了不少,一堆东西都在 现在成了垃圾。

网友:
     冲洗黑白照片是个技术活,当年虽然经过努力但最终也未能如愿。
     看看行家的帖子也算安慰一下自己吧。

网友D:
很早以前也买过一个显影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早以前也买过一个显影罐

以前有过不锈钢与胶木,塑胶显影罐,其中有一个是胶带式的,120‘135都可用,家里有2平方的暗房,还是家父为我搭建的,有简单的通风系统,自来水,水槽等等,再有自制的电子管曝光定时器,土放大机及印箱,后来工作了,添了正规的放大机,如今想来这暗室陪伴我有十多年,直到成家后住进公房才结束。俱往矣,垂垂老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早以前也买过一个显影罐

你这个算是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海版, 今天早上看完帖子, 觉得似曾相识, 且记忆中也曾测试过, 但具体方法已模糊, 也记不清它的出处. 毕竟 ...

谢谢。
还是不很明白,什么是 “出现显影的很淡密度”

您看看这个
http://bbs.camgle.com/thread-621856-1-1.html

有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黑白胶片按照厂家推荐配方,显影时间显影罐比盘中时间长。可以用绿色灯光观察显影过程,灯光只要一点点 ...

谢谢老道版主。
没有暗室,只能罐显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道版主。
没有暗室,只能罐显啊。

我当年一直使用罐显,这是我保存的当年显影罐的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道版主。
没有暗室,只能罐显啊。

罐显,首先学习如何装片。在显影时注意定时搅拌,按照规定时间显影。

网友:
这些是专业人员的操作了。业余条件下只能用冲片罐,按规定时间冲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罐显,首先学习如何装片。在显影时注意定时搅拌,按照规定时间显影。

如果是新鲜未过期的胶卷,可以按照规定时间显影,但是现在这年头,未过期的胶卷三四十一卷太贵了,少量买的分装卷或者存放过期的,就没有固定同意的显影时间,规范操作就是要在冲洗之前先“试片头”来实验测定显影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当年一直使用罐显,这是我保存的当年显影罐的说明书。

我的那个显影罐的卷芯,比这个简单。

网友F:
海版怎么玩上胶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新鲜未过期的胶卷,可以按照规定时间显影,但是现在这年头,未过期的胶卷三四十一卷太 ...

过期的胶卷感光度下降,必须增加曝光量,DIN21 设定为DIN19,     ISO200设定ISO100. 否则曝光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版怎么玩上胶片了

  玩的很少,但是小小的也玩吧。主要是没有好的数码相机。
最近 入了一台 4X5的大画幅机身,仙娜的F1,但是还没有镜头和片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