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32单端故障

楼主(2020-02-09):
昨天还正常听的。今天早晨开机左声道不响,观察发现左边半个管子灯丝非常亮,两边明显亮度差别很大。
翻出来备用管子,开机后灯丝亮度正常,但仍然没有声音,等待约半分钟后有声音了,听不到一分钟,发现左边灯丝又开始变亮,变紫色,此时声音也沙哑了,右声道一直正常。赶紧关机。
请问这种问题应该先从哪里着手检查?电源是开关电源。

网友:
不要盲目换管了,照这样,换几个 挂几个。

看描述,就是灯丝供电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管座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高科技,没工频电源来得踏实。电源自激就完了

电源自激的话,输出就不正常了,这样电源很大可能就自己炸了

网友C:
你这是管子挂了。是自做的还是别人做的。。看下有没用稳压管。

网友D:
灯丝用的点灯方式?是12.6V还是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管子挂了。是自做的还是别人做的。。看下有没用稳压管。

买的成品  开关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用的点灯方式?是12.6V还是6.3

灯丝供电6.3V

网友:
测量一下灯丝电压!在测下管子的灯丝电阻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别!挂管的面大!

楼主:
换了第三个管子,现在可以用了。声音不如以前

楼主:
补图 手机发帖不方便

网友E:
是不是栅极电容有问题,没找到问题先别用了,光烧管子你有多少管子------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没有处理好引起高频自激了或是阴极和灯丝压差太大漏电击穿了

网友B:
开关电源高科技,没工频电源来得踏实。电源自激就完了

网友:
还是喜欢变压器的 用手端起来有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栅极电容有问题,没找到问题先别用了,光烧管子你有多少管子------

我也觉得问题不在电源身上,问题应该在功放上面,会不会是因为阴极电阻或者阴极电容有问题??灯丝能发亮应该不会是灯丝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成品  开关电源供电的

最简单的方法---测下三脚的电压。看看在工作状态稳不稳定。

网友:
若电源输出正常,两个新管同一侧灯丝出同样故障的机率有多大? 还是查下功放其它元件与线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自激的话,输出就不正常了,这样电源很大可能就自己炸了

起振不一定会爆炸呢。

网友:
元件故障,另一个正常和电源这些不相干的,查问题这边的电阻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帮助
最新情况汇报,昨天晚上我把第一个灯丝发亮的管子又插回去,结果发现又正常了!左声道声音也正常了。
如果是灯丝电源有问题,为什么右声道正常?他们用的是同一个电源。
什么原因会导致灯丝发亮,然后没有声音?
好在FU32我一次买了10个,价格还不足一个贵价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帮助
最新情况汇报,昨天晚上我把第一个灯丝发亮的管子又插回去,结果发现又正常了!左声道声 ...

可能是这边声道的某些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起振不一定会爆炸呢。

可是这样,电源本身工作都不正常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样,电源本身工作都不正常了嘛

是的,自激起振,电源会不正常。开关电源有优点也有缺点,等成熟再用吧。

网友F:
玩胆机还是老老实实用线性电源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胆机还是老老实实用线性电源牛吧。

其实好的开关电源价格不会低,但是输出的电流指标不会比变压器的差

网友:
开关电源会自激起振,线性电源牛不会,

网友:
我装过几十台线性电源牛的胆机,没有发现有楼主的这种情况。

网友G:
从使用长远来看,胆机最好不用开关电源,可靠性均不如铁芯变压器。我们公司那百来台数控机床绝大部分使用的均是开关电源,每一两个月换出来的坏开关电源回收箱里码得一堆一堆的,电工也不修了,坏了就换。反而使用铁芯控制变压器的几台老手摇车床,电源从没见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使用长远来看,胆机最好不用开关电源,可靠性均不如铁芯变压器。我们公司那百来台数控机床绝大部分使用的 ...

开关电源故障率比工频电源高多了。
好的开关电源成本也不低。

网友:
我用过开关电源供电,做6P12P的时候的确自激了,但是灯丝那路没事儿。一个声道正常就不是自激的事儿,还是检查一下电路再说,别换管子,应该不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H:
我的耳放也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开关电源供电 听着听着右声道啪的一声 一根管子阴极特别亮 灯丝是并联供电 但是其他管子都没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的耳放也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开关电源供电 听着听着右声道啪的一声 一根管子阴极特别亮 灯丝是并联供电  ...

刚刚故障查明了 和开关电源无关 6s6接成阴极输出 没处理好 阴极直接通地了 提供给楼主一个思路 阴极太亮不一定是灯丝供电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板流过大 尤其是灯丝并联供电时只有单边阴极过亮 更应该考虑此阴极回路工作情况 比如说有没有自激 楼主拿块表测一测 电路肉眼查一查 只是发帖看帖基本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刚故障查明了 和开关电源无关 6s6接成阴极输出 没处理好 阴极直接通地了 提供给楼主一个思路 阴极太亮 ...

唉  问题是我的机子现在自己又好了,没有症状了,没法着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使用长远来看,胆机最好不用开关电源,可靠性均不如铁芯变压器。我们公司那百来台数控机床绝大部分使用的 ...

开关电源故障率高,原因不在于它本身是开关电源,原因是国内开关电源设计和生产时主要考虑的是成本,电流基本虚标,电路及元件使用尽量简省造成的,开关电源是好东西,就像当年淘汰电子管一样,工频变压器会逐步在一些领域中被淘汰的。

网友:
从昨晚说现在,竟说明不出个问题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0-05-06):
用了三个月之后又开始出现类似问题了。这次我拍到了照片。
发红的位置如图所示

网友:
为什么不用拍照的时间,用 指针式 万用表,测量一下管脚的灯丝电压?
另外,贴片式元件,和电子管装在一起,隐患很大,长期高温下工作,会出现故障。
传统的搭棚,是经过实际验证,可靠的安装方式。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只会在一路输出上采样稳压,当该路输出负载过重时其他电压就会上升。你的情况有点像这个,检查一下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是否有漏电。

网友(2022-10-26):
      看照片不是灯丝而是阴极发红了,如果是固偏怀疑是负压元器件接触不良造成的,如果是自偏怀疑是阴极电容或者阴极电阻的正负两端在印刷电路板上距离太近且有毛刺发生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