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台不调諧高放的电子管再声式两波段收音机。效果还祘可以……。

楼主(2020-02-09):
外面封路封村出不去。猫在家刚做完一台两波段再声机。高放6K4,检波6J1,功率输出6p1。由于有不调諧高放,灵敏度较好。只要一根二十公分拖线就能满意收听。这是指农村。城市里可能有些问题!中波这几天没干扰能收到南通三个张家港一个中国之声一个。短波现在中午时能收到六七个。可能夜里会多些。灵敏度还祘可以。选择性没有调节高放那么好!不过利用再生能提高一点。收听还是满足的。不过奇怪的是这个机子高放节的信号通过一只0,01的电容向检波级传送时。必须用czjx金属化纸介电容才行!其他电容上去不行!太奇怪了!!!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此电容数值見图片。現将整机排列上图。希望有高手或大神指出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将这个机子的能力再提升一下。让喜欢怀旧的老人玩玩过过手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级栅极没有通地回路   把并联在240P电容的2M电阻一头接到地

好的!謝謝指导。我改一下試試!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网友A:
检波级栅极没有通地回路   把并联在240P电容的2M电阻一头接到地   (2M电阻一头接检波管栅极一头接地)

网友B:
第一级是高放级改用6J1可能效果比较好,6K4是中放管属于遥截止五极管,用于AGC反馈。

网友:
赞   支持  祝玩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是高放级改用6J1可能效果比较好,6K4是中放管属于遥截止五极管,用于AGC反馈。

好的。我来试试。这个机子是根据图中线路改造的。只加了一只波段开关及一只短波调谐线圈。利用调节6K4增益和6J1的再声达到灵敏度和选择性。現在通过调整发现6J1的栅极2M电阻如果接地,就无法工作再声太大,再声线圈去掉也没用只有与250p並联才能发挥再声作用。因为专业知识不够。不知栅极没有对地通道是否能安全工作。刚才我对试了一下仍是如此。用6J1换下6K4也试试不知增益是否可调!反正空着试一下也心中落个数。体会一下也好。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来试试。这个机子是根据图中线路改造的。只加了一只波段开关及一只短波调谐线圈。利用调节6K4增 ...

第一级改用6J1, 屏极电压要控制在130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改用6J1, 屏极电压要控制在130V以下。

串二个电阻及一个电容降压行不!刚才我已想到这问匙了。按说6J1并极120V。

网友:
不管怎样说,捡波管栅极要有回路,捡波管栅极2兆电阻要接地,这是原理,再生强可以不用再生。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来试试。这个机子是根据图中线路改造的。只加了一只波段开关及一只短波调谐线圈。利用调节6K4增 ...

附上原始线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二个电阻及一个电容降压行不!刚才我已想到这问匙了。按说6J1并极120V。

在两个线圈与正电源中间串入电阻,不要用电容。

网友:
做的漂亮!继续努力!

网友C:
中波短波的线圈怎么绕,有详细制作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短波的线圈怎么绕,有详细制作参数吗

线圈很方便。找个电工穿电线的塑料管。直径2公分的。中波数据是0,12㲺包线绕145圈为调谐线圈,再离5毫米绕40圈是再声线圈。短波用同样的管子,用0,6的镀銀线绕15圈,离开5毫米再用0,12线绕15圈作再声线圈。装制时注意头尾与顺向即可。高放级走线即可能简洁不能乱。其他没什么。调整得当只要二三十公分拖线即可滿意收听了!

网友:
搞胆FM比搞胆功放难多了。噪声难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