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问一个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02-09):
我家的天然气表原来是用4节五号电池。但是太费电了。关键是太麻烦了,我想用5节1.2v的可充电池替换行吗?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不行的,电压高,跑得快。

网友A:
可以啊,只要有地方放!

网友:
换的更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要有地方放!

我主要是担心电压比原电压高1伏。不知道会不会烧机器

网友:
其实,应该用一个牛逼的电源,我就是这么干的,好几年了,输出并联了2只470uF/YXF的红宝石电容+1个100nF的聚苯电容,好用的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担心电压比原电压高1伏。不知道会不会烧机器

你是怎么计算的  4节 普通电池 是 6v 1.5vx4  5节充电电池 也是 6v  1.2vx5

网友C:
天然气表还要用户自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计算的  4节 普通电池 是 6v 1.5vx4  5节充电电池 也是 6v  1.2vx5

我充满电后用万能表量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然气表还要用户自备电池?

是的

网友C:
我们这里用机械表,没有用电池。

网友:
你就是还用4节1.2V的也行;所有用电器的电源的电压都是一个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满电后用万能表量了一下

1.2v充电电池 刚充完电的最高电压 是 1.4v  随着使用时间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充满电后用万能表量了一下

所以你就 测量出了 1.4v x5   7v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用机械表,没有用电池。

我这用的是带读卡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就 测量出了 1.4v x5   7v 了

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吗?

这个可以直接使用 使用一段时间后 电池电压就会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使用 使用一段时间后 电池电压就会下降的

好的。谢谢

网友:
没事儿 不客气

网友:
种花人民共和国原电池标准(GBT8897),碳性电池开路电压 1.73V,碱性电池 1.68V,所以 4 节 5 号电池最高电压 6.92V,而如果充电电池充满电压 1.4V*5=7V,超过国标最高电压一点点 至于有木有问题嘛,,,,,,,

网友:
1.2V充电电池用4节就够用了吧,充电电池内阻低,常规非充电电磁内阻高。不对勿喷。

网友: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