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12寸老黑白电视机无光栅有声音怎么修?

楼主(2020-02-09):
是upc芯片的三片机,初步检查,电源12v正常,行振荡管、激励管、输出管和周围原件未见异常,行输出管的27v没出来只有12V,然后就不知道咋弄了,有老师傅回修的吗?

网友A:
检查行电路有没有起振,重点是振荡线圈。

网友B:
行扫描电路没工作,行管穿了吧?

网友C:
灯丝电压正常?加速极电压正常?

网友:
高压包有短路,测一下行流,正常值1A左右,还有测自举二极管、电容正常不?

网友D:
应该是自举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行电路故障,不要忽略了行激励电路元件的检查。
行激励也是故障高发区。

网友E:
看调行频的线圈断线了没有,这种线圈线很细,长时间容易锈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行电路有没有起振,重点是振荡线圈。

行振荡管基极电压-0.7伏左右,调节行频振荡线圈旋钮,基级电位可以从-0.5到-0.8变化,是起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丝电压正常?加速极电压正常?

灯丝12v正常,加速极只有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调行频的线圈断线了没有,这种线圈线很细,长时间容易锈断

行振荡管基极电压-0.7伏左右,调节行频振荡线圈旋钮,基级电位可以从-0.5到-0.8变化,是起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扫描电路没工作,行管穿了吧?

行管没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自举电路出问题了吧

自举二极管和电容都测过,没发现什么异常

楼主:
我把行电路的元件都测了个变,没发现一个异常的,是不是有元件有软故障?

网友E:
行没有工作是硬故障,不是软故障
行振荡、推动、输出级 逐级检查。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 比较难查,单靠直流工作点正常是不行的。
确认直流工作点正常不正常,可以逐级测量每一级的直流工作电流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没有工作是硬故障,不是软故障
行振荡、推动、输出级 逐级检查。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 比较难查,单靠直流 ...

行推动变压器线圈阻值大概有多少?

楼主:
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灯丝12v正常,加速极只有3v左右

行管正常工作了加速极才正常,查激励,行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行管正常工作了加速极才正常,查激励,行管。

如激励正常的话,行管B极对地应有负0,2V左右的电压 。请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激励正常的话,行管B极对地应有负0,2V左右的电压 。请查看。

终于找到了,哈哈!行激励管性能不良了。现在下面没填满,还有白带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12v正常,加速极只有3v左右

查加速极的周边电路,可能电容漏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了,哈哈!行激励管性能不良了。现在下面没填满,还有白带怎么调?

这是场线性不好,图三左下边有“帧线性”,“帧幅”的半可变电阻调节一下。先调帧幅上下幅度调到屏幕以内,再调线性使之扫描线均匀。看来没多大问题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场线性不好,图三左下边有“帧线性”,“帧幅”的半可变电阻调节一下。先调帧幅上下幅度调到屏幕以内 ...

“帧”是不是就是“场”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帧”是不是就是“场”的意思?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中间还空了一块,调不出来,屏幕还伴随有忽明忽暗

楼主:
消亮点也失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间还空了一块,调不出来,屏幕还伴随有忽明忽暗

帧幅,帧线性电位器接触不良,上个场输出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帧幅,帧线性电位器接触不良,上个场输出电路图。

上面那个图,帧相关的三个电位器都有问题,我的电位器是47K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消亮点也失效了

消亮点修好了,电容不良了,这些老电容,用表测容量是对的,实际已经嗝屁了,代换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