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座110V错插入200V

楼主(2020-02-09):
请教前辈,我的卡座110V错插入220V电源,变压器初级烧了。请问一下,次级是不是也都烧了,保险丝在次级,保险丝竟然没断。其他的元件是否也有相应的损坏。先锋T616 ,如有图纸那就更好了,先谢谢!!

网友A:
有的变压器初级有保险电阻,拆开绝缘胶带看看,如果它烧了,拆掉,测初级,如通,外接保险管。

网友B:
初级仔细检查一下,不见得就烧了,次级 一般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变压器初级有保险电阻,拆开绝缘胶带看看,如果它烧了,拆掉,测初级,如通,外接保险管。

谢谢回复。初级没有保险丝,我打开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仔细检查一下,不见得就烧了,次级 一般没事。

用表测了,初级不通。肯定是烧了。变压器烧了再缠一个问题不大,但我想问,通电那一瞬间其他元件集成块能不能有损?另外,次级好像没烧,用表测有阻值。怀疑初级肯定烧断了。

网友C:
变压器次级线径比较粗,不会轻易烧坏。
我在用100v电饭锅,很怕措插220v烧毁,不知有什么办法预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次级线径比较粗,不会轻易烧坏。
我在用100v电饭锅,很怕措插220v烧毁,不知有什么办法预防?

再买一个100v电饭锅,两个串联,同时使用,插入220V,就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买一个100v电饭锅,两个串联,同时使用,插入220V,就安全了!

星版的办法不错,就是两锅得同型号/同步通电/同样两锅米/同步加热曲线/还得降掉20多电压(现在多数供电230v以上)......这太难了~~~。
我想给2芯插头上固定一个英标的大插头,对应于家里现只有国标的3孔插座应该能避免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次级线径比较粗,不会轻易烧坏。
我在用100v电饭锅,很怕措插220v烧毁,不知有什么办法预防?

专用插头和插座,让它插不到220上去。

网友:
有一种T型插头、插座

网友:
一般铁芯变压器的输出大多带有稳压电路,线性稳压电路的设计余量比较高,所以,接错电压后很少损坏,可以拆掉变压器外接电源试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买一个100v电饭锅,两个串联,同时使用,插入220V,就安全了!

一个煮饭一个炖菜,两全其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煮饭一个炖菜,两全其美

一样的想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次级线径比较粗,不会轻易烧坏。
我在用100v电饭锅,很怕措插220v烧毁,不知有什么办法预防?

看看交流输入端保险丝后电路有没有压敏保护电阻,没有的话并联一只10D221K压敏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次级线径比较粗,不会轻易烧坏。
我在用100v电饭锅,很怕措插220v烧毁,不知有什么办法预防?

把电饭锅电源线插头换成16A三插头,此电饭锅专用插座也换成16A插座。因为家用插座普遍都是10A的,用16A三插头插不进去的。空调机也有用16A插座的,但空调机插座一般安装高度都很高。所以,你的电饭锅插头更换后,绝对不存在插错插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电饭锅电源线插头换成16A三插头,此电饭锅专用插座也换成16A插座。因为家用插座普遍都是10A的,用16A三 ...

嗯,这办法靠谱,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交流输入端保险丝后电路有没有压敏保护电阻,没有的话并联一只10D221K压敏电阻。

新买回来的,还没来得及打开内部,或许有没有直接改成220v的可能?

网友:
有的卡座变压器找不到也只能修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种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的电器,改用220供电最简效果也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变压器直接换掉。新换上去的变压 ...

可不可以另外绕制一个类似日光灯的扼流圈串在初级回路?串电容是不行了,负载变化电压变化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的电器,改用220供电最简效果也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变压器直接换掉。新换上去的变压 ...

如果是变压器的话只要重绕初级就可以了,甚至直接换掉更简单,只是这种IH机器可能属于电磁炉那种电路,让人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另外绕制一个类似日光灯的扼流圈串在初级回路?串电容是不行了,负载变化电压变化过大。

串电感是可行的,现在使用110v/100v电器的 标准方法~所谓的“220v/100v”变压器其实也是靠变换电感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开关电源?那也把电源这部分整体换了吧。

电磁炉电源好像没有开关(稳压)部分,就一个整流+“滤波”?要是有开关稳压如彩电/手机充电器那种~就可以直接改成220v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用220V的变压器代换,看变压器次级电压多少?再找220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次级线径比较粗,不会轻易烧坏。
我在用100v电饭锅,很怕措插220v烧毁,不知有什么办法预防?

换成专用插座,和平常用的不通用。

网友:
鬼子的原装机,其变压器初级一般都有保险管,该保险管在变压器绕组内,差错电压更容易烧初级保险管,次级保险管一般设置在电路板上,把次级保险管拿掉后用万用表测量下即可知道次级有无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煮饭一个炖菜,两全其美

前提是还的一块熟,饭熟了菜没熟继续,菜熟了,饭糊了,挺美。

网友(2020-04-30):
变压器输入端有三个接柱的一般带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