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小型绕线机

楼主(2020-02-09):
      为了绕制小型的仪表动圈和耳机等的小型线圈,去年10月初自制了一个小型绕线机,所用材料都是早年留下的现成零件和从废旧电器上拆下的零件,利用简单的工具制作而成。通过实际使用感觉挺好用的。看到矿坛搞《第十一届DIY大赛》,也想参与进来凑个热闹。看到各位老师参赛的复杂高级的电子作品,自愧不如。只想发挥一下自己的爱好兴趣,这几天宅家又制作了4个,有的还没安上计数器。平时可利用的材料很多,只要想办法就能制作,就当抛砖引玉,给需要绕制小线圈又想制作的坛友老师们提供个思路,不为别的重在参与吧。如果不当,请版主移除。
      由于利用收录机拆下的计数器转轴不是整数,用实际轴转数与计数器数字写了对照表,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出绕线器的真实数据了。现在正在用其他计数器改制直接反应读数的计数器。
      上传图片时是从1--20,发到帖子正好顺序相反成了20--1,请读者费心理解吧。谢谢
18.吉他 废旋钮-蜗轮蜗杆
15.计数器差值 与 实际轴数
2.钻头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计算不准确吧,一块小磁铁,一个干簧管,一个计算器就能组成一台精确的计算器。

用干簧管还得加转轴止逆装置吧,不然稍微一倒转就多俩数儿了,l  我当年电动机绕线机就是这样改的,没有止逆装置,不留神就多两圈

楼主:
再发几组制作中的图片,请参考。为了保证主轴旋转轻松,同时不能有径向跳动和轴向串动才能在绕制小线圈时的平稳,主轴的轴套都是比较精细的制作。为了配置1:1的计数器,就要选择符合要求的齿轮组。虽然给制作增添了许多困难,但是,在不断地寻求和制作中,也给自己找到许多的乐趣。
4-1
4-5 老式电度表的计数器+1齿轮
4-8 齿轮焊接铜套
4-9

网友:
        小小绕线机不错,字儿也不错。

网友:
哈哈,这个创意太好了

楼主:
感谢as8233639 、rzzjw 老师加分鼓励,感谢fzh547611 、psm4839 大力支持  lq19512003设置高亮。谢谢各位老师的欣赏。我会继续努力。
再把新制作的小绕线机照片单个发上来,请欣赏。
④  1比1计数器小绕线机(未完工)P1510137.JPG
①  最简单车辐条小绕线机

网友A:
这种方式计算不准确吧,一块小磁铁,一个干簧管,一个计算器就能组成一台精确的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计算不准确吧,一块小磁铁,一个干簧管,一个计算器就能组成一台精确的计算器。

谢谢您,您说的应该是很好的方案,可我只会制作机械传动的。

网友B:
换成电机驱动就轻松多

楼主:
谢谢您欣赏和支持。

今天把1:1 齿轮计数器这个小绕线机重新改造一下,降低10mm高度,换了加宽木底座,计数器等重新安装完成,这样绕线机主轴转一圈,计数器可以用1/10精度的直观数字记录,不论正传或者倒转,由齿轮1:1传动,没有误差。当然这个计数器的数字正面在绕线机的后侧,给观察带来不便,曾解体计数器企图按自己想象纠正90度,限于机械结构要将进位齿轮的轴重新移动到90度的位置,便放弃了这个想法。下面把完成的这个小绕线机图片发这里,请欣赏。

现在计数器靠近摇柄的第一轮是与主轴1:1同步,就是主轴转一周,第一轮也相同方向旋转一周,每个轮都是0--9  共10个刻度,所以能以1/10的精度计数。
第二轮是显示个位数,第一轮旋转一周这第二轮进一格。
第三轮是显示十位,第四轮是百位数,最多可以显示999.9。当然绕制线圈可能位数不够,只好每增加1千就要人工记一下。
假如这个四位数的计数器也可以改成千位的,就要在第一轮前再加一个5:1的齿轮副(现有的过桥轮是2:1),这样结构相对复杂了,而且这个5:1的齿轮副要与原有齿轮模数相同,不好找。就这简易、微型的绕线机,虽说不够完美,以实用为主吧。
完成1:1计数器小绕线机
完成1:1计数器小绕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电机驱动就轻松多

谢谢您的支持,可以加一套皮带轮和变速小电机,这样绕略粗比如线径0.1mm以上的应该可以,漆包线还不至于拉断,我用0.06mm和再细的漆包线,觉得手摇不易短线,有时感觉绕线很顺就越绕越快稍不留神线就拉断了。这个小型的绕线机我觉得比较适合绕制很小的线圈,如果圈数不是特别多,也还可以。

网友C:
录音机计数器的圈数比是1:1.5?

网友D:
不错,电位器轴套用法很靠谱。
如果手摇轴与绕线轴加增速齿轮会更有效率,为防止计数器个位轮与绕线轴同转速而散架子,只要绕线轴与计数器齿轮耦合,可以不必纠结于直读,按读数与轴转数比例换算也可以。

网友:
这个微型绕线机做的挺好!

网友:
小绕线机挺漂亮!带计数器如再能增速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小小绕线机,个个有创意啊

网友:
钻头固定电钻卡工件有点车床的味道。从现有的齿轮中拼凑出转速比是整数的不容易。不过是很用心了。

网友:
好技术好思路好钳工好耐心!向前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音机计数器的圈数比是1:1.5?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有几个以前拆录音机的大小不同的计数器,速比不一样,很难得到整数比的小型计数器。请看我的几个计数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电位器轴套用法很靠谱。
如果手摇轴与绕线轴加增速齿轮会更有效率,为防止计数器个位轮与绕线轴同转 ...

谢谢您关注和提出宝贵建议。参照您的建议着手筹备齿轮组,试着做个两个速度的小绕线机。

楼主:
谢谢 danjiqinghuai  、 一军 和 vvv64  三位老师关注和支持,下一步着手筹备两个速比并带有计数器的小绕线机。

楼主:
谢谢 bd2qbw 和 382222536 两位老师的关注和赞赏。
“钻头固定电钻卡工件有点车床的味道”,这样用手电钻钻成的孔基本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E:
加个录音机马达,用电做动力,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录音机马达,用电做动力,应该行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有几个以前拆录音机的大小不同的计数器,速比不一样,很难得到整数比的小型计数 ...

每次使用需要换算一下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使用需要换算一下圈数!

谢谢您的关注,您说的这个问题是这样:计数器如果不是整数比,事先对照记下主轴转数与计数器显示数值的具体对照表,这个请看帖子(15.计数器差值 与 实际轴数  )还是准确的,就不用再计算了。至于后边完成的1:1计数器的绕线机就可以直观的查看了。而且这样机械传动的绕线机,在绕制小线圈时有时漆包线绕的不小心跑线架外了,随时可以反向退回纠正再绕上,计数器都是百分百的准确,比没有计数器方便多了。

网友(2020-03-24):
我也想做一个电动的,只是动起手来太麻烦了,没那个精力

网友:
这个计数器是个亮点

网友:
前辈非常厉害

网友(2020-04-26):
能不能用收录机机芯的马达改成低压供电,将机芯再改改,利用机芯的记数器来记数?指针万用表的线圈少说,也一千以上吧?手动怕难搞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
谢谢前边几位老师的关注欣赏和指教,电动的绕线机应该能提高效率,可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要绕制比较多的小线圈,这个手动的小绕线机自己玩玩也很方便的。按照 scx 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提议,已经制作完成 “双速同轴计数小绕线机”,虽然设计制作麻烦很多,然而,这样双速的确实比只有一个速度的好许多。发个图片请欣赏。

网友(2020-06-10):
感觉灰常不错

网友(2020-07-23):
照片也是赏心悦目,向您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 不过绕线太费眼睛了

网友:
都是高手,其实矿坛差的就是中周绕线机,现在中周一般都好找,短波震荡线圈大部分都需要自己绕制的,难找,找来的估计还得自己绕线圈。

网友(2020-08-26):
小绕线机创意好,说明细致,厉害

网友(2020-10-30):
机械工艺品

网友(2020-11-30):
很漂亮啊!动手好强!

网友:
真是脑洞大开

楼主(2021-02-17):
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楼上:铁骑雄风、丹东鑫喜、 gameucg、 bfzy196167366、tzzhang、 wanffee、 ltx058 和 wsmwsm ,感谢几位老师的关注和点评。我本打算用改进的双速小绕线机参加今年的12届DIY大赛,怎奈到外省孩子家几个月了不能回家拿资料参赛了,等明年再参赛吧。

网友F(2021-11-10):
纯手工,废物利用,一看就是有年代感的高手做的

楼主(2022-01-14):
引用 网友F:
纯手工,废物利用,一看就是有年代感的高手做的

不好意思了,才看到,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后制作的双速微型绕线机参加了今年的第十三届DIY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