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9制作音箱频响测试话筒

楼主(2020-02-09):
看到坛里大佬发的手机音箱频响测试软件,及手机外接测试话筒的制作,也去网上买了一只WM-61A做了个话筒,以后再做音箱就可以自己测试一下了。
东西不大,照片拍的不少

WM-61A话筒

接手机的线,用的是耳机的线,自己找个了编织外套套上增加强度,下面那张纸上是话筒外壳的草图。

开车,没有合适的棒料,这个是50的棒料

怎么样,有点铁杵磨成针的感觉吧

车好的话筒外壳

焊接话筒

完成了

测试我的音箱,在5-10KHZ间有个峰低频从80HZ开始就往下掉,估计和我的小胆机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有关,等做了新胆机以后再测试。

网友A:
楼主手机里装的是什么测试软件呀?分享一下吧!

网友B:
楼主花费不小,看看我做的:

网友C:
这种头旧手机上都有,就是送话器,本身个体差异就大,机上拆的原装效果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机里装的是什么测试软件呀?分享一下吧!

在本坛音箱发烧版置顶帖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花费不小,看看我做的:

哈哈,你这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头旧手机上都有,就是送话器,本身个体差异就大,机上拆的原装效果会好些

这个头有的是,但是频响是不是达到要求不敢说,我从淘宝上买的,店家专卖这个头,据说是用软件测试挑选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头旧手机上都有,就是送话器,本身个体差异就大,机上拆的原装效果会好些

据黑猫版说;这些话筒差别不大.

网友D:
你还是放弃胆功放,老老实实焊个IC功放吧,在指标上,要和IC相爭,要用百倍价钱定做个特别质量的输出变压器.

还不能与IC打平手.

这与听音质完全是二码事

网友E:
其实这个测得很模糊,纵向刻度也过大,不过趋势上确实很像2.1音箱,这类音箱的特点是100HZ~150HZ凸起,是你把低音炮开很大声的缘故..........  这曲线太那啥,范同学看到肯定会要拿去填海........

网友:
看看去,也做一个,咪头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放弃胆功放,老老实实焊个IC功放吧,在指标上,要和IC相爭,要用百倍价钱定做个特别质量的输出变压器.

...

IC的做过很多了,前胆后IC也做过,后来还是喜欢胆机,主要是喜欢胆机特别的音色,要我说胆机就是胆机,听的就是独有的音色,没有太大必要非和IC或者晶体管功放去拼频响或者失真度,毕竟只要有输出变压器在哪就先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测得很模糊,纵向刻度也过大,不过趋势上确实很像2.1音箱,这类音箱的特点是100HZ~150HZ凸起,是你 ...

我的箱子是6寸两分频,喇叭谐振频率是50HZ左右,音箱谐振在45HZ,没有低音炮,这个测试肯定只能是业余范围内大致看一下频响范围,但只要能测试就比光凭耳朵听好,比如我这对箱子,原本以为低频能下潜到50HZ左右,现在看90HZ就往下掉了,按-3DB也到不了50HZ,当然这和我的小胆机有关系,高频段5-10KHZ有个峰,整个高频段上扬也比较多,应该是分频器的问题,要想办法消掉这个峰,并压低整个高频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头有的是,但是频响是不是达到要求不敢说,我从淘宝上买的,店家专卖这个头,据说是用软件测试挑选过 ...

之前都是自己用指针表测灵敏度的,也就看指针摆辐

网友:
我有4个,也想什么时候装起来

网友:
61A停产多年了,假的很多。 而一般玩家手里通常是没有低频下潜至20Hz的重炮 也没有更高基准麦的。所以也无从校准验证。

那么个人之前做低频管理器的经验 这些都用过,使用过XTZ声学测试仪,专业声级计,以及低频下潜至20的15寸低音炮测试,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案,买 功放测量麦克风, 是一般次世代功放自带的麦克风,天龙马兰士的奥德赛麦克风,一般在80-160元之间,低端型号二十左右,缺点是高频不好。   偏置电压5V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箱子是6寸两分频,喇叭谐振频率是50HZ左右,音箱谐振在45HZ,没有低音炮,这个测试肯定只能是业余范 ...

一般人声麦自身频响是从100往下掉的。所以依旧不准。

网友:
这种小震膜低音频响根本就不行,再一个手机的音频电路值得推敲

网友F:
我是进来看车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进来看车床的。

还是当年那台,加了两个数字标尺,就是买了两只便宜的游标卡尺改改装上的,当年那台6P9P我还听着呢,过两天6P1做好就换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当年那台,加了两个数字标尺,就是买了两只便宜的游标卡尺改改装上的,当年那台6P9P我还听着呢,过 ...

哦,期待大作。

楼主:
玩不起大作,大的做不起,不过这次做到现在感觉目标定小了,该上6P3P或者EL34之类的中功率单端。

网友:
楼主技术好,我在做线路版本的,不过货运停了,做不了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准。我音响师

用不着你说也知道不准啊,业余条件下,能进行定性测量就可以了,总不成真去上套专业测量设备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玩不起大作,大的做不起,不过这次做到现在感觉目标定小了,该上6P3P或者EL34之类的中功率单端。

再次跟你说;胆机是用来听的,不可以用作指标测量,而且你的测量技术也没有去掉胆输出变压器的不均勻

技术,这样的测量,只是胡闹一场.自己骗自己

只有用频宽较好较平的IC,才可用作音着频响测量.频响差的IC也不成,就别说胆功放的变压器本身频率特

性都差得要死,怎么去测音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次跟你说;胆机是用来听的,不可以用作指标测量,而且你的测量技术也没有去掉胆输出变压器的不均勻

技 ...

我当然知道胆机是用来听得,要不做它干什么用,只要有测量手段,不管是定性还是能定量,准确度多高,总是有帮助的,至少能看看有无明显问题。原先的6P9P我测量过,然后同一套音箱,用新胆机再测,对比一下就能了解新做的胆机与原先的在频响范围上大致有什么差别。这个测量没有消除功放本身输出频响的影响,但是可以反映出整套放音设备的频响范围,至少可以大概看一下。再说测试时只要了解所用的测试手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确度,测试的结果会被那些方面影响,再经过一定的分析,这个测试就能加一利用,有所帮助。比如我那台6P9P小胆机,以前一直自我感觉低频很足,测试后发现,低频实际上从100HZ左右就已经开始往下掉了,这里就要分析,到底是音箱的问题,还是胆机的问题,考虑到6P9P只是用了一只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而音箱应该是可以还原至少60HZ以上低音的,就可以确定6p9p的输出频响在低频段下降严重,而新6p1对比测试后低频有很大提升,但还是中频略高,高低频两端有平缓的下降,这里就可以反映出,新的6P1输出频响没有大的问题,35块钱买的输出变压器对比原先的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频响范围要好的多,但并非十分理想,不过这35块钱基本还是值了。拿来测试我的低端2.1音箱,就发现了高频的严重下降,于是又增加了高音头,增加了高音头后测试发现频响曲线中间在5-10KHZ有明显凸峰,参考6*9全频喇叭的频响范围和高音喇叭分i频电容的容量(大概能估计出分频范围)又说明分频点不对,通过不断调整消除了凸峰,就更不用说重低音的音量调整了,以前重低音都是多开点,或者根据听感来调整,说实话也不知道开多少好,测试后,就把低频段曲线大概调平,这次调整完发现,频响如果有问题,有凸峰,或高低频有大问题,听起来是很难受的,因为我这套2.1测试前(装了高音头)虽然感觉也行,但听着就是乱糟糟的,心想这么便宜的箱子和功放,也就这样了,但压低了高频凸峰,把低频调平后,发现听感很舒服,虽然还是没有什么亮点,但感觉听起来舒服多了,总之,任何测量手段,要了解其作用,精度范围,得出测试结果后,要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才会有所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胆机是用来听得,要不做它干什么用,只要有测量手段,不管是定性还是能定量,准确度多高,总是 ...

如果用LM1875,就没有以上种种闹剧

网友H:
这种话筒质量不好,自身高频就不行,spny录音笔上的不错,比如D100那个, 曲线很平坦,不过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LM1875,就没有以上种种闹剧

最早就是做的LM1875,后来胆石后端也用过LM1875,但后来喜欢听胆机了,版主如果认为我后来就是一场闹剧,那好看来咱们理念不同,多说无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话筒质量不好,自身高频就不行,spny录音笔上的不错,比如D100那个, 曲线很平坦,不过也买不到

如果真心推荐,可否推荐个我们大家能买的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早就是做的LM1875,后来胆石后端也用过LM1875,但后来喜欢听胆机了,版主如果认为我后来就是一场闹剧, ...

听,用胆机

音箱测试,用IC,

我再三这样重复

可能你已经忘掉你这贴的标题【制作音箱频响测试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用胆机

音箱测试,用IC,

我测试的是整套,不是只测试音箱,测试后也没有把测试结果只当做音箱的测试结果。而且即使弄套IC功放,我的音源就是电脑,这玩意本身输出就不平直,已经从示波器上证实了,因为我一直用电脑输出正弦波来测试功放用,低频40HZ和高频部分全音量输出幅度就不一致,高频会低点,买话筒前也考虑买音箱测试套件,这个带校准,不过考虑到我音源、功放、音箱的档次,用手机弄个话筒大概看看也就行了,这个话筒确实比我手机自身话筒好点,因为我手机话筒从15KHZ以上大幅度下降大概18KHZ以上直接就没了,哎,和版主这一通怼,让我又想去买音箱测试套件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早就是做的LM1875,后来胆石后端也用过LM1875,但后来喜欢听胆机了,版主如果认为我后来就是一场闹剧, ...

道不同不相为谋!立成仇寇!

测试用话筒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报废的进口摄像机自带的话筒,以前用过松下和骚妮的,感觉现场录音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道不同不相为谋!立成仇寇!

测试用话筒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报废的进口摄像机自带的话筒,以前用过松下和 ...

不必【立成仇寇】,他只是不一件一件测,一篮子串连起来总测,没有每一件的分别频响情况.这是各有所好.不能勉强

楼主:
主要是测试条件限制,手机测量只能是个定性的参考性的测量,如果能测试出所有单件器材的频响当然好,可以针对性进行处理,音源不行上解码器,功放不行换牛换管换线路,音箱不行先调分频器再调吸音棉多少倒相管长度,就一个手机,只能一篮子串起来咯。

网友J:
为什么以前大学里面测试喇叭用的SONY话筒要十来万,楼主买的这咪头值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以前大学里面测试喇叭用的SONY话筒要十来万,楼主买的这咪头值那么多?

早期专业用的话筒必须专门制造,制造困难,非常稀少,也是要高价。我用的话筒就是咱们的驻极体话筒,但现在技术进步了,普通话筒频响也能做的很平直,虽然不是每个都不错,但挑一挑,就可以在业余条件下作为替代品来用了,就像尺子,正规厂家做的量具非常准确,精度能达到0.01MM对吧,咱自己买把小学生用的塑料尺子,精度就差很多,但大概也能知道个毫米厘米对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早期专业用的话筒必须专门制造,制造困难,非常稀少,也是要高价。我用的话筒就是咱们的驻极体话筒,但现 ...

你以前帖子做的全频小箱怎么没后文了。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以前帖子做的全频小箱怎么没后文了。想看看

全频小音箱?我做过不少音箱呢,不知道你指的是那个,反正后来都做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全频小音箱?我做过不少音箱呢,不知道你指的是那个,反正后来都做好了。

仔细找了i以前的帖子,做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仔细找了i以前的帖子,做的真好

怎么搜我以前的帖子,我也想搜但搜不出来呢。

网友:
手机话筒的频宽测音箱肯定不合适,语音的频率才多少,必须要歌手,歌星用的那种,最好有专门的话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是整套,不是只测试音箱,测试后也没有把测试结果只当做音箱的测试结果。而且即使弄套IC功放,我 ...

错得离谱的结论。即使是十年前的集成声卡,从20—20KHZ都是一条直线的平直........说IC功放,即使TDA2030都可以做到20~20KHZ-3DB以内的平直.....这些都是亲自测过..... ,麦克风放大器,即使用TL071都可以搭出比功放还平直,带宽更宽的放大器。    但是咪头平直的不多,即使几千的都带校准文件,这说明本身并不是完全平直。音箱,那么就更加难了。  后面这些的线性比起纯IC构成的差别在好几个数量级呢。

网友:
我帮楼主调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