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作之二

楼主(2020-02-09):
这段时间在家待得相当无聊,唬得一愣一愣连楼都不敢下,计划提前把6P12P SE做出来。是老驾新编前辈的电路,基本照葫芦画瓢,开声比之前的EL84要开扬底气足很多,整体风格偏向HIFI,所谓的味道淡一些。不过实际工作点与前辈的相差有点大,再调试一段时间看怎样合适。输出变压器为86*40 Z11铁芯,初级阻抗1K。电源为120w环形变压器,电感塞不进机箱就放在外面,外观差一点点。机内分为电源板和放大板两块,算半搭棚。为方便使用加了块蓝牙接收板,这块板有个特点:蓝牙没连通的时候为外接音源,连通后切换成蓝牙信号,这样省去切换开关。蓝牙电源为凌特LT1764,可惜蓝牙是4.2有点浪费。滤波、退耦电容为正牌Rubycon(红宝石),阴极电容为nichicon KZ,耦合为WIMA MKP10,电阻大路货色。手机拍照,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机箱漂亮 走线漂亮 我也买了几个“你吃糠”电解 准备做耳放

网友:
前辈有米呀,手工也了不得

网友:
不错,很漂亮的机,声音好输出牛造的很成功,高手一枚

网友:
胆机做的很漂亮!

网友:
不到10元做了一台,6P12P,13P工作稳定,电路简单。完胜那些贵族管子。

网友:
不错,精湛的技艺

网友A:
在70年代6P12很不好买那时拿它做行输出管用,自己装的黑白电视全电子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70年代6P12很不好买那时拿它做行输出管用,自己装的黑白电视全电子管的。

前辈让在下佩服,电子管电视机难度很大。

网友:
看出来了,功底深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让在下佩服,电子管电视机难度很大。

是的我居住是偏远的县城那时没有邮购只能是别人或自己出差买显像管等重要的元器件了,所有感性元件都是自己制做中周电源行输出场输出偏转线圈等。那时就购买6P12也是几经周折的。

网友B:
做得很漂亮,我也做了一台,朋友看中直接抱走了,一直说在做一台,身体一直不好就暂停了,音质确实很不错,个人感觉低音干脆利落,高音柔和丝丝入耳,我的6P3P推不动的落地箱,6P12P推的轻轻松松,等身体好点准备再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漂亮,我也做了一台,朋友看中直接抱走了,一直说在做一台,身体一直不好就暂停了,音质确实很不错, ...

身体是本钱,祝您新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居住是偏远的县城那时没有邮购只能是别人或自己出差买显像管等重要的元器件了,所有感性元件都是自 ...

那个年代,估计行输变压器最难搞了。

网友:
漂亮  比我的漂亮多了  我的内部资金搭棚的 太乱了    你是PCB线路是怎么弄的   有没有机器制作教程     你的输输出牛初级阻抗是多少欧 我的90欧姆  不知道大不大  也是按照原楼主的方法自绕的  效果出来还是比较满意  底噪离喇叭15公分以外听不到了  交流点灯  阳极电流95MA

楼主:
pcb是自己裁板,再用笔尺划线钻孔上铆钉,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估计行输变压器最难搞了。

行输出是好绕的就是要求制做洁净,高压部份每程绕50圈电子管的绕800-1000圈根据显像管的大小定。侵绝缘油嘛烦得8次以上哄干侵漆在哄干。制做场输出费力0.12的线绕4700圈是平绕不能乱绕否者线性不好,偏转线圈也是嘛烦不知要校正多少遍扫描线才能值。主要是没有粘性漆包线用手掰的马鞍型自己总是回位,不到位扫描线就出几道弯了。

网友:
也打算做这个,买到管子了。牛还没搞定。楼主做得漂亮。

网友:
对这个电路印象深刻!祝贺成功

网友:
前年底我装了一台,机壳摆位都和你的差不多,只用了三只小管,其它的不说了,我的就是发热厉害,不用变压器也不是线路电阻,就是那三只管本身和那靠近管子的输出变压器因为加黑壳而吸收多了热辐射也造成发热,搞得前面机壳都很热,久了后面也热。后来又在管座周围打了一圈孔,底板也打了很多孔,才有所改善。有点搞不懂,之前也装过差不多大机壳的,电路也差不多的,都没有发热那么严重。

当然,你的比我的高级很多!

楼主:
感谢海版和各位坛友的鼓励。目前这台机因为B+电压有点偏高(215v),又不想通过串电阻来降压,正在对6g2进行工作点调试,希望能出更好的效果(实测发现6P12P不能套用6GB5曲线,隔壁论坛bielx版主实测曲线较为吻合)。另外机器工作温度和机箱大小、散热条件有些关系,之前做过mini EL84推挽机发热厉害,天热的时候旁边放一台风扇伺候才感心安这台机不开散热孔(考虑外观)也有些担心,但实际温度不高。

网友:
今年过年时间特别多,可惜没钱玩胆机

网友:
玩玩电子管是一件开心的事,好的工艺。整流部分是电子管的还会高级一点。

网友:
有没有做好的朋友分享一下听感

网友:
大概多少成本

楼主:
听感不错,频响比较宽低频控制很好,总费大概8百。6P12P屏压(屏到阴)175V,栅极-26.7V,屏流120ma,屏耗21W。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感不错,频响比较宽低频控制很好,总费大概8百。6P12P屏压(屏到阴)175V,栅极-26.7V,屏流120ma,屏耗2 ...

不是说可以PK2A3

楼主:
不同管子各有特色,做得好舍得投入都会有不错的表现。目前这台机输出3.5w听起来也够了,求稳妥暂时不提高屏耗了。

楼主(2020-03-11):
最近抽空调整一下工作点比之前声音要好,供参考。从曲线上看,以22W屏耗为限,如果换成1.5K牛提高点电压可以输出7-8w的样子,但驱动电压负半周摆幅要到60V,以后再试吧。

网友:
楼主的蓝牙效果如何?

楼主:
还可以,不支持aptx,欣赏音乐足够听HIFI要效果的还差点意思,方便使用建议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不支持aptx,欣赏音乐足够听HIFI要效果的还差点意思,方便使用建议安装。

请教一下帖主,那个水绿环氧板上的搭棚钉就是铜铆钉吗?元件是直接焊接在这个铜铆钉上?看到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焊点,就是没看明白。谢指教。

楼主:
就是这样的,钻孔上铜铆钉,元件脚可以插进铆钉孔也可以焊在焊片上。建议用2mm直径铆钉+焊片,我用的3mm铆钉费很多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钻孔上铜铆钉,元件脚可以插进铆钉孔也可以焊在焊片上。建议用2mm直径铆钉+焊片,我用的3mm铆 ...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蓝牙模块外置天线是焊接在模块的什么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