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

楼主(2020-02-09):
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

自来复再生收音机发明以来,至今已有几十年历史了,因其性能较差,商品机并不多见,却因为线路简单易制,赢得了广大收音机爱好者的青睐,经久不衰。一直以来,爱好者从没停止对再生式来复收音机的技术改进,期望达到超外差机的性能。终于在2020年初,经过长期的不懈探索和技术积累,吸收了前辈们的优秀成果,由北极兵制作完成了这样一部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解决了来复再生式收音机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几项技术难题:

  • 高品质磁性天线
  • 低自谐振频率高扼圈
  • 频率特性良好的再生控制
  • 频带展宽技术:倍压检波——去尖峰电路
  • 超强的稳定性

一、工作原理

(一)        磁性天线:

再生机的磁性天线是选择性这一指标的唯一保障,再生状态下,再生反馈弥补了线圈电阻和后级三极管输入电阻的功率消耗,磁性天线始终工作在无负载谐振状态,这就要求它具有极高的品质因数(Q值),否则选择性无从谈起。这一点与超外差机不同,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磁性天线的接收原理是感应电磁场的水平分量,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在线圈上产生感生电压。磁性天线的几个重要指标是接收灵敏度W、等效高度h、品质因数Q 。

1. 天线电压灵敏度:

谐振时感生电压最高,电压灵敏度达到最大:

Wmax=2πfNAμe/(q+1/Q)

式中,f—磁场变化频率,N—线圈匝数,A—线圈截面积,μe—磁芯有效导磁率。 q—负载品质因数,Q—天线因有品质因数

2. 天线等效高度:

h =2πfNAμe/λ

以上两个公式表明,磁性天线的灵敏度和等效高度是一致的。而且接收频率越高,接收灵敏度越高。另外磁棒的长径比对有效导磁率也有影响:

磁棒越粗越长,接收灵敏度越高,但对信号的涡流损失也越大,l/d一般取14~20。

3.  品质因数:

Q =2πfL/r =Z0/r =(L/C) ^(1/2)/r

可见,要提高品质因数,必须增大天线的电感量,减小谐振电容和分布电容,降低线圈电阻。要提高电压灵敏度,对于选定的磁芯,就要增加匝数,提高Q值,降低(是的,是降低!)负载q值。

此外,磁性天线的Q值受线圈绕组位置不同的影响较为显著。由实验可知:线圈在磁棒上的最佳位置是线圈绕组长度中心与磁棒长度中心的距离为磁棒长度的1/3处,这时线圈的移动具有较大的电感量变化,方向性也好。

4.  阻抗匹配:

由于调谐回路的阻抗高,三级管输入阻抗低,所以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L1与L2匝数比一般取10:1。再生机的磁性天线,为保证选择性,宜选取更大的匝数比。

综上所述,高性能磁性天线设计如下:

选择160mm长磁棒(机壳尺寸所限),配合140pF*2小容量的双联,较高的匝数,分两段间绕减小分布电容,并置于磁棒的端部,又可进一步增加匝数,绕在塑料骨架上,提高灵敏度和Q值;采用φ0.35mm漆包线绕制以减小电阻,因多股丝包线分布电容较大不建议采用。次级密绕与初级紧耦合,降低有载q值;绕组以抽头形式,构成自耦提高传输效率。再生机天线Q值高,次级匝数取初级的1/15,置于磁棒最外端,降低次级线圈的等效高度,提高选择性。制成的磁性天线如图:

这种高品质磁性天线,适合直放机使用,如果超外差机的跟踪能够理想化,那么它必然也是超外差机的不二选择。

(二)        低自谐振频率的高扼圈

我们在制作来复再生收音机时,总是希望高扼圈具有高Q值,其实根本不必要的。高扼圈一般都是采用密绕的方式,例如一只用0.1mm单股漆包线密绕在小工字形磁芯上的自制扼流圈,电感量为2.28mH,自谐振频率为605kHz,分布电容为30.4pF,其感抗和容抗与频率的关系如下图:

图中曲线的交点频率即自谐振频率,在此频率之上,扼流圈呈容性,如果让它在整个频段内呈感性,需要让它的自谐振频率高于1700kHz,必须采取蜂房+分段绕法,使分布电容足够小,制作难度很大。其实,如果加大电感量,仍就用密绕法,分布电容增大,使其自谐振频率在500kHz左右,在整个频段内呈容性。这正好适合来复再生收音机,原因在下面分析。

(三)        高频放大:

当磁性天线外的磁场分量为Hsinωt,设天线初、次级匝数比为10:1时,输入到晶体管基极的电压为:

Vi= Wmax*Hsinωt/10= 0.2πfNAμeHsinωt/(q+1/Q)

设三极管输入阻抗为Ri,则输入电流为:

Ii=Vi/Ri=0.2πfNAμeHsinωt /(q+1/Q)/Ri

式中,对于选定的磁性天线和三极管以及固定的接收地点, Hsinωt是不变的,输入电流与接收频率成正比关系:

经三极管放大后,在集电极得到电流:

Io=βIi=0.2πβQfNAμeHsinωt/(q+1/Q)/Ri

当扼流圈的自谐振频率足够低,扼流圈的感抗远大于容抗,可不予考虑,只考虑容抗,则三极集电极高频电压:

Vo≈IoXc=0.2πβQfNAμeHsinωt/(q+1/Q)/Ri/(2πfC)

=0.1βQNAμeHsinωt/(q+1/Q)/Ri/C

由此可见,Vo是稳定的,与频率无关,这就是为什么要使用低Q值的扼流圈。三极管输出的高频电压不随频率变化,这对再生量的控制至关重要!这样通过电阻进行再生控制,再生电流稳定,在全频段将得到较为均衡的频率特性,Vo对于输入信号是相对稳定的,这使得再生量的控制更为细腻。同时因扼流圈分布电容较大对三极管的结电容也没有过高的要求。

(四)        再生的频率特性及控制:

使用电阻进行再生控制,将有很好的频率特性。但是天线再生线圈也是电感,因其感量较小,感抗Xl=2πfL, 因Vo远高于再生电压Vl,则:

Vl≈Xl*Vo/R =2πfL*0.1βQNAμeHsinωt/(q+1/Q)/Ri/C )/R

=0.2πfLβQNAμeHsinωt/(q+1/Q)/Ri/C )/R

R是再生电阻,可见尽管再生电流不随频率变化,但再生绕组是电感,还是具有频率特性,又将使再生变得不均衡。不过这个容易解决,再加一路电感进行再生控制。下图L2和R1两路再生,可得到十分均衡的频率特性。整个频段内都有最佳的再生。但L1须用磁环绕制,否则会产生有害的磁耦合,难以消除和控制。

(五)        倍压检波—去尖峰电路

再生使磁性天线的Q值倍增,调谐曲线变得十分尖锐,通频带变窄,使调谐变得困难,音频失真严重。这是单管来复再生机必须解决的问题。通常为了展宽频带,就必须在谐振电路并联一只电阻,但这样又会降低回路的Q值。为此,专门为再生机设计了倍压检波——去尖峰电路,对三极管的高频输入信号进行自动控制,以提高天线的矩形系数。

在上图中,L3、L4、R3和倍压检波电路,共同构成了去尖峰电路,使磁性天线的带宽“增大”。高扼圈L3、L4为φ6*8的小“工”字磁芯,用φ0.1mm漆包线密绕280T,电感量2.7mH,同轴近距离安装在一小段开缝的中性笔杆中,相距3mm,用“502”固定。

被Q1放大的高频信号,耦合到L3,反向送入Q1基极,形成负反馈。L3上端受D2、D3控制接地,检波时,两只二极管对地导通,L3负反馈信号通过二极管导通电阻接地,在二极管非线性电阻控制下,削除了Q1集电极输出信号幅度,通过L2和R1反馈,磁性天线幅频特性曲线被削峰,从而展宽了频带,极大地提高了矩形系数。如下图:

也可以说,是利用D2、D3的动态电阻控制Q1的增益,同时对Q1直流工作点也有AGC作用。调整好D2、D3的直流偏置,强弱信号电台都有不超过8kHz的通频带,强台的邻频也被清晰分离出来,极大地提高了选择性,并且获得了优美的音质。

倍压检波电路具有检波、AGC和去尖峰三重作用,所以C9容量较大,与常规检波电路不同。R3是L3的负载电阻。

(六)        再生稳定措施:

再生作用下,这部收音机具有异乎寻常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这时收音机变得异常敏感,温度和电压的变化,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1、稳压电路:以D1、R5、C12为Q1提供3.3V的稳定电源。

2、温度补偿偏置:温度的稳定性差,主要是锗二极管D3造成的,为此R2采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与固定电阻串联,由调整决定,我实际采用的是3只5K的玻封热敏电阻和一只10K固定电阻串联。可以在10~30℃的温度下稳定工作。

3、波段的拆分:这台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超过一般两级中放和变频的超外差机,电台变得十分密集,几乎9kHz一个台,拉线盘调台变得十分困难,不得不将中波拆分为两个波段,以展宽频率刻度。这样调台才能轻松自如。每个波段的覆盖系数为1.73,分别为530~935kHz,930~1610kHz,留有5kHz的频率衔接。

补充内容 (2020-2-11 16:53):
更正:(四)再生的频率特性及控制部分中,“但L1应采用磁环绕制"的L1更正为L2。

补充内容 (2020-4-30 07:14):
解释:  (五),第3自然段中,“通过L2和R1反馈,",L2和R1是再生为正反馈,此时在二级管非线性电阻(转折处)控制下,L3对三极管基极的负反馈信号增强,集电极信号幅度下降,L2R1正反馈减弱,天线谐振幅度下降形成削峰

楼主:
二、元件选择:

磁性天线和高扼圈L3、L4制作方法如前所述,采用密绕,电感量约3mH,不可过小,以保证其自谐振频率在500~530kHz左右。三极管采用硅高频小功率管,放大倍数120左右,不需要过高。L2须用中频磁环绕制,否则会产生有害的磁耦合,难以消除和控制,电感量误差不要太大,以保证波段内反馈的均匀性。D1可以用5只1N4148代替。D3要挑选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优质管,结电压偏高的不可用。R2用3只5K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固定电阻代替,并在调试后确定。T1为普通输入变压器,其余元件无特殊要求。

三、结构设计及安装

除双连及频率补偿电容、磁性天线和电位器外的元件,其余都安装在30×70mm的PCB上:

此新型来复再生机由于再生控制细致稳定,灵敏度极高,磁性天线周围约6、7公分的空间内有可吸收电磁波的物体,都会发生接收频率的改变,这一点与我的中生代直放式收音机类似,中生代机只有2公分的距离。由于磁性高Q天线尺寸所限,本机只能做成便携机,袖珍机将大打折扣。结构上,L3、L4与天线的距离应保持5公分以上。

传统的收音机,调谐机构与机芯制成一体,缺点较多,如结构强度低,稳定性差,线路板易受力变形等。本机双连和调谐机构安装在面板上,结实耐用,调谐顺畅,无回差。指针刻度盘为开放式。明装拉线,与喇叭罩并列,音量和调谐钮在下,呈对称分布,外形简洁美观。

拉线采用明装方式,结构牢固,用感好。面板上先粘一块环形的开有拉线槽的刻度底盘,上面加一块半环形补偿板,给双连拉线盘让出空间,上方加一天蓝色装饰板。拉线盘边沿上钻一小孔,插入一段铜丝做指针。

喇叭位置,面板上为了保持强度,开了四个圆孔,前面装上喇叭罩,背面粘一块塑料板加固。

面板与机壳采用磁铁固定,这样拆卸最方便。面板四角铣出直径7mm深3mm的坑,机壳四角粘上开同样坑的小木块,将8粒钕铁錋磁铁用AB胶固定在小坑内,对应位置的磁铁极性要相反,并保持与平面对齐。

安装好的机芯如图:

补充内容 (2020-2-10 10:18):
PCB上有一处错误,忘记修正了。L2应与R1并联,左端应接Q1集电极。

楼主:
四、调试

安装完毕,检查电路无误,D1稳压值正确,开始调试。

1.  调偏流。

先将R2以100K可变电阻代替,调整阻值使Q1的Ic为0.65~0.70mA,然后更相同阻值的固定电阻。

2.  调整频率范围。

调好偏流后,应能收到电台,将R1调大不出现啸叫。将天线线圈拔到磁棒两端,波段开关置低频段“I”,双连调整至最大容量,开高频信号发生器,调整频率为530kHz,调线圈位置,收到该频率,将线圈固定。将双连调到最小容量,信号发生器调到935 kHz,调C2收到该频率。重复上述步骤2遍。

波段开关置高频段“II”,双连调整至最大容量,调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检查收音机接收频率是否在930 kHz,否则调整C5。将双连调到最小容量,信号发生器调到1610 kHz,调C7,接收到该频率。重复上述步骤2遍。频率范围调整完毕。

3.  调整再生

收到一个高频段“II”的电台,调整R1使电台两测的啸叫刚刚消失,然后检查每个波段内有无啸叫,有则再调整R1消除即可。

将机芯装入机壳内,因高密度板机壳会对影响收音机的分布电容,频率范围有微小的变化,要对频率范围再次微调修正。

制作刻度盘,剪一张白纸贴在刻度底盘上,用频率计标定出两个频段的刻度,要尽量准确,用量角器量出各刻度的角度。然后用微软绘图软件visio,根据角度画出刻度盘,打印裁剪,用清漆两面润透,反面再多喷两遍,贴在刻度底盘上。

安装完成的效果如下图:

收听效果:居住二楼,白天收到25个台,与性能较好的7管超外差机不相上下,早晨和晚上收台很多,几乎隔9kHz一个台,最多时70多,弱台信噪比较好,除飘乎不定的都可清晰收听,强台可调谐的频率宽度不超过8kHz,弱台还要小一点,与本地强台相邻的弱台,可以清晰地收听,这一点远超过超外差机。由于倍压检波的AGC特性很弱,强弱电台音量相差巨大,要大幅度调整音量电位器,这一点远不如超外差机。

4.  参考指标

因业余条件,缺少测试设备、条件,只好对比了众多性能较好的集成电路和分立元件收音机,综合给出如下参考指标:

灵敏度:不劣于0.5mV/m

选择性:20dB

电台调谐频带宽度:小于8kHz

五、总结

1.  高品质磁性天线保障了优良的选择性。

2.  低自谐振频率的高扼圈,为再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再生调整能够轻松获得满意的效果,也让再生调整变得最具确定性和简易性特点。

3.  倍压检波——去尖峰电路让近于临界再生的收音机具有更宽的频带,获得了良好的音质。

4.  良好的工作稳定性让来复再生收音机更具实用价值。

六、鸣谢

来矿坛的几年里,接受了众多前辈和坛友无私帮助和关爱,受矿坛精神的影响,重新唤起了我对电子技术这一爱好。这部来复再生收音机得以圆满完成,了却了少年时的愿望。它是吸收了广大热爱再生机的前辈们积累下来的宝贵技术经验,有机结合的结果,否则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在此请大家一一对号认领,一并致谢,不再详述。

套用辛弃疾词一曲,送予同好:

破阵子•超级来复再生收音机

醉里挑灯焊件,梦回调试再生。八百里捕隔省台,五千里闻益友声,装机北极兵。

灵敏如绷神经,选择似刀削峰。了却少时攒机愿,赢得超级再生名,此缘定今生。

                                                     北极兵

                                           庚子年正月十六日

补充内容 (2020-3-6 17:43):
试听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53869.0.0

网友(2020-03-19):
楼主的电路俺还一直在想,是因为削峰是从频域看的,而反馈、二极管非线性是从时域看的(电压变电流变…),初看以为理解了,再想又觉得还没想通。
目前俺认为负反馈因二极管非线性而在幅值上不均匀了(如果均匀了就与再生作用抵消或部分抵消了那负反馈就无意义了),如果二极管被偏置于转折处最好,那么幅值低于该点因串联等效电阻大负反馈少了,幅值大时因为等效电阻小负反馈大,这就把幅频特性两侧边变陡。另一方面负反馈线圈并联电阻了,导致再生增加后共振峰被限制,而再生能量又必须注入到放大回路,所以中心频率两侧所含能量就增加了,形成顶部压低、两侧变陡、两侧底部更低的人为特性了。
这个理解对否可以从两个推测来验证:1)二极管偏置在转折点最好。推论:若给二极管独立偏置调节就更好了。2)该电路的再生量必须较传统再生量大才行。
传统636电路有少量AGC作用,这个AGC是检波后音频电压推动的。而楼主电路中高频负反馈结合非线性电阻推动了频率非均衡。
纸上谈兵哈,可能全错,莫怪。
这就是俺一直还在想的原因,也是盼有人能测(扫频)以揭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管子,单管机,真是奇迹。”比德生PL450灵敏度高,这背景噪音小的象是回到50年前。

        “就一个管子,单管机,真是奇迹。”门外老汉赞叹,我也赞叹。1级高放加再生后增益约等于1级多高放,再增大就成振荡器,收音机怪叫连天。受稳定性限制,放大的频率增高,增益就降低。以我多年的实践得到的见解,优质1级高放加后再生增益或能大于一级中放的增益。来复再生式收音机的高频增益不可能大于一级中放+变频的增益。
        "这背景噪音小的象是回到50年前。"听了视频,我也听到了这视频放音达到了内有镇噪性能鉴频器的收音机播音水平,所以这背景噪音被压下去了。
        我也是老汉了,生计所迫,多年无动手,对收音机制作生疏了,看到楼主佳作,真觉得自己要努力学习,观念要与时俱进。赞叹之余,奉劝欲仿制的网友不要轻易动手,因为楼主的功力罕有,经过长期的不懈探索和技术积累,才能有此优秀成果,才能按图制出那视频里优秀音质的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高手的经验可言传,但有时只可意会,否则人人是高手了。
        抱着欲以此增长见识的坛友例外;因为通过动手实践,自己的功力也有增长,反正所费钱不多,有时间和精力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两个波段频率衔接的电容量,也可以反证分布电容量。实际调试完毕后,双链微调电容都在中间位置,约5~6p ...

从不理别人的作法,自提一套再生机理论,而后又取得成功.理论和DIY完全一致!

但你有没有想过超级再生机的商业价值!大家都知道数码机中波并不好,所以,找些生产设计公司帮这台

机完善到容易流水线生产,与外贸公司联系,销往第三世界;非州/中亚/南亚/南美!

我有这个想法是因起缘于我所在公司犹太老板,与人合伙,本来在中国订一些手提简单机子,銷往西非,

谁知利润很高,銷量极好,那个合伙人从来未当过老板,从来未攒过这大把大把钞票,恳求我老板把这个牌

子100%让给他,结果他风生水起,就靠单喇叭收录机和CXA1019收音机,变成一个国际贸易老板.

世界上大部分老板都攻大电器/大生意. 但我举这个例,既然把机子买到美国,才转卖到西非,都能成功,

说明不是很多人注重小机子,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缺口,如果你直销第三世界,一定可以比下上例这种转销的,

一定能成功的.

我深深记住一件事,清末一个中国人在武汉发明了D35显影配方,于是献给柯达公司,到前几年柯达公司破产

值达1700亿美元.你说D35显影配方为柯达公司起码也攒百亿美金吧!现在,大家从这个例子知道运用知识

产权的作用的利害吧!

五九年,我国成功拉出单晶硅,并随即公布;单晶硅是用再结晶法拉的. 要是不在新闻中公布这秘笈,而是向

全世界代拉单晶硅,那今天中国的半导体生产,完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

我们发明了好东西,不善于商业化,只掉在一边.只喜欢追赶别人这种状态,一定一定要从今天纠正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学家?带红领巾时老师普及过这个概念,难道实现了?

我感觉你们这群人说科学家是当之无愧,
你们能自己做收音机、自己做示波器、自己做电视机、自己做扫频仪、自己做各种工具,甚至自己做任何元器件,离科学家还差什么

网友(2024-03-27):
大师,可否愿意分享一下PCB的Sprint Layout文件?
3521699648@qq.com

网友(2020-05-11):
再次聆听,效果真实惊艳,但是感觉中波不用分成两个波段。另外收听时总需要调整音量也不爽,能不能把检波后的直流分量放大作为AGC信号,控制高放部分或低放部分使强台弱台音频更均衡,也就是增加自动增益控制环路。

楼主:
今天休息,带上机器到发射塔5公里处,接收盘锦台,调谐带宽依旧和30公里外住处一样,未超过8KHz,相邻电台未遭覆盖,看来还具有超动态的效果

楼主(2020-04-05):
时常觉得三极管工作状态可能不同于一般的来复再生机,好奇心驱动,测了集电极高频波形,用的x10档,竟有130mV的峰峰值,最奇怪的是信号竟是"单边带"

展宽后也不是正弦波,好似全波检波形,何故?

网友C(2020-02-22):
支持量产,用现代发烧元件、PCB打版,5吋喇叭做成成品机。
甚至还可以分成两部分做,一边是AM超级再生机、另一部分是FM调频机,喇叭和电源共用,做成实木小台式机。
这么好的研究成果不要让它白费了。

网友:
坐等观看大神级精彩大作!

楼主:
挨玛,发个贴累死人,服务器被攻击了?

网友D:
强大,又见大师力作,图文并茂,有理有据,真是我等学习的榜样,上次学您的中生代没搞成功,这次再来试试这个超级再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大,又见大师力作,图文并茂,有理有据,真是我等学习的榜样,上次学您的中生代没搞成功,这次再来试试这 ...

我可不是什么大师。不过这个比中生代效果好很多,容易成功。

网友:
楼主大牛,受此一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是什么大师。不过这个比中生代效果好很多,容易成功。

您太谦虚了,您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有个问题就是那个中频磁环在那里可以找到,能用什么代替不?

网友:
包含了理论分析与实践制作的好作品——简而精,值得大家积极参与仿制和改进。

网友:
        从电路设计创新到印版设计机械加工组装的创新,图文并茂,还有破阵子填词,作者北极冰文武全才,作品很完整,可以参赛的好作品。

网友:
非常有创意的作品,复古与实用兼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太谦虚了,您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有个问题就是那个中频磁环在那里可以找到,能用什么代替不?

我是从电子管中周里拆的,现在用于开关类产品的小磁环,类似短波磁棒那种偏灰色的,都与中波通用。电感量为0.5mH即可。

网友:
为了信念而努力,陶醉在成功的喜悦里,衷心祝贺!

网友:
顶一个,图文并茂,解释清晰。

网友:
低矮歪变成DIY了,理论实践相结合

网友E:
这么好的作品不参赛可惜了!

网友:
老师可真是再生收音机的专家啊

网友:
真正的超级来复再生机!以前一个坛友(Bgxx5?)有过近似贴(是超级单管机),不过他是探讨方向性的。楼主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具体实现了另一种思路的的来复再生,连再生频带特性都纳入控制了,可以叫再生的主动控制方法了。

楼主:
回ym78321老师,再生的主动控制,这个定义很贴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夜喜见北极兵老师新作!这种简单的高性能机型,一直是我追求的,用Word 文档格式全文收藏了。
这两年极 ...

小作得前辈抬爱,惭愧的是PCB上有制版错误,L2左端应与Q1的C极相连,就是与R1并联。已经在补充说明里更正了。
PCB上的R1、L2、C8的标识是正确的,R1、L2并联后,再与C8串联,因排列元件更整齐一点,C8的位置与电路图上不同。
不当之处,还请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作品不参赛可惜了!

因时间仓促,大赛对发言有所规范,不能充分交流,发在晶区可以自由讨论,益处多些。
多谢谢您的认可。

网友:
非常喜欢北极冰老师既有理论论述又有具体安装的好文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又一力作!再次引领大家对再生收音机的改进热潮,非常好!

网友:
建议参赛哦!

楼主:
有幸得到冰岛老师赞誉,实不敢当。客气话不说了,抖胆和老师探讨这几个问题。
平衡式接法要求较高,抗干扰有一定作用。通过这次的制作,也简单地学习了一些磁性天线方面的知识,磁性天线接收的是磁声,因线圈的尺寸有限,接收到的干扰电场极其微弱,当Q值非常高时,在谐振状态下,干扰电场的能量会转化为谐振能量,大部分被吸收。这次用的高品质磁性天线,抗干扰能力比超外差机强很多,对比非常明显。双连年久接触不良,拆修很简单,坛友修复的很多。
1N4148的参数非常整齐划一,主要是2AP9质量需要挑选,军品最佳。这两只二极管搭配,最适合硅管检波。实测共同偏置下,二极管偏流约90微安,且由热敏电阻和稳压偏置共同控制,效果非常好。
选用音频变压器是为了不干扰Q1的工作状态,另外也是构成甲类音频放大,输出的音频幅度适中,2822的BTL功放,增益39dB,不算太高,比较合适。此机弱台信噪比较好,收听弱台需要开大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冰岛有个问题想讨教:如果再生回路不用频率补偿,而是用二极管的非线性阻抗,用AGC作用使高放管集电极电压 ...

您25楼的回复在上面了,因为对照您的回复直接在下面打字,直接发上来,忘记专门回帖的事。
这里,因为二极管已经有检波、AGC和去尖峰的三重作用,再增加反馈控制就要难得多。如果另加一路单独用来控制再生,这倒是个有趣了课题,值得一试。

网友:
好作品,图文并茂,介绍详细。有空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的就是另外增加用做再生控制的二极管。当检波输出端从无信号变为有信号,Q1集电极受AGC控制电 ...

理论上可行,三极管C极输出的高频信号负载会加重,可能要求输出幅度要相对大些,才能对二级管有效起控。仿真一下看看结果吧。

网友:
好作品,小时总以为再生来复式收音机简易但效果差,但经北极兵老师这么一创作,大大改变了我的想法,实在好。

网友:
赞!北极兵老师又一力作。
就喜欢老师这种打破常规,既有理论又有具体实践的好文。过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电子管中周里拆的,现在用于开关类产品的小磁环,类似短波磁棒那种偏灰色的,都与中波通用。电感量 ...

明白了,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强大的制作,摩拜(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ym78321老师,再生的主动控制,这个定义很贴切啊。

不敢当,一直琢磨怎样克服再生的尖窄峰,曾想过在中心频率两侧增设f1、f2的再生LC回路,让高放出现宽峰或多峰…,还专贴咨询过坛友们对双调谐回路引入再生后到底会不会引起频幅曲线改变,…,现在楼主作品从理论和实践上给出了一个好答案。

楼主:
推荐贴打乱了主贴的完整性,建议版主取消,或把推荐贴放在3楼以后的位置。

简单测试了一只新做的200mm磁性高品质天线,分布电容6.2pF,自谐振频率2666kHz,Q值576kHz时为703,1268kHz时为1547。计算如下:

补充内容 (2020-2-23 19:42):
因计算时没考虑集肤效应,结果有误。1MHZ时集肤深度为66um,有效电阻增大1.65倍,1268kHz约增大1.7倍,因此Q值应再除以1.7,约900。

楼主:
根据实测自谐振频率2666KHZ,计算分布电容为7pF,与解方程组计算结果基本吻合。

网友H:
近期专注鼓捣LA1600收音机,高频部分不做讨论,在此给出TDA2822一点应用体会。2822的输出端并联一只0.1的电容意在消除自激,但是这个小功放厂家众多,性能参差,有的这样接效果很好,有的不足以彻底消除自激,造成静态电流增大几个毫安。将1,3脚分别接一只0.1电容到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或者用典型电路,两只电容再串联一只10欧电阻。以上是实际使用时发现静态电流增大,示波器观察波形才发现的。另外接成BTL形式的功放电路两路毕竟有一个输出压差,扬声器会有直流通过,串一只470uf以上隔直电容可以解决。既然是超级,功放也得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近期专注鼓捣LA1600收音机,高频部分不做讨论,在此给出TDA2822一点应用体会。2822的输出端并联一只0.1的电 ...

用这个功放时已实际测量过,现在2822静态电流6毫安,喇叭直流0.13mA,音量开最大没有明显失真,还好。感谢前辈的指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推荐贴打乱了主贴的完整性,建议版主取消,或把推荐贴放在3楼以后的位置。

简单测试了一只新做的200mm磁 ...

请问楼主新作天线线圈的绕法与先前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新作天线线圈的绕法与先前的一样吗?

完全一样,这次用了20公分磁棒,总匝数少了4匝。测试Q值非常高。初次级紧耦合,负载q值很低,是真正的高灵敏度天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完全一样,这次用了20公分磁棒,总匝数少了4匝。测试Q值非常高。初次级紧耦合,负载q值很低,是真正的高 ...

分布电容只有7p,真是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分布电容只有7p,真是没想到。

从两个波段频率衔接的电容量,也可以反证分布电容量。实际调试完毕后,双链微调电容都在中间位置,约5~6pF,分布电容为6~7pF。这种线圈绕法是借鉴短波天线间绕、紧耦合制成的,所以有很高的性能。

网友J:
好文章。值得点赞。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这就是“工匠精神”!文中提到,由于AGC的控制力比较弱。影响到强弱电台的声音差距比较大,能否参考“滑动甲类”的方式,在音频上做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文章。值得点赞。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这就是“工匠精神”!文中提到,由于AGC的控制力比较弱。影 ...

其实滑动甲类解决的是电源效率的问题,要均衡音量须使用自动电平控制(ALC)电路,就是录放机里用于录音电平自动控制电路。用这里显得复杂了,而且音量变化直接仅映了电台信号的強弱,也算是来复再生收音机的特点,化弊为利了哈哈

网友A:
您这台机器灵敏度很高,可噪声不大,是您所处的位置好吗?别的机器也这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台机器灵敏度很高,可噪声不大,是您所处的位置好吗?别的机器也这样吗?谢谢。

在楼群里而且是二楼,框架结构,电气干扰比较严重,打开收音机都能知道邻居家在用什么电器。手上三四十台超外差机,只有两三台比较满意的。做成这台来复再生机,性能和收听效果很是意外。

网友:
做再生机,我个人比较喜欢做成台式机,长磁棒、大喇叭。同样的电路,出来的效果{灵敏度、选择性、音质}就是不一样,有时间把我的那几个台式机也按照北极兵老师的方法改造一下。

网友:
这台机器的抗干扰能力值得研究。

网友I:
个人感觉再生机本身就比外差机抗干扰,我的卧室距电梯间只有2~3米,电梯一动,绝大多数外差机都无法收听,只有好一些7管以上的机子和再生机才能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再生机本身就比外差机抗干扰,我的卧室距电梯间只有2~3米,电梯一动,绝大多数外差机都无法收听, ...

是的,再生条件下,磁性天线比非再生天线Q值有天壤之别,过滤干扰的性能強很多。

网友C:
祝贺楼主开创超级来复再生机先河,实乃矿坛之喜事。我等无动手能力之辈,迫切想欣赏到 超级来复再生机的视频,亲耳听听那超常的效果。

网友:
大道至简,,,
楼主作品一点都不简单呀。

网友:
如果把广播信号强度分100档,5挡以下的用再生机听,虽然听不清楚但能感觉到它们存在,可是用外差机听就没有任何痕迹,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

网友K:
把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这就是“中国工匠精神”

网友:
强大!机箱饰面设计很复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不理别人的作法,自提一套再生机理论,而后又取得成功.理论和DIY完全一致!

但你有没有想过超级再生机 ...

感谢前辈的肯定。
商机从来没想过,国人自古轻商,可能己经固定在遗传基因里了,祖辈也没有什么遗传给我。民众就缺乏商业意识,不知前辈可有商业化渠道和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是什么大师。不过这个比中生代效果好很多,容易成功。

上次那个中生代的文章的全名叫什么

网友:
谢谢啦!抽时间仔细拜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调试
安装完毕,检查电路无误,D1稳压值正确,开始调试。
1.  调偏流。

沁园春 赞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

北极冰兄 超级再生 偏锋出招
望矿坛内外 创意闪光 大师笔下 再掀高潮
倍压去峰 当仁不让 必以天线品质高
低谐振,看蜂房分段 分外巧妙
再生如此多娇 曾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外差来复 没有风采 三级高放 只是噪音增大了
俱往矣,数风流电路,还看今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肯定。
商机从来没想过,国人自古轻商,可能己经固定在遗传基因里了,祖辈也没有什么遗传给我 ...

其实很多矿友己经用自己的DIY经验,或在矿坛受某些文章启发,生产出极多的单板产品,已经在淘宝网上,

【成家立摊位】,你看联系这些网友,或与他们合作,或找些小机子生产厂合作.

  米国这边有些红娘公司,替你写这产品銷售前景年预测报告.专门替专利持有人找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请他们

为专利持有人投入资金/建成生产线,亦有生产研究公司,拿着你的样机设计年产量多少的生产线所需运输带/用

什么机器/机械手.成事后你的发明专利值多少股份,银行/保险公司值多少股份,这样对分生产红利.

网友L:
如果搞到短波波段,就是一台天然的CW收报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开创超级来复再生机先河,实乃矿坛之喜事。我等无动手能力之辈,迫切想欣赏到 超级来复再生机的视 ...

红星老师过讲了。这几天在单位,疫情期间是轮班制,过两天休息了再录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这就是“中国工匠精神”

过去对理想的再生机,是思之不得,辗转反侧,时间长了,吸收前人的经验就有了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量产,用现代发烧元件、PCB打版,5吋喇叭做成成品机。
甚至还可以分成两部分做,一边是AM超级再生机、 ...

这个建议好,很多坛友都有这个想法,要从众多的优秀作品中选出好作品组合起来,或形成几个方案大家投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搞到短波波段,就是一台天然的CW收报机。

这种电路结构难搞到短波,可以用中生代的再生形式。前几天找到一个老外的:http://zpostbox.ru/a_shortwave_r ... ration_control.html

网友:
过去对理想的再生机,是思之不得,辗转反侧,时间长了,吸收前人的经验就有了收获。
取长补短,精益求精。

网友:
高度赞赏北极兵老师的执着和智慧!

网友M:
北极老师,怎么用电桥测量磁棒线圈的分布电容呢?可提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北极老师,怎么用电桥测量磁棒线圈的分布电容呢?可提示一下吗?

我是间接测量计算得到的。
1、测天线电感量(电桥)。
2、测2只高频电容(电桥),容量使其与天线谐振在高、低频端,例如600和1300kHz。
3、分别测量天线自谐振频率和两只电容并联谐振频率。
4、根据测量结果计算出天线电感量和分布电容,参考39楼。

网友:
到8k,灵敏度还这么高。久闻老师大名,今天是开眼了!佩服!

网友N: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D2D3要用不同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D2D3要用不同的二极管

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和硅管发射结电压基本相等。硅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倍压检波的标配。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和硅管发射结电压基本相等。硅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倍压检波的标配。

那选两只类似的硅二极管不是更方便,2ap这种管子毕竟老了。我是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选两只类似的硅二极管不是更方便,2ap这种管子毕竟老了。我是初学

两只硅二极管压降高,三极管偏置就复杂了。现在锗二极管并不少,1N34,1N60等。

网友L:
北极兵老师,稳压管可用发光二极管代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北极兵老师,稳压管可用发光二极管代替不?

可以的,稳压值在3~3.3V@3~5mA都可以。稳压值不能过低,否则热敏电阻补偿作用变差。

网友I:
请问楼主电路中25k 偏置电阻对二极管合适,对三极管来说太小了,实际电路中是否只根据0.65~0.7mA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电路中25k 偏置电阻对二极管合适,对三极管来说太小了,实际电路中是否只根据0.65~0.7mA来定?

是的,由集电极电流调整决定的,在3.3V电压条件下。

网友O:
这个机子有创新,利害,可否录制视频,亲耳感受一下。

网友:
拜读北极兵老师之创作,又感耳目一新,构思巧妙,电路新颖。最难能可贵的是,实用性强,制作难度小。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间接测量计算得到的。
1、测天线电感量(电桥)。
2、测2只高频电容(电桥),容量使其与天线谐振在 ...

1,2,还行,3.4项就搞不定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四、调试
安装完毕,检查电路无误,D1稳压值正确,开始调试。
1.  调偏流。

北极兵老师,打算仿制一台,用电路图修正PCB就可以对吧?热敏电阻一时没有,用普通电阻先代替?您那个调谐轮轴是代用品吗?再生电位器轴不必引出对吧,不经常调解,还有什么注意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北极兵老师,打算仿制一台,用电路图修正PCB就可以对吧?热敏电阻一时没有,用普通电阻先代替?您那个调 ...

对的,修正PCB即可,热敏电阻可暂时不用,再生电位器不常调柄不用引出。2AP9不宜用1N60P代替,再生电感要用中波磁环绕制,注意L3L4的同名端。天线和扼流圈按贴子制作,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L:
北极兵老师,打算仿制一台,用电路图修正PCB就可以对吧?热敏电阻一时没有,用普通电阻先代替?您那个调 ...

不好意思漏掉一个问题,调谐轴是用了一个6mm轴径的废电位器改制的,卡在台钻上用圆锉加工而成,和成品调谐轴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开创超级来复再生机先河,实乃矿坛之喜事。我等无动手能力之辈,迫切想欣赏到 超级来复再生机的视 ...

终于全面复工了,在家的人少了,干扰小不少,录了视频请多指导: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53869.0.0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子有创新,利害,可否录制视频,亲耳感受一下。

录了视频请多指导: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5386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了视频请多指导: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3NTE0MTI5Mg==.html?spm=a2hzp.8253869.0.0

满满的信号满满的台,满满的惊喜满满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