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0-02-09):
整流过来是320v,怎么降压电阻另一端是0v

网友:
没图纸;
1.虚焊
2.电阻断路
3.另一端电路中有短路
您有表不会量?
4.大脑短路
5.混积分?

网友:
电阻开路(断路)。

网友:
表笔接触不良?

网友:
电阻完蛋了,表笔接触不良,电阻这一端对地短路了。

网友:
黄线接机壳了!

网友:
电阻烧断了呗!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放电电阻?看似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放电电阻?看似地。

降压电阻,

网友:
降压电阻的哈肯定是坏了 或是开路了

网友:
电阻坏了呗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是电阻另一端对地短接

网友B:
既然电阻好的另端短路,是不是那个黄色的退耦电容短路击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电阻好的另端短路,是不是那个黄色的退耦电容短路击穿了吧。

不是,那黄线是整流滤波后的B+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那黄线是整流滤波后的B+高压

你回复的内容和你的积分反差真大。“黄色退耦电容”变成了“黄色线” 。估计现在应该决绝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