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老电视

楼主(2020-02-09):
闭门抗疫,拆开老人家用的半年前就说坏了的长虹2931fd,通电开机,高压包顶边打火,无光栅,换了高压包,当栅有了,绿色,有明显白色回扫线。没声音没字符没图像。下一步不知道怎么修了…

补充内容 (2020-2-23 22:34):
把显像管修穿了~
封帖,防新冠!

网友A:
调整行回扫变压器上的加速极电压至回扫线消失,进一步调整聚焦电压至图像清晰度最好,进步调整加速极电压至合适值,最后调整暗平衡亮平衡即可。声音图像要接入信号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下子出现好几个故障,如果排除高压包的问题,应该是12V共用电源出了问题。很多电视机的12V电源是取自高压 ...

买来的高压包与原机的外形就是不一样,现在只知道高压方面没问题,不知道低压有没有问题,明天再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行回扫变压器上的加速极电压至回扫线消失,进一步调整聚焦电压至图像清晰度最好,进步调整加速极电压至 ...

调过,但屏幕大没其它图像了,按机上的按键除二次开机功能外,其它都没反应,没有菜单字幕出现。

网友C:
高压包一定要换与原高压包一致的否则很麻烦。CPU字符显示也需要高压包输出正确脉冲,极性幅度要求很严,有的取自灯丝绕组,有的高压包恰恰灯丝脉冲相位与原高压包相位正好相反,没有屏显就不知道了亮度色度对比度是否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一定要换与原高压包一致的否则很麻烦。CPU字符显示也需要高压包输出正确脉冲,极性幅度要求很严,有 ...

高压包脚至视放板相关连接的元件可能有问题,比如有一二个10K电阻和二极管等,有时高压打火会从视放板引到下面主板上。好像ABL,多年不修电视了。

网友D:
好几年没有维修这样的电视机了,都给忘记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一定要换与原高压包一致的否则很麻烦。CPU字符显示也需要高压包输出正确脉冲,极性幅度要求很严,有 ...

又搞了半天,还是修不了,还是回扫线,黄绿色屏。怎么接前面的按键也没有任何显示,本身TV也没反应没有声音。在老家,没有什么工具,测视放板上的输入视频信号不正常,都不到1V,测过前面的输出集成TDA8843,该有的电压都有,网上查的方法测试好像也正常,只其中三个脚OSD—R,G,B输入都没有电压,资料上说正常应该为3.5V。不知是这个集成问题还是上一级的三个色差输出问题。基本都补焊了一次。应该没有虚焊了。再复杂也不想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几年没有维修这样的电视机了,都给忘记去

放在那很久了,本身的确是不想修的,开始是试一下。发现是高压包外壳打火,以为其它没事,上网买了个换上,亮屏了,但出不了图像,出不了声音。

网友E:
精神可嘉!!!!!!!!!!!!

楼主:
今天又拆开查ABL电路。
之前曾换过一只早已爆开漏液的电容,今天查电路,就是ABL电路,可能当时爆了

楼主:
但找不到原机电路,板上元件也看不清,也不知道有没有变值,现在原因可能是出在这ABL电路,但还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神可嘉!!!!!!!!!!!!

学习抗疫医生精神救治电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又搞了半天,还是修不了,还是回扫线,黄绿色屏。怎么接前面的按键也没有任何显示,本身TV也没反应没有 ...

明显的是视放板三枪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下子出现好几个故障,如果排除高压包的问题,应该是12V共用电源出了问题。很多电视机的12V电源是取自高压 ...

如果是12V问题的话用电线在磁芯上绕几圈测量电压后代换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估计看是不是代换的高压包型号不对?高压包上方打火可以用灭弧灵,看电视有没有变化,如果不正常再查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的是视放板三枪的供电有问题。

三枪供电调高压包加速有变化,高电压也是高压包来的,有问题也是高压包的问题了,上面的电阻二极管电容都测过没什么问题,集成有放大变化,应该也正常,找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电路板扫描部分用放大镜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虚焊,补焊一下试试看

都补了,没反应,开机抖动各板也没反应,应该不是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估计看是不是代换的高压包型号不对?高压包上方打火可以用灭弧灵,看电视有没有变化,如果不正常 ...

我就是怀疑代换的高压包问题,又网购了一个,再试试。原高压包外壳打火,打火的地方都粉化了,用灭弧灵试过,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速极电压高不高,调低点试试,如果不行,以我的做法,换IC了

现在加速极电压调到尽都还是有回扫线,只是屏幕黑一些,调大屏幕变亮,黄绿色,回扫线明显,曾调大烧了行管,好在有个以前修过电源板买件时多买只行管备用的。没任何字符声音,按前面控制板按键没任何显示,只在AV/TV好像跳一下。这是换了一个新买的高压包之后的,电视之前没什么事的,是后来才说不行了,我试机黑屏,里面沙沙打火出臭味,拆后盖再开机才看到高压包打火严重,补不了,才上网买,以为只是高压包原因,谁知换上又另一番境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你把打火的高压包清理打火的地方,烧焦的地方刮干净,然后用AB胶补好,装上去,把行供电电压调低, ...

老家这边,管得严,到镇上都不方便,等过几天要需要买其它东西再去买回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压打火、最不好整了、也可能数据存储芯片损坏、也可能换的高压包不良、迨成行频脉冲信号不正常、

早知不折腾了,反正不是没电视机看,买了一个五六十的高压包,装上不行,又不甘心,再买过一个试一下。其实另一个原因是在家里闲不下来()

楼主:
焊上新买的高压包,装上显像管后面的视放板,将管脚扮裂漏气了
一切都结束了!浪费了两个高压包。

网友J:
引用 楼主:
焊上新买的高压包,装上显像管后面的视放板,将管脚扮裂漏气了
一切都结束了!浪费了两个高压包。

看到这里,实在没忍住我不厚道的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这里,实在没忍住我不厚道的笑了

看你这么不厚道,再说些秘密给你听 ,第一只高压包,有电视机型号的,带上运费60多 第二只坛里问大家,买的包到才15元,但是 焊完装显像管底座,之前就有脚变形对不中座孔,拔正试了几次,可以了,再套上去,另一脚丝丝声响了………………

封帖,防新冠。

网友K:
    在高压包确定更换的型号正确的情况下,先测量显像管3个阴极(KR KG KB),如果KG电压明显偏低往前极查,如果三枪电压平衡就是碰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高压包确定更换的型号正确的情况下,先测量显像管3个阴极(KR KG KB),如果KG电压明显偏低往前极查 ...

这机停用放了成年之前是正常的,后来是老人家搬出来要用,说开机就不行,没法用,又搬开放在一边了。家里大把电视机任看,本来都不想修理的,这段日子的时间不说大家也明白吧,拆来试机发现高压包壳部位严重打火,没法补救,以为就是高压包问题,买了一只装上,有光栅没图像,查不出其它问题,以为还是高压包问题,再买一只试试,谁知装上之后再装显像管后的视放板,碰开了一个脚,管也丝丝进气了,什么都白修了。

封贴,防新冠。

网友:
同情楼主修到后面,不小心把管整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