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应急代用

楼主(2020-02-10):
到手一台破红灯711收音机,查输出变压器初级断线。手头没有配件,找到一个体积大小与该变压器相同的电源变压器,观察该变压器初级线圈采用红色高强度,高绝缘性能的漆包线乱绕成型,考虑绝缘性能良好,决定使用不动。拆除原来的次级所有线圈,使用0.45漆包线重新绕82圈,将铁心片每5片合起对插,然后固定安装。之所以没有采用传统的对插留气隙的工艺是因为原变压器没有寖漆,铁芯片比较整齐。这样安装比较好固定。实践试听没有影响音质。安装好后一次成功!

网友A:
原来的输出变压器断线,拆开重绕不行吗?

网友:
变通使用,很好!

可惜你我住得不近。不然我送你两个,  5.5K/4欧 的。不过不是红灯原配的,是小厂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输出变压器断线,拆开重绕不行吗?

有绕线机,不过分层绕很麻烦的,水平达不到,费事费力!原装的又买不到。不过这个代用品效果不错!音质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绕线机,不过分层绕很麻烦的,水平达不到,费事费力!原装的又买不到。不过这个代用品效果不错!音质很 ...

赞成这样的处理,修理这种故障不必那么地八股。当然能复原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我收的一台“红叶”机,也是输出变压器初级不通了,线太细,重绕不易,就用一只220v/6v小变压器代用了。凑合可以收听了,尤其是这一段,一只用它的短波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广播和用206唱机放音乐。

网友:
变通的好,其实收音机本身非高保真!对收听没有什么影响!为你点赞了!

网友:
初级线圈重绕确是很麻烦,能有可利用的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收的一台“红叶”机,也是输出变压器初级不通了,线太细,重绕不易,就用一只220v/6v小变压器代用了。凑 ...

跟您情况差不多,我也是找了一个220转6的不知道是猫,还是路由器电源,砸了取这个变压器当做输出变压器来用,将就着还行,声音不放大也听不出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您情况差不多,我也是找了一个220转6的不知道是猫,还是路由器电源,砸了取这个变压器当做输出变压器来 ...

感谢加分鼓励

网友:
感谢加分鼓励!

网友(2020-10-28):
就不能提供点数据

网友:
电源变压器铁心没有留气隙,时间长了铁心会磁化饱和。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因清漆拆开很困难,只好代用了非原厂配件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
人耳对失真的感觉比较迟钝,所以有的金耳朵说自己能听出什么什么的,我是不太相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
人耳对失真的感觉比较迟钝,所以有的金耳朵说自己能听出什么什 ...

手里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没有仔细测试。感觉没有必要。发帖已经说了,是应急代用。你已经说了,人耳对失真感觉迟钝。

网友E:
220V/6V的电源变压器应急使用可以替代5500/4欧姆的输出变压器,经验证明功率不要超过5VA。功率越大初级电感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V/6V的电源变压器应急使用可以替代5500/4欧姆的输出变压器,经验证明功率不要超过5VA。功率越大初级电感 ...

谢谢白版!根据使用效果,感觉现在的铁芯比过去的铁芯好,应该是导磁率比较高。

网友(2021-05-02):
肯定受影响。代用可以。

网友:
我也这样用6V电源变压器带用过。由于没改动铁心,就装了个双执双刀小开关,听一段时间动一下小开关,对防止铁心磁化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