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手电筒的升压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2-10):
这个手电筒用1.5伏电池1节,测了LED的电压是3伏左右,那个色环电阻大概是0.7欧,工作时电池的输出电流大概0.4安。没有看到电感,手机发帖暂时不会上图等会发图片

网友:
你看到的那个色环电阻就是个电感。

楼主:
图片 来了,手机怎么发图有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吗?

红线是正极黑负极

红线是正极黑负极

网友:
如果是电阻,黑黑黑银四环是多少阻值?

网友:
楼主搜“焦耳小偷电路“,就能看到。色环电感

网友A:
色环电阻不用这个绿底色,这个绿底色是给电感用的。色环电阻一般金属膜蓝色,碳膜是米黄色,水泥电阻用灰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环电阻不用这个绿底色,这个绿底色是给电感用的。色环电阻一般金属膜蓝色,碳膜是米黄色,水泥电阻用灰色 ...

说得对。再补充一个:色环电容用浅粉色。区分很明显。

楼主:
我在电子方面还是小白一个,谢谢各位指点,现在才知道那个东西还不一定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