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0-02-10):
15年购的变压器,原贴有参数,但是帖子现在已经打不开,现不清楚输入端是哪个,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知道的或者如何判断和测试的,麻烦告知,谢谢了。

电阻

电阻

脚位图片

脚位图片

网友A:
9-10绕组送6.3V交流,找220V绕组的接线端子。

网友B:
恭喜--你得了个好牛。  ------这是个电源牛。数据供参考(老表测不很准)---划联线的应做为中心头

网友C:
用一个已知的50HZ交流电压,比如10v,接到电阻比较小的一组线圈上测一下其它几组不就明白了。

网友:
我也有这种军品牛 不过高压绕组阻值大得吓人啊 没做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0绕组送6.3V交流,找220V绕组的接线端子。

非常感谢,最近闲的慌想用起来,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得了个好牛。------这是个电源牛。数据供参考(老表测不很准)---划联线的应做为中心头

非常感谢,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已知的50HZ交流电压,比如10v,接到电阻比较小的一组线圈上测一下其它几组不就明白了。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得了个好牛。------这是个电源牛。数据供参考(老表测不很准)---划联线的应做为中心头

请教6v6推挽能带的动吗

网友D:
高压阻值太大,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阻值太大,电流小

6V6推挽 岂不是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6V6推挽 岂不是用不了

我有一个变压器跟你这个差不多,初级直流电阻32欧,灯丝绕组直流电阻0.7欧,高压180v绕组直流电阻90欧,是ST16示波器的变压器,请教说高压大概只有50ma.差不多可以推算出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变压器跟你这个差不多,初级直流电阻32欧,灯丝绕组直流电阻0.7欧,高压180v绕组直流电阻90欧, ...

200多阻值岂不是才二三十毫安

楼主:
今天已经下了10片pcb板,还没付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6v6推挽能带的动吗

这么告诉你---做功放的电源牛----要的是高压电流大。接收机和仪器用的电源变压器---要的是漏感小燥音小。就好比大货车的发动机----和高级轿车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告诉你---做功放的电源牛----要的是高压电流大。接收机和仪器用的电源变压器---要的是漏感小燥音小。 ...

谢谢,用不了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告诉你---做功放的电源牛----要的是高压电流大。接收机和仪器用的电源变压器---要的是漏感小燥音小。 ...

用不了可惜了

网友E:
这个妞可以用来做前级不错  单端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妞可以用来做前级不错  单端都够呛

是的,买了一直没用,现在闲着想拿出用一下却用不了

网友F:
也就二十来瓦,做个两灯再生机玩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也就二十来瓦,做个两灯再生机玩玩吧。

你知到这变压器有多重么-----从哪里能看出20多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告诉你---做功放的电源牛----要的是高压电流大。接收机和仪器用的电源变压器---要的是漏感小燥音小。 ...

比喻太形象了,学习。

网友G:
下面是红灯711电源变压器DB-45-160的直流电阻测试数据,该变压器功率45VA,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初级220V48.7欧姆;灯丝6.3V0.7A,0.66欧姆;灯丝2X3.15V,2.15A,0.24欧姆+0.24欧姆,次级高压2X230V,60mA,182.8欧姆+196.3欧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知到这变压器有多重么-----从哪里能看出20多瓦。

从线圈直流电阻和设计压降来推算啊。通常压降不大于5%,军品要求更高些,按3%压降。两个灯丝绕组,总电流大约1A,7VA;300V+300V,300欧直阻那组50mA,15VA;490欧那组不大于30mA,9VA;这是满载功率了,此时,初级绕组电流0.15A。变压器铜损约2W。
当然,如果按10%压降输出电流短时使用,不怕变压器过载发热,功率当然可以加大。
另外附一个手头的上无二十七厂 DB-50-42变压器实测参数:测量仪表Flucke287
初级110+110v ,12.15+15.24欧;     250+250V(75mA),121.2+131.07欧;  6.3V (0.6A),0.49欧;  6.3V(2.5A)0.1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到这变压器有多重么-----从哪里能看出20多瓦。

4公斤左右吧吧,具体没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面是红灯711电源变压器DB-45-160的直流电阻测试数据,该变压器功率45VA,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初级220V48 ...

谢谢版主,暂时先放置了,用来做前级这个变压器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线圈直流电阻和设计压降来推算啊。通常压降不大于5%,军品要求更高些,按3%压降。两个灯丝绕组,总电流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4公斤左右吧吧,具体没称

20*4==80瓦以上说吧。这变压器我还有好几块

网友:
很好的轿车(前级)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4公斤左右吧吧,具体没称

应该在3.7共斤以上重-----实话实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下面是红灯711电源变压器DB-45-160的直流电阻测试数据,该变压器功率45VA,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初级220V48 ...

报告领导---当年我们用拆机的---这种变压器按红灯711电路做收音机。。功放两只6p1--配用7512的输变压器做双声道(时毛叫立体声)..长时开机---牛不哼----不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报告领导---当年我们用拆机的---这种变压器按红灯711电路做收音机。。功放两只6p1--配用7512的输变压器做 ...

27厂的DB-45-160变压器质量确实不错,现在价格炒上去了,前几年为了制作6P14三极接法袖珍功放,从青海邮购了两个,成色非常新(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长时间工作发热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27厂的DB-45-160变压器质量确实不错,现在价格炒上去了,前几年为了制作6P14三极接法袖珍功放,从青海邮 ...

是的.买这类元件---最好选北方库存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