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知道这种变压器怎么使用?

楼主(2020-02-10):
以前广坛买的,想用在电子管收音机上面,不知道引出脚怎样确认初级、次级,及各引脚的电压又怎么确定?

网友:
与同类的变压器比较,我分析,这五个线头,可能是初级接线,需要把两个线圈串联起来。至于如何接线,你需要认真观察。不可接错的。

网友:
一般地,1--1是一个绕组,2--2是一个绕组,这两个绕组需要串联起来接市电。这里须谨慎,接错了,这个变压器就废了。

网友:
接 这个 最好有一个 调压器  把你认为的 初级 使用低电压 逐渐升高电源电压 看看是不是 电源变压器

网友:
第一步量电阻都不做,你以为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

网友:
这种C型变压器,两个线包需要串联起来,两个线包靠铁心应该是初级,量一下电阻应较大。
接电不放心可串两个200W白炽灯泡(灯泡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