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付

楼主(2020-02-10):
求教三洋9996皮带尺寸

楼主:
谢谢.有的坛友和师付提示要买质量好一些的.不知道尺寸.所以求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的坛友和师付提示要买质量好一些的.不知道尺寸.所以求救

9996与这个机芯(9998)是否一样?9998皮带数据我找了很久没有结果,目前硬凑了几条基本可以使用。

楼主:
一样的.皮带我找了一条.现在的情况是刮碰皮带电机下的电池铁.不知是几毫米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96与这个机芯(9998)是否一样?9998皮带数据我找了很久没有结果,目前硬凑了几条基本可以使用。

我换那条可能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96与这个机芯(9998)是否一样?9998皮带数据我找了很久没有结果,目前硬凑了几条基本可以使用。

谢谢你了.还帮我看看很热心.不懂地方在请教.现在我那基本拆散了.就是电路板.拿不下来.还有线连着.我对电路和焊不行.因为拿不下来电路板.机芯就拿不下来.因为机芯前面还有条皮带.连着计数器.不知道那条皮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96与这个机芯(9998)是否一样?9998皮带数据我找了很久没有结果,目前硬凑了几条基本可以使用。

机芯出吗.留下联系方式.新手不能发消息.和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芯出吗.留下联系方式.新手不能发消息.和图片

机芯不出。抱歉!
我目前用的皮带尺寸:
对折(mm)                        宽度(mm)
   135                                 4.0     扁
   120                                 1.5     方
    75                                  1.5     方
    95                                  1.0     方

尺寸非官方,使用没问题。
购买店铺:【郑记橡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不出。抱歉!
我目前用的皮带尺寸:
对折(mm)                        宽度(mm)

嘛烦了.谢谢

楼主(2020-12-16):
引用 网友A:
机芯不出。抱歉!
我目前用的皮带尺寸:
对折(mm)                        宽度(mm)

你好.还得请教你.送带轮和收带轮弹簧那里塑料圈碎了.拿什么牌子的收带轮槊料圈替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还得请教你.送带轮和收带轮弹簧那里塑料圈碎了.拿什么牌子的收带轮槊料圈替换

你好!是怎样的槊料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怎样的槊料圈?

你好.谢谢回复.我发不了图.就是右左卷带轮卡磁带那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我发不了图.就是右左卷带轮卡磁带那个东西

是这个圈?
当年为了找合适的代用配件,我在上海合肥路进口零件供应点买了这个组件,花了不少钱。
这个圈容易坏也不易找到,还是想其它方法改造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圈?
当年为了找合适的代用配件,我在上海合肥路进口零件供应点买了这个组件,花了不少钱。
这 ...

对.就是他.现在配了一套.就是转一会自停.不知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圈?
当年为了找合适的代用配件,我在上海合肥路进口零件供应点买了这个组件,花了不少钱。
这 ...

还得麻烦一下.羊毛毡在卷带轮左轮还是右轮.是不是羊毛毡沒有磨擦力了.导制自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得麻烦一下.羊毛毡在卷带轮左轮还是右轮.是不是羊毛毡沒有磨擦力了.导制自停.

羊毛毡在这个组件里。如果磨擦力不足,应该不能自停。
转一会自停 —— 磁带太紧或自停机构出了问题。
检查自停机构哪个配件卡滞、不归位,导致释放头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羊毛毡在这个组件里。如果磨擦力不足,应该不能自停。
转一会自停 —— 磁带太紧或自停机构出了问题 ...

谢谢回复.发不了图.只能语言表达.有时形容不好那也得形容.因为你对这机芯吃透了.还得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羊毛毡在这个组件里。如果磨擦力不足,应该不能自停。
转一会自停 —— 磁带太紧或自停机构出了问题 ...

现在的情况是.播放几秒之后自停.不放磁带.空转用手轻微摩擦收带轮他就一直转下去.手一松开就自停.在机芯正面有个小孔能看到有个塑料件左右摇摆.刚播放是正常摆动.过几秒摆动放慢然后自停机.谢谢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播放几秒之后自停.不放磁带.空转用手轻微摩擦收带轮他就一直转下去.手一松开就自停.在机芯 ...黄泥塘 发表于 2020-12-29 20:51

uote]

这个塑料件(偏心轮,内有凸头)是自停机构的一部分,机芯通电就匀速摆动。当磁头锁板释放头遇阻向轴径移动时,内凸轮带动磁头锁板释放头完成解锁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播放几秒之后自停.不放磁带.空转用手轻微摩擦收带轮他就一直转下去.手一松开就自停.在机芯 .. ...

谢谢.就是他.刚播放匀速.然后就不爱动了.就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播放几秒之后自停.不放磁带.空转用手轻微摩擦收带轮他就一直转下去.手一松开就自停.在机芯 .. ...

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自停.重点检查哪个部位.现在我也像是汪洋中的小船找不到岸边.希望指点指点.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自停.重点检查哪个部位.现在我也像是汪洋中的小船找不到岸边.希望指点指点.万分感激.谢 ...

检查白圈内的铜片是否紧贴释放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自停.重点检查哪个部位.现在我也像是汪洋中的小 ...

谢谢回复.那个铜片紧帖.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个铜片紧帖.

偏心轮上面的大白塑料轮槽有些起层掉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自停.重点检查哪个部位.现在我也像是汪洋中的小 ...

谢谢.能帮我打理一下吗?万分感谢.留下联系方式.行吗

网友A(2021-01-15):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帮我打理一下吗?万分感谢.留下联系方式.行吗

你可手盘自停轮,通过窗口观察释放杆运作状态。
正常情况下,释放杆头(红色)沿偏心轮形状走。当运行遇阻,杆头(红转黑)往轴方向移动,偏心轮内的凸块推动释放杆做解锁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手盘自停轮,通过窗口观察释放杆运作状态。
正常情况下,释放杆头(红色)沿偏心轮形状走。当运行 ...

谢谢回复.按你指点先搞搞.搞不明白再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