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非平衡到平衡口信号线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02-10):
因为影院功放只有3个平衡口,其它的都是莲花的,今天看后级功放说明书的时候发现之前好象连错了,之前是+极连+极,连后级端把-极和屏蔽连一块儿了,看图好象只要连个+极就可以了,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连好些呢?谢谢各位老师。下面图是说明书的。

网友:
负极与地连接+正极,有声音出来也算正常的。接平衡那是所有设备都是平衡接法,你要以真一点喇叭都要接。

网友:
平衡与非平衡音质一样,平衡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弱信号远距离传输。

网友A:
说明书好像就是有负极连接屏蔽层的接法。

楼主:
我用的是最后一种,PHONIX端子,莲花出来后只接了正极,负极没接,屏蔽也没接,接后级直接把负极和地线接一块儿了。。平衡的声音比非平衡的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好像就是有负极连接屏蔽层的接法。

又看了下,好象就是要接屏蔽,又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