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FM收音机时不被人重视的LPF——低通滤波

楼主(2020-02-10):
    在看了很多DIYER们制作的收音头,很少有对LPF有足够重视的,最多也就千变一律的参考一下LA3450之类简单的LPF,殊不知那种滤波器带来的失真是很大的,LA3450给出的指标是失真率是THD=0.015%,而采用这种简单LPF会使失真猛增到0.5%,足足提高了33倍 ,很明显各位貌似也没听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LA3450的DETASTREET已经给出了答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下面那段英文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注意:由于使用此低通滤波器使19kHz,38kHz处的衰减较小,LPF输出处的载波泄漏导致立体声失真和分离特性变得比电子特性中规定的要差。 例如,由于载波泄漏,立体声失真变为大约0.5%。
   那么LPF究竟是干嘛用的呢?主要目的是除去音频中残余的19KHz的导频信号和38KHz的副载波分量,防止在低频放大器中引起互调失真。它们还会在录音和AD转换时和偏磁频率和采样频率差拍产生啸叫声。
   鉴于此笔者设计了两款LPF,第一款是采用三颗运放组成TWIN-T滤波器,经过仿真虽不能在15KHz时获得-3dB衰减,而是在13KHz附近开始就衰减了,在19KHz处-35dB的衰减,结合实际其实FM收音高音超过13KHz的分量已经非常少,有也是杂音,去掉一些或许也是好事呢?
   另外一款是采用LC的滤波器,这个滤波器从仿真曲线来看比TWIN-T的要好看,-3dB的衰减大概从16KHz开始,19KHz处为-30dB的衰减,具体如下。
  由于仿真软件是存在误差的,最终还是要看实际电路表现的,所以开始焊板。
滤波器最好使用高精度的聚苯乙烯电容
经过测试计算,实际结果和仿真结果还是比较接近的,通过微调谐振点到19KHz,TWIN-T可以获得-45dB的衰减。而LC滤波器,如果采用两组LC回路可以在19KHz处获得-30dB的衰减,如果采用三组LC回路,可以在19K处获得-48dB的衰减。
   试验到此,有讲的不对之处还请指正,谢谢观看,武汉必胜!

网友:
这个我也研究过。

网友:
收音头上的低通滤波器(片状三端的)是简单滤波器吗?

网友A:
过年在哪里打的版?

网友:
简直是雪中送炭呀,刚刚买了2片LA3450回来,早有耳闻官方电路衰减很大,这下可以捡现成的了。

网友B:
LA3450 的 DATASHEET 说如想达到电气参数所说的失真度 (0.015%),LPF 对 19 KHz 的衰减应该不小于 -90db,对  38 KHz 的衰减应该不小于 -7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年在哪里打的版?

我能说是3个月前打的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3450 的 DATASHEET 说如想达到电气参数所说的失真度 (0.015%),LPF 对 19 KHz 的衰减应该不小于 -90db ...

确实是这样的,用LC方案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19K的衰减要不影响15KHz,不过影响一点也没关系,38K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用LC方案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19K的衰减要不影响15KHz,不过影响一点也没关系,38K一点问 ...

衰减曲线要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A3450 的 DATASHEET 说如想达到电气参数所说的失真度 (0.015%),LPF 对 19 KHz 的衰减应该不小于 -90db ...

这个衰减要求有点高,看来所谓的牛比指标也不大现实,

FM还是玩DSP的好,数字滤波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衰减要求有点高,看来所谓的牛比指标也不大现实,

FM还是玩DSP的好,数字滤波简单多了

正如楼主所说,用 LC 陷波器可以实现,不过需要很高的 Q值。

网友D:
不太理解,我想问一下,LA3401,用你这个电路能减少失真?只是元件也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用LC方案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19K的衰减要不影响15KHz,不过影响一点也没关系,38K一点问 ...

LC方案怎么做?

网友:
不玩立体声解码的无所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衰减曲线要陡。

其实也没有必要做到那么变态,参考瑞华士的A720,没看错的话19KHz衰减做到-45d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衰减要求有点高,看来所谓的牛比指标也不大现实,

FM还是玩DSP的好,数字滤波简单多了

DSP确实在这方面有优势,接收能力也强,但是比较适合听语言类节目,拿来听音乐还是显得单薄,和传统的模拟机比起来少了点韵味,区分也就一耳朵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我想问一下,LA3401,用你这个电路能减少失真?只是元件也太多了

确实元件挺多的,不过你可以去看一下牛机的LPF方面都是很下功夫的,元件规模都比较庞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DSP确实在这方面有优势,接收能力也强,但是比较适合听语言类节目,拿来听音乐还是显得单薄,和传统的模 ...

我的感受和你恰恰相反, dsp 的细节好很多,模拟的含混不清,有些人喜欢的声音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用同一个音源+发射器对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受和你恰恰相反, dsp 的细节好很多,模拟的含混不清,有些人喜欢的声音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 ...

模拟温暖的声音被你说成含糊不清,那些几万的收音头都可以扔掉了,DSP音质类似于MP3,不过各有所爱嘛,类似于模拟功放和数字功放,没必要再争,喜欢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有必要做到那么变态,参考瑞华士的A720,没看错的话19KHz衰减做到-45dB就可以了

请问,这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受和你恰恰相反, dsp 的细节好很多,模拟的含混不清,有些人喜欢的声音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 ...

那是您的模拟设备本身性能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您的模拟设备本身性能出问题了。

爱华小宝贝的收音功能,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费嘴皮,直接上干货

2段录音,一个是dsp机子,一个是爱华小宝贝的收音,,我没有神器LA3450 ...

果然是干货,快点公布答案吧

网友F:
研究的很深啊,赞!我也发现了这个小问题,对参数确实有一点影响,但不用仪器测,单听感上难感觉出来。我也是在设计采用电子分频的方式来进行滤波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研究的很深啊,赞!我也发现了这个小问题,对参数确实有一点影响,但不用仪器测,单听感上难感觉出来。我也 ...

电子分频估计得不到陡峭曲线,难以达到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分频估计得不到陡峭曲线,难以达到目标

应该是,这现在已还在设计阶段,还没有设计板子呢,你这个板子输出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费嘴皮,直接上干货

2段录音,一个是dsp机子,一个是爱华小宝贝的收音,,我没有神器LA3450 ...

感觉(对比2)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费嘴皮,直接上干货

2段录音,一个是dsp机子,一个是爱华小宝贝的收音,,我没有神器LA3450 ...

2,高音丰富一些。

网友G:
这个图上的电容都是非标的哪里能找的到?请LZ修改成标准的电容这样也好仿制。

网友:
大师,帖子中的仿真软件叫什么呀,我在网上和淘宝上没有找到这种仿真软件。

网友:
19X2 = 38
通信里 三阶互调都要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上的电容都是非标的哪里能找的到?请LZ修改成标准的电容这样也好仿制。

非标电容可以通过并联得到。

网友(2023-09-13):
关注中,这个LPF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有必要做到那么变态,参考瑞华士的A720,没看错的话19KHz衰减做到-45dB就可以了

这么精准的电容容量比较难找吧?

网友:
利用运放制作19kh陷波器。

网友:
金嗓子收音头,都没用过那些所谓的顶级解码芯片,都是用一些比较普通的IC,用得较多的是LA3401。但是,这些收音头的共同点是LPF做得很到位,用料较多,所以音质很好。

网友:
DAC的LPF对音质影响也很大,运放做LPF应该可以尝试一下。另外解码芯片使用的电容也有调音作用,比如耦合、退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