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理后效果真不错……。

楼主(2020-02-11):
近来闷在家里大过手瘾。一台带调谐高放的再声机被我重新整理了一下。发现效果提高不少。因为有磁棒,不用外天线就可以收音。但通过一只47p小电容和四五十公分的拖线。效果大增!能请楚响亮的收到下到电台。依次是:江苏南通誴合台,江苏台,常熟台,苏州台,浙江台,无锡台,張家港台,南通二台,南通交通台,中国之声台,后面还有几个不知那的。以上台均不串音。最高音频峰值,30型表交流10V挡测出0,8V。采用30W电源变压器,整机及各部分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路图学习学习。

电路图送上。如有不对請原谅,

楼主:
继续上图片弟二批

网友A:
上个电路图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路图学习学习。

稍等一下我来画!

网友B:
带调谐高放不容易做,高放干扰、同步等,做好了灵敏度、选择性应该不错,就是不知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调谐高放不容易做,高放干扰、同步等,做好了灵敏度、选择性应该不错,就是不知音质如何

高手说是不錯。只要解决了自激。音质没问题。我这台机的布局消除了自激。由于輸出绕制很小心。所以音质不错。旣响亮清楚又有低音。只追求低沉不追求高音了。人声可以就行了!

网友C:
我没看懂,高放管输出的信号,怎样藕合到捡波极的?,少一支藕合电容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图送上。如有不对請原谅,

高放信号是怎么耦合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懂,高放管输出的信号,怎样藕合到捡波极的?,少一支藕合电容器吧。

对不起,价绍得不太祥细。該机的特点就是高放级扼流圈是放在6J1的输入线圈中,依靠感应给弟二级的调諧线圈。随着放入的深浅,可以提高选择性与灵敏度谦顾。請见图,可能光线不好,今天阴天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放信号是怎么耦合的呀?

見上面的图片及说明。

网友:
耦合问题不是图纸问题,看了是制作技巧问题,独门绝技!

网友E:
看着真不错。能否提供一下各线圈的绕制方法及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真不错。能否提供一下各线圈的绕制方法及数据。。。

天线线圈是120公分的磁棒,多股线绕58至60圈调整过程中可以增减。檢波级輸入线圈用电工穿线的管子,外径2公分,绕145圈作輸入线圈离开5毫米再绕40圈作为再声线圏,调试中可增减。扼流圈用工字型磁芯,用0,1㲺包线乱绕,6至8毫享,底板长33公分,宽17,5公分另件排列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线圈是120公分的磁棒,多股线绕58至60圈调整过程中可以增减。檢波级輸入线圈用电工穿线的管子,外径2 ...

谢谢,记下了,也学着做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路图送上。如有不对請原谅,

您好楼主,请把 电路图 详细 地、正规地 再给画一个,数字 有些叫不准啊!
谢谢啊!

网友:
这个看似简单。其实没有很好的功底是很难成功的。楼主 厉害,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验-试验-试验=成功

无线电爱好者就要有这个专劲才会有成功的欢乐。原与大家分享。我正在祥细整理过程。希望能给大家一起共同快乐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楼主,请把 电路图 详细 地、正规地 再给画一个,数字 有些叫不准啊!
谢谢啊!

我正在整理要点厚与大家分享。整理好发祥细数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无线电爱好者就要有这个专劲才会有成功的欢乐。原与大家分享。我正在祥细整理过程。希望能给大家一起共同 ...

再改善天线,朝西方向,看看AM扬州801经济,1179新闻,这两个台是否收到?相距200多KM.
我这儿,德生9700,和R-911,都收不到南通的,而泰州,镇江勉强能收F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楼主,请把 电路图 详细 地、正规地 再给画一个,数字 有些叫不准啊!
谢谢啊!

图纸重新画了一次。发上!如有不当可以提出。大家共同努力。将这再声机的效果做到最好!这是我的本意。欢迎大家提出各自的更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改善天线,朝西方向,看看AM扬州801经济,1179新闻,这两个台是否收到?相距200多KM.
我这儿,德生9700 ...

朋友。我试过了,掦州台不知为什么收不到。就是拿外差机也收不到。不过经你一提起,还真是以前没注意!好像影像中南通这里在收音机里从来没有收到过楊卅台。是不是楊州台功率太小?以后注意这个特点关心关心

网友F:
天线线圈、扼流圈 、再生线圈,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试过了,掦州台不知为什么收不到。就是拿外差机也收不到。不过经你一提起,还真是以前没注意!好 ...

我可以确定:
国家肯定统一减小了AM中波的发射功率,
60-70年代,我自制的6管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
每天白天稳稳地接收上海990千周的英语教学,新闻,
而现在,连近的南通,无锡都收不到!
我那时制作的收音机都是用便宜的处理级元件,
性能肯定不比现在的成品机!

楼主:
这个板子上线圈线细的就是6J1的輸入线圈,只用到145圈的和40圏的两组。另一只是专门短波用的暫时还没有用上。因为这个机器的最终板本是中短波两波段的再声机。我自己正在努力!待日后短波完成了让大家共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线圈、扼流圈 、再生线圈,没有看明白!

天线线圈是弟一级高放的有磁棒的即是。另一块环氧板上两只线圈上面一只是捋来的短波𦖭入线圈。下面一只是中波6J1的輸入线圈。制作时电感量要测一下,应該和磁棒线圈的电感量相同的。调試过程中可以适当增减高放6K4的负载RFC是用工字形磁心绕成6至8毫享:然后想法放进6J1的輸入线圈里。做成活动的放入深度可以调节。其实只要放入一点点就可以了!感应作用非常强烈,仔细配合W1W2电位器的作用能将再声调节到最佳这时候应该是所有再声灵敏度只要调节电位器W1。用调节6K4的增益来控制再声。另外高放节的线一定要尽可能短尽可能不要交叉。以减少自激。这个机子解决了自激灵敏度很好的。而且不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上线圈线细的就是6J1的輸入线圈,只用到145圈的和40圏的两组。另一只是专门短波用的暫时还没有用 ...

原来是空置一个 短波线圈 。。明白啦!
谢谢回复!

网友(2020-04-08):
做的不错,做个好电子管收音机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当年,那个时代私人不得持有带高放的再生收音机,因为能接受等幅电码-接受电报。

六十年代以前买6P1要派出所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