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中波电台多如晨星

楼主(2020-02-11):
晚上睡觉前试验了一下中波接受电台,随手拿出一台杂牌带MP3播放的DSP机器,这台机器全波段接受,时间不到夜里12点吧,地点郊区2楼西边间,也就是说接收条件还可以,几乎动下调谐旋钮就有一个电台,几十年前在中波高端接收的香港益友宗教台依然存在,日本电台也不少,其它地区的也很多,没有仔细地确定,看来夜里在较好的收听环境中波台依然不少。

网友A:
没听谁说多如晨星,只有寥若晨星。

楼主:
睡觉伴着中波那特有的背底噪声听广播感觉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呢

网友:
题目中的“晨”字改一下,改成“繁”字,这样就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发现了,中波晚上台多,由其是下午18点左右台最多,但是晚上的中波信号不好,比如抚顺地区信号最 ...

您说的晚上中波信号不好实际上是信号好了,邻频干扰多了导致的。
找选择性好的机子(如果是老收音机就要找两级双调谐的且调整好状态的),您会发现原来不稳的信号稳了,台又变多了。

网友C:
是啊,我也发现了,中波晚上台多,由其是下午18点左右台最多,但是晚上的中波信号不好,比如抚顺地区信号最好的沈阳882和792,白天信号最好,但是到了晚上声音就忽高忽地,中波晚上除本地台稳定,远地台就不稳了,短波白天晚上都一样,经过我试验晚上没有白天台多

网友:
楼上和楼下說的多对,只因各地环境不同,切不有偏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发现了,中波晚上台多,由其是下午18点左右台最多,但是晚上的中波信号不好,比如抚顺地区信号最 ...

晚上信号多,既有天波,也有地波;白天因为太阳的关系,只有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晚上中波信号不好实际上是信号好了,邻频干扰多了导致的。
找选择性好的机子(如果是老收音机就要 ...

您说得很对,赞同!

网友:
现在的收听环境不好,电磁干扰严重,主要是现代电气设备、节能灯,手机充电器的辐射。有天晚上我们这个地区大面积停电,我用电瓶给车机供电,中波确实是一个步进(9kHz)一个台,大部分台很清晰。

网友:
我也证实这个问题,中波还是以前的中波,音质比以前的更好,是环境的关系.

网友:
现代的长波、中波和短波因为接收距离比调频远得多,白天受太阳、路上汽车点火系统、工厂机器等等各种电磁干扰,导致收听环境不好,虽然有些接收到,但听感也不好。晚上相对白天少了很多干扰,所以收到的台更加多,听起来也清晰很多,我一般晚上才听,白天只听调频F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谁说多如晨星,只有寥若晨星。

前些日子做好的超级来复再生收音机,晚上可以说多如星晨。

网友:
中波电台我也是晚上听,白天没法听。晚上用干电池听更好。

网友:
夜深人静的时候收听效果肯定会好些。因为夜里人都在被窝里了,不干那些干扰波段的事儿了。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收音机?

网友D:
俺用红灯797晶体管收音机(用两节一号电池),在凉台收听,中波电台是密密麻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用红灯797晶体管收音机(用两节一号电池),在凉台收听,中波电台是密密麻麻的.....

我的一台红灯753,经过自己打理,灵敏度很不错,其貌不扬,晚上收听中波电台密密麻麻,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发现了,中波晚上台多,由其是下午18点左右台最多,但是晚上的中波信号不好,比如抚顺地区信号最 ...

收音机中波晚上电台收到多,原因是中波电波信号有一部分是靠天波电离层反射多次而传播的,而白天基本上是靠地波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