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VC JR-S50 AM收台正常FM收台非常小声?

楼主(2020-02-11):
这个机器去年人家送的 清洗后放置了一年 最近出不来就拿出来打理 网上查不到图纸 只能拼接一些零星资料
起初是左右声道没怎么输出 最后查到是输出的保险管和座氧化接触不良造成
现在AM能收到台 FM我接天线后,正常音量是没声音 ,信号表也没有摆动,我调整到本地FM的频道,声音开到最大,把喇叭放到耳朵边 能听到电台声音
接FM天线有火花,我用万用表测量FM天线对机壳的地,75欧和300欧用二极管档可以对地导通

这台机JR-S61 内部类似 收音板16脚的4个IC型号为,2个查不到资料
IC301 HA1452 立体声前置放大器
IC101 HA1137
IC102 HA1196 锁相环调频立体声解调器 [PLL FM Stereo Demodulator]
IC103 HA1151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4个IC资料已私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IC资料已私信你

好的 谢谢啦

网友A:
已私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私信你······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B:
朋友,我手头有个S61的功放和收音板,你这个要注意下信号切换在FM,单声道方式,而不是FM AUTO在调试FM部分电路,AUTO方式下如信号不好会静音而没输出的l,还有注意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AM波段供电影响不大,FM波段电压下来了会工作不正常的,我有台收扩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另就是我也在找这个机器的资料,能否将资料转发一下。我邮箱dymsj@sina.com,可加我微信聊。微信已发站内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私信你······

朋友,我也在找这机的资料参考,能否转发一份给我学习下,我有个S61机子没有完全修好。我的邮箱799691290@qq.com,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也在找这机的资料参考,能否转发一份给我学习下,我有个S61机子没有完全修好。我的邮箱,多谢了。

以前也给你找过s61没找到 s50已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给你找过s61没找到 s50已私信

资料收到,可以参考,只是扫描不够清晰。多谢了。

网友:
把转换开关用酒精洗下。。。。。。。。。。。。。。。。。。。。。。估计时间长啦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手头有个S61的功放和收音板,你这个要注意下信号切换在FM,单声道方式,而不是FM AUTO在调试FM部分 ...

我已经拆出来单独用+-12V电池供电找问题 不论是FM  FM mute档 声音都是小的可怜 能收到台就是非常小 昨天我把HA1137 + HA1196都拆下换了买回来的 结果还是一样声音很小 如果IC的问题 但是我IC测量引脚都是正常范围 但是你说静音是为啥除非的 我查了这几个IC都是没有静音功能是 AM是直接HA1151换到电位器输出的 所以正常
档位开关我测试都导通 如果真的是档位开关的问题,那我试试飞线导通方法去测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一样

楼主:
拆了中周里面看看电容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2020-05-06):
引用 楼主:
拆了中周里面看看电容是不是氧化了

可否把4只IC的资料发上来?

网友C:
有台夏普GF7600症状和您这个一样,查了半天找不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台夏普GF7600症状和您这个一样,查了半天找不到问题。

还在研究 准备换个中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研究 准备换个中周试试

从其他正常的机子取IF信号到本机试试,必须先确定是中放前还是后的电路问题,不要直接来就换中周,调电容什么的。调频高频头输出 中频信号小的话,后级输出 也会小的。我有台TEAC的收音头就是高频头输出信号小了,不能收信号差的台。

网友D(2020-06-06):
引用 网友A:
4个IC资料已私信你

JVC 收音机IC的资料,也请发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JVC 收音机IC的资料,也请发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以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私信~~~~~~~~

收到,十分感谢,我的是JVC JT-V11G收音头,希望也能帮助找到有关资料。

网友E(2020-08-06):
第一感觉就是鉴频中周电容老化,先换了再说,这种老机我感觉先别管别的,第一是补焊,第二是换中周里面的电容,如果还不行再搞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感觉就是鉴频中周电容老化,先换了再说,这种老机我感觉先别管别的,第一是补焊,第二是换中周里面的电 ...

这些办法我都想过了 可惜FM的声音就是小的可怜 又不是收不到台 本地强台声音就是那么小 AM反倒是正常得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办法我都想过了 可惜FM的声音就是小的可怜 又不是收不到台 本地强台声音就是那么小 AM反倒是正常得很

想过了,您做过了没有?am正常的话解码应该是好的,不是中放就是高频头,就俩地方,一个一个的排除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过了,您做过了没有?am正常的话解码应该是好的,不是中放就是高频头,就俩地方,一个一个的排除好了

那个中周是上下中周 我拆了里面的电容 外接2个100P上去 还是一样,难不成要放在里面
FM是HA1137+HA1196,引脚电压都正常 我也换过这2个IC 期间换上去的HA1196坏过一次 我再换一片上去也是如此
AM是HA1151 还有HA1452 立体声前置放大器这个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中周是上下中周 我拆了里面的电容 外接2个100P上去 还是一样,难不成要放在里面
FM是HA1137+HA1196 ...

请问您中放正常吗?中周电容换到外面没事,有漂移的话换好一点的电容就行,你调中周能调到10脚和7脚的电压相同吗?在有电台信号的情况下?
你在6脚用螺丝刀捅捅,后级出声吗?出声再捅捅1脚 ,后级出声吗?
没有信号发生器可以用另一台机输出中频信号到本机,看看信号正常与否,正常,故障在高频头部分,不正常,在中放部分,同理可以把高频头的输出信号接到另一台机子上试试,看是什么情况,这样很容易判断故障到底出现在哪里,才能有针对性的修理。
最后希望看到你修复的消息

网友F(2021-07-11):
引用 网友A:
4个IC资料已私信你

老师,我需要HA1137、HA1138和HA115656芯片的资料吗?有的话发我一下吧,有个先锋的收扩机无信号,谢啦

补充内容 (2021-7-12 10:24):
更正,上面写错了,三个芯片是HA1137、HA1138和HA1156

网友G:
用耳机在解码芯片输入听声音。可以判断大致问题。有解码芯片不良,音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师,我需要HA1137、HA1138和HA115656芯片的资料吗?有的话发我一下吧,有个先锋的收扩机无信号,谢啦

HA115656? 上传照片看看 还有是什么机型?sx45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A115656? 上传照片看看 还有是什么机型?sx450

收扩机型号是SX434,芯片型号写错了,是HA1156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收扩机型号是SX434,芯片型号写错了,是HA1156

已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耳机在解码芯片输入听声音。可以判断大致问题。有解码芯片不良,音轻。

声音小,为什么要修理解码块电路?直接飞线跳过,等声音正常了再去弄立体声解调电路就是了。

网友:
已收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