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绕变压器每层间需要垫多种纸?

楼主(2020-02-11):
一层只垫一种不行吗,不够就多垫几层。为什么绝缘纸,电榄纸、蜡黄纸,聚酯膜要垫两三种?

网友:
垫纸一个是可以很好排线,减少分布电容,提高耐压。绕组间垫纸是提高耐压。

网友:
你听谁说的要垫好几种?万一他说的是这几种里面随便一种?

网友A:
电源变压器按正規绕法,每一层垫一层薄薄的纸就可以了。因为层间的电压並不高。好的高强度㲺包线也有不垫纸的。不过层间要分清楚特别是两头,不能够过好几层再碰头。绕多了就有数了。要坚持自己做变压器。

网友:
无鸡纸谈---------无盐

网友:
谁告诉你的?

网友:
我层间垫0.05的 组间0.12的  木有绕过400V以上的  超高压的需要垫好点的 或是厚点的

网友B:
可能是各种纸气味不同,出来的音色也不同吧

网友C:
我绕过很多降压变压器,还自制过绕线机,“每层间需要垫多种纸”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各种纸气味不同,出来的音色也不同吧

这楼要歪 玄学预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按正規绕法,每一层垫一层薄薄的纸就可以了。因为层间的电压並不高。好的高强度包线也有 ...

层间分清楚两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用的漆包线都是高强线没问题的

我买的是qa的,不是qz的,要垫纸吗。另外,不是说垫纸能减少分部电容,对高频有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层间分清楚两头是什么意思?

线圈到两头容易产生空挡。有时候䣓层的线不小心掉进䣓层后会引起不同层次的线之间电位差过大引起击穿。所以两头一定要到头不要留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qa的,不是qz的,要垫纸吗。另外,不是说垫纸能减少分部电容,对高频有利吗?

绕电源变压器我不考虑有多少电容。小变压器用 现在的漆包线乱绕就行,0.3以上平绕,层间垫纸。

网友:
可能是你看见了复合绝缘纸,这种纸出厂就是几层粘压在一起的

网友:
        这几种纸的材质厚度不同,在绕变压器的时候,有不同的用途、有的垫在每层之间,有的垫在绕组之间,有的垫在初次级之间,有的垫在绕组的最外层,

网友:
垫多少层看你的电压有多高,也要看你用的什么材料而定。不要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楼要歪 玄学预警

这楼好像还挺坚挺,咋没歪呢?

网友F:
普通白报纸就可以0.035厚测试过耐压1000v以上

网友:
个人感觉,电容纸介电常数高,不易用在输出变压器上。坛友们有何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到两头容易产生空挡。有时候䣓层的线不小心掉进䣓层后会引起不同层次的线之间电位差过大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感觉主要是减少排线塌方问题,顺便解决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用的漆包线都是高强线没问题的

我买的是QA的不是QZ的线,不知算不算高强度漆包线。

楼主:
楼上的各位,我是看了胆艺轩陶然胆艺和网上其他介绍做牛的贴,发现他们都会在一层同时用不同纸来绝缘,所以才有此疑问的。一些做牛的贴还提到垫纸能减少分部电容,对高频有好处,但却没人说为什么要这样组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普通白报纸就可以0.035厚测试过耐压1000v以上

白报纸是啥?
我喜欢用A4打印纸,曾绕过输出牛板压250v不浸渍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白报纸是啥?
我喜欢用A4打印纸,曾绕过输出牛板压250v不浸渍能用。

未印字的报纸那种纸。

网友:
看功率的,工艺讲究的一般是大功率垫青壳纸,小功率垫黄腊绸,不讲究的不垫也可以。市场买的好多都不垫。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白报纸是啥?
我喜欢用A4打印纸,曾绕过输出牛板压250v不浸渍能用。

我说也是,输出牛250伏,分配下来层间电压也不高,现在的漆包线耐压高,只要避免首尾不接近,不垫纸应该行,还大大节省空间。不浸漆也行,当然不防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绕过很多降压变压器,还自制过绕线机,“每层间需要垫多种纸”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引领一波“玩胆机就是玩输出牛绝缘纸”的狂潮!在下静观其变

网友:
层间垫不垫纸都行,我绕的变压器仅仅是在线包的两头垫纸,目的是方便排线。绕组间一定要做好绝缘,我是垫一层聚酯薄膜青壳纸。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QA的不是QZ的线,不知算不算高强度漆包线。

高强度漆包线是过去的叫法,现在已经不用这个称呼了,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漆包线都是普通漆包线,但相当于过去的“高强度漆包线”

QZ是聚酯漆包线,QA是聚氨酯漆包线,一般认为后者优于前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未印字的报纸那种纸。

知道了,但感觉报纸吸水性良好,不利于绝缘。
小时候喜欢用报纸写毛笔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强度漆包线是过去的叫法,现在已经不用这个称呼了,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漆包线都是普通漆包线,但相当于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现代的漆包线层间没必要垫纸,主要是排线的需要才垫,初次级间还是垫两层

网友:
看过一个麦景图胆机的视频,绕制输出变压器都是初级、次级一起混绕的,直接机器上完成,就外面包了一层绝缘胶带。

网友:
以前绕电源牛层间垫一张描图用的硫酸纸,初次级间垫黄蜡稠或聚酯薄膜。。。。。。

网友:
白报纸75后都用过,小学自己抄卷子用的纸,4开的买回来自己裁着用。

网友J:
我的第一台胆机,2006年制作,变压器全部无垫纸!13过去年了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第一台胆机,2006年制作,变压器全部无垫纸!13过去年了都没坏

电压为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各种纸气味不同,出来的音色也不同吧

您这个看法还是非常的清奇!

网友K:
《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给出QZ(高强度聚酯漆包缘铜线线)资料,QZ-1为薄绝缘层,QZ-2为加厚型:
                                     击     穿     电      压(不小于V)
线径(mm) 0.06~0.09  0.10~0.14  0.16~0.23  0.25~0.31  0.33~0.50  0.53~0.71  0.75~0.95 1.00~1.56
QZ-1          500             600             900         1200          1200         1500           1800        2400
QZ-2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400            3000       3600
1.60~2.50  QZ-1  3000  QZ-2  4200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给出QZ(高强度聚酯漆包缘铜线线)资料,QZ-1为薄绝缘层,QZ-2为加厚型:
         ...

按这个数据根本没必要垫纸啊,匝间电压不可能有几百伏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数据根本没必要垫纸啊,匝间电压不可能有几百伏吧。

从工艺上看垫绝缘纸绕出来排线比较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工艺上看垫绝缘纸绕出来排线比较整齐。

那我就垫一层就好了,垫太多怕绕不下,还影响散热。另外,白版能请教下你,为什么线不绕满到骨架的两端吗,我在见网的图片都会留些距离。

网友L:
也说几句

1、电源变最好是要垫纸。除非是极小功率(1-3W)的层間可以不垫纸。但无论多大功率的,组間都是要垫纸的。

2、层間垫纸只用一层。针对不同直径的綫,采用不同厚度的纸。具体选择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662365&extra=

3、组間垫纸一般比较厚,小功率(几W的)的可以用0.24毫米厚,较大功率的(几十瓦到百瓦)一般要0.36毫米厚。更大功率的组間垫纸更厚。
     层間垫纸一般使用多层较薄的纸组合成。比如0.36厚是使用3层0.12的电缆纸(在说明文件的文字表述为3X0.12),这样做的理由是,几层较薄的纸的叠加组合比单层的同厚度纸的耐压要高,且绕制方便,还可以减少用纸规格。

6、当组間垫纸使用了聚酯薄膜或者黄蜡绸時,可以提高组間耐压且组間垫纸总厚度可以小一些。但聚酯薄膜太滑了,故而常见做法是聚酯薄膜的上下用一层电缆纸,组合起来作为组間绝缘;这样,耐压提高了,绕线也方便了。现在有覆膜电缆纸,就是将电缆纸和聚酯薄膜复合在一起了,使用更方便。

7、组間垫纸对于安全性能极为重要,切勿轻视,厚度要足够;有些业余爱好者仅仅用一层0.05薄纸,这是不行的。

科普:为什么用电容纸、电缆纸(或好的牛皮纸)、描图纸,而不用一般书写纸、新闻纸、复印纸呢?
          这是由于前几种是无填料纸,绝缘性能好、强度好、挺度大;后面几种纸是添加了填料的(常用纸张填料有石膏、石灰、石蜡、松香、滑石粉、白土、钛白粉等),影响绝缘性,也不够硬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说几句

1、电源变最好是要垫纸。除非是极小功率(1-3W)的层間可以不垫纸。但无论多大功率的,组間都 ...

谢谢。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可大胆地绕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