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使用库函数和直接操作寄存器速度对比

楼主(2020-0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差太多了,看来还是语言越低,效率越高

网友:
初始化,或者偶尔修改参数的,用库函数没问题

如果需要频繁改变的, 肯定寄存器更合适

我是两者混合使用, 用库函数前,我会看下函数原型,是不是臃肿,是的话我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
楼主淡定,树莓派更加

网友:
从来都是库函数最安全;当然,库函数效率也最低,“体积”大;
自己的算法效率高,但顾及左右就一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淡定,树莓派更加

linux从应用层到kernel再到驱动层基本上10ms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nux从应用层到kernel再到驱动层基本上10ms了.

大家都知道我只会 VB 的吧

网友:
lz试试位段操作,会比寄存器更快,输出频率更高

网友:
STM8你还要用库就是给自己找事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知道我只会 VB 的吧

不是实时控制慢有什么事,慢工出细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知道我只会 VB 的吧

6666666,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