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6N2十6P1终于制作完成

楼主(2020-02-11):
一块1mm厚的铝皮加一个忘了不知从哪拆的一个铝质底合经过一天多的加工变成了胆机底板加牛罩的机箱,宽度145mm,正好和光驱一样宽,电源牛从海燕电子管收音机上拆的,输出牛是以前做发电机并网控制器定做的450V比10V没用完的,只是把初级原来的3640匝减少到3000匝,次级重绕,初级电感量15H,所有元件都是拆机件。
       制作思路是两只6z4并联整流,滤波采用CRCRC,6N2推6P1单端。

网友A:
电参数上一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6N2+6P1和6N9+6V6没有区别,两个6Z4并联不如每个6Z4独立给每个声道供电效果好。

网友:
这手艺厉害,特别是金工

网友:
欣赏了,养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参数上一下 音质怎么样?

音质不会怎样好,我有一台成品机,没高没低

网友:
这种方式的DIY才是大家喜乐见闻的,可以说是物尽其用。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电牛的功率够用吗?

网友:
这个机壳整体布局协调,花了不少心思。赞!

网友:
我后里有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光缆终端盒,正好适合做胆机壳,现在正在犯愁是纵置摆放还是横置摆放零件好呢。

网友:
造型别致,音量旋钮霸气!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路另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