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关于TEF6686模块TDQ-230V-186(3)不能启动短波的问题

楼主(2020-02-11):
结合论坛里几位高手的经验,TEF6686可能是目前性能最好的车机模块了,我也按耐不住手痒搞一块来尝尝鲜。
几经摸索,成功的使用ARDUINO驱动,通过USB转I2C在PC端也顺利驱动了,很开心!
然鹅。。。。短波接收一直没能实现,一发短波接受命令就反馈错误,这个事情令我十分困扰,简直是折磨!反复调试,各种原因排查,一无所获。
终于。。。我使用了芯片ID读取命令(Get_Identification ),发现代码和TEF6686对应不上,于是把模块的盖子拆开,妈卖批!
主芯片根本就不是卖家标榜的TEF6686,而是TDA6851。。。这个芯片本来就不支持短波。。。
妈耶~~~~~~~~~~~
这个坑分享给各位,希望后来者不要再走我的弯路!

网友(2021-09-28):
你们憨憨啊, 我卖都是要老板先把铁壳打开 ,确认芯片的, 再买的,,,,

楼主(2020-02-14):
引用 网友A:
lz这款灵敏度怎样啊?那个店tef6686好像要30元,lz这款多少钱啊?

应为30块那个还没到货,还无法比较。这个模块12元,理论上TDA6851会比TEF6686差很多,TDA6851定位是低端应用,性能中庸;TEF6686是高端应用模块,低中频技术。

网友B:
6686正面是
TDQ-230V-186R
你买错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86正面是
TDQ-230V-186R

TDQ-230V-186R的淘宝上买不到。。。后来买的坛友梅干菜的同款。

网友C:
这款用的软件同TEF6686?就是没有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用的软件同TEF6686?就是没有短波?

对的,控制命令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在模块初始化阶段需要读入一段初始化数据,这个数据有差异。

网友:
多谢。手里也买错了,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A:
lz这款灵敏度怎样啊?那个店tef6686好像要30元,lz这款多少钱啊?

网友(2023-09-05):
大佬你们在那里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