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子管音调成品或元件

楼主(2020-02-11):
想在自制的机器上加个音调电路玩玩,无奈没有相关零件及电位器等,不知道哪位老师有时间给做个;要求如下:
1、手头有5670、6n3、6n2、6n1等电子管;
2、没有相关阻容元件及电位器,需要老师提供;
3、原机是6n2+6p14单端放大,高压250v,低压6.3v均可以接入;
4、需1个管座焊好阻容元件(提供元件及电路图也可以)最好是在管座上焊好零件后邮给我;
5、哪位老师手头有元件又有时间帮忙弄下,价格好商量,站内信或者我联系您均可。

网友:
这个某宝有成品音调板的 搜一搜就行了 找人做麻烦

网友:
楼主做机 备料都是正好的?怎么会一点阻容都没有

楼主:
成品音调板几乎都是5532之类的,打算用一个电子管做,简单又能和电子管机器匹配,至于阻容元件,没有合适的电位器和电容,电阻倒是有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音调板几乎都是5532之类的,打算用一个电子管做,简单又能和电子管机器匹配,至于阻容元件,没有合适的 ...

你搜6n3音调电路就行 我昨天搜了 一大把

网友:
淘宝有啊 电子管音调板

网友:
维诺亚适用于6n11/6DJ8/ECC88胆前级发烧hifi电子管前置放大成品音调板【图片 价格 品牌 报价】-京东 https://item.jd.com/36374345153.html

还是自己做吧,买一块这报价要做几块了.

楼主:
看这个好像简单些

网友:
红灯收音机的音调不错 小胆机的话如果是用CD机做音源我觉得音调可有可无 电子管收音机可以用

网友:
无源的简单,
你可以自己搞一个。

下边的就是我自己搞的:

楼主:
还是打算做红灯机的那种,毕竟功放前面是收音机。

楼主:
12#的朋友谢谢了,毕竟非常时期,封闭化管理。

网友:
某宝6n3音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