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些朋友制作电子管功放

楼主(2020-02-12):
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些朋友制作的电子管功放,也激起了我的制作欲望,但自己不是太懂,想照猫画虎组装一台807推挽,变压器是网购的卖家称初级阻抗5.5k. 不知哪位老师有成熟的电路推荐,在此深感谢意。

网友A:
拍张照片,看看您网购的输出牛是什么样的?电源牛买了吗?还是自己绕?

功放部分

功放部分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网友:
开始还是做比较简单的容易成功,变压器自己绕才有乐趣。

网友:
807电压高 不适合没有经验的初学者 一口吃不成胖子

网友:
先装一个单端807也不错嘛。

网友:
先做单端,小功率,便宜管子,取得经验后再做大功率,价格高的。大功率输出变压器可以用在小功率上,没有必要用小变压器。

网友B:
我买的普通价钱的各种马云牛,最后都吃灰了。要不你多花点钱,要不你自己绕。就是最普通的绕法,效果都比那些大路货好。
可能说话不中听,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看看您网购的输出牛是什么样的?电源牛买了吗?还是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看看您网购的输出牛是什么样的?电源牛买了吗?还是自己绕?

器件在筹备中

楼主:
顺便问下电源变压器用长征50-R上的行不行

楼主:
目前有两只推挽,4支807,6n8 6h3n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看看您网购的输出牛是什么样的?电源牛买了吗?还是自己绕?

自己绕条件不足,长征R50-1 不知能否

楼主:
输出变压器5.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看看您网购的输出牛是什么样的?电源牛买了吗?还是自己绕?

请问老师p-p5.5k的输出变压器,能适用您给的电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看看您网购的输出牛是什么样的?电源牛买了吗?还是自己绕?

电源牛没有买因为不知用什么电路

网友C:
马家的牛你只能碰运气,出好声的大概20%左右,最实惠的是自己动手,第二是让坛里大师订做,最后去马家找口碑好的买

网友D:
楼主既然对电子管不太了解,还是好好学习一下为好,不然的话,成功的几率太小了。形象比喻:不会走,就想跑了,很容易摔的。

网友:
“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些朋友制作的电子管功放”,  是啊,看得我都手痒痒了,可是拍拍兜又继续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对电子管不太了解,还是好好学习一下为好,不然的话,成功的几率太小了。形象比喻:不会走,就想跑 ...

正在学习,希望指点,先组装单声道推挽试一下,如果成功在进行下一步,慢慢的就会烧起来,一些阻容元件正在运输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家的牛你只能碰运气,出好声的大概20%左右,最实惠的是自己动手,第二是让坛里大师订做,最后去马家找口 ...

马家的牛?初烧不大清楚,方便的话介绍一下,现在网购两只5.5k的输出,目前想找一个比较成熟的适应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看看您网购的输出牛是什么样的?电源牛买了吗?还是自己绕?

查了一下才知大师是高手中的高手,看了你之前提供网友变压器数据,关于变压器制作技术要领我是一窍不通,所以网购5.5k输出,这方面的技术知识还希望您以后多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照片,看看您网购的输出牛是什么样的?电源牛买了吗?还是自己绕?

您QQ多少方便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p-p5.5k的输出变压器,能适用您给的电路吗?谢谢

可以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普通价钱的各种马云牛,最后都吃灰了。要不你多花点钱,要不你自己绕。就是最普通的绕法,效果都比那 ...

能悄悄告诉我一下,吃灰的都是哪些家的牛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能悄悄告诉我一下,吃灰的都是哪些家的牛么?

我是不是知道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知道得太多了?!!!

最近,众所周知的原因,时间多,只能宅在家里做贡献。为了不虚度时光,把不少动手计划拿来实施。

材料元器件选购,我认为贵贱好坏,咱干活其实耗费的功夫是一样的,干嘛不选好的呢,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少些短板,尽量完成度高些。

除非是为了学习电路。如果做东西希望保留下来,尽量选好材料,精心去做总没错。

不然,做出来的东西,用之无味,弃之可惜,白白浪费功夫。

网友C:
造机如做菜,声音和功底成正比,就是再小心,有时还是被电的一跳一跳的,没装过机就上807,小心高压,至于材料,在于合理搭配,纯西电堆出来的不一定好声,关键是你要有马良画龙点睛的功底,然后才是材料,第一次装机建议从6p1开始,再到300B洗手,路很长,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机如做菜,声音和功底成正比,就是再小心,有时还是被电的一跳一跳的,没装过机就上807,小心高压,至于 ...

想做pcb 电路板,还没卖到适应PCB板安装的807管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pcb 电路板,还没卖到适应PCB板安装的807管插座

胆机搭棚是正道 初学者玩玩pcb听个响没问题 搭棚的话从6p1搭起吧

网友:
正解,PCB受潮高压容易出问题,产生的故障很难维修,隔壁就有一个法国机重新换板的例子

楼主:
变压器有超线抽头可以不用接成标准接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有超线抽头可以不用接成标准接法吗

建议加转换开关 两种接法换着听 我就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有超线抽头可以不用接成标准接法吗

不过不能带电切换 只能关机后切换

楼主:
能提供一个成熟的电路吗,针对我的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一个成熟的电路吗,针对我的输出牛

没玩过FU系的大胆 在诸大师面前不敢班门弄斧

网友:
以前 有个成品机就是这个电路  变压器也是你这个样子的!9几年的时候,广东那面提供套件生产,我也有一台!。。这个电路。在速度和韵味都很好。有电子管的醇厚,有晶体管的速度。关键是动态大。听交响乐很好。是电子管过渡到晶体管的回流时期的产品,那是电子管特别便宜,舍得使用电子管,单也是针对300b单管的昂贵  而出的产品。(我记得这个套件是20多年前1800元买的!)我一直用到现在!这个机器的电源滤波电容不要太大了。。大了  就是晶体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