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又来问单端FU-7问题了

楼主(2020-02-12):
  安这个图装的,红色是实测数据,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在正常状态。 ,反正我不怕丢人,学到手就是自己的。

灯丝走错了,电容也装太大了,等可以放假休息再拆完重新布局。

昨晚拿出来做了些调整。

测了输出有3.8左右的噪音。

网友A:
示波表赞,我只有只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表赞,我只有只201

其实以前一直在用RS8示波器,就是太重了不方便,在床底吃灰10几年了都。

网友:
SR8很经典,很有感觉,当年我该直接上301,这个201高不成低不就,虽然当时考虑是以万用表为主,能看下低频波形,但想想不差这点钱,不过现在用一台20M绿杨的示波器。

网友:
我也计划用这个图纸做一台。

网友:
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

网友A:
个人观点,前级阳极电压没问题,第二栅极51V有点低,因为牵扯第二栅极工作电压,第二级阳极高压高点,但可以不用管它,倒是阳极电流肯定偏大了,需要增加阴极电阻阻值将阴极电流拉回来,以现在屏压和阴极电流计算屏极和第二栅极总功耗为27.78W,如果抛去第二栅极分掉的功耗,应该还没有超过FU7的最大屏耗值25W,但已经偏离了原电路设计的工作点,保守的建议是拉回来,但这样工作也不会有问题。如果要调整阴极电流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提高阴极电阻,原电路设计阴极电流为66MA,现在的阴极电流计算为86.3MA,可以将电阻增大到360或390欧,另一个办法就是降低阳极高压,阳极高压降下来后电流也就会降下来,可以在电感上串联电阻降压,阻值大概是220欧,功率最小5W,最好10W。综上,个人建议,最省事的方案是只提高6SJ7第二栅极电压到60V以满足原电路设计的工作点,后级屏耗应未超出,不管它。最稳妥的方案是除提高6SJ7第二栅极电压到60V外,降低第二级阳极电压到原设计的320V,阳极高压降下来后电流也会降低,这样与原电路工作点完全一致。

网友B:
FU7的极限参数中,帘栅极电压不能超过300V。图中略超,建议采取措施如串电阻,并退耦电容的办法降低一下,到对地电压320V左右即可。不可盲目地加大阴极电阻,那样工作点就跑远了。
第一级屏压略微偏差,原因还是帘栅极不太够,减小一点470K电阻即可,这个问题倒是不迫切,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前级阳极电压没问题,第二栅极51V有点低,因为牵扯第二栅极工作电压,第二级阳极高压高点,但可 ...

谢谢指点,空闲再调试一番,现在就一对12寸K歌音箱,听不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7的极限参数中,帘栅极电压不能超过300V。图中略超,建议采取措施如串电阻,并退耦电容的办法降低一下, ...

谢谢大师指点,过几天做下修改,顺道音箱也到货,听听如何。

网友:
传统的6L6和FU7(807)电路,无论是单端或推挽,都把准确运用帘压和稳定帘压做i为降低失真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其帘压供电电路多采用分压电路。其分压电流约为帘栅极电流的1/3。

网友:
  是正常状态。这有用就行。

网友C(2020-03-28):
看起来不错,五级管推动有点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五级管推动有点特色。

听起来挺耐听的,一个星期开机几个小时。感觉低音太重 ,估计是我的箱子前导向管管的原因。高音感觉差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起来挺耐听的,一个星期开机几个小时。感觉低音太重 ,估计是我的箱子前导向管管的原因。高音感觉差点 ...

我正在做这个图。
前段时间被SRPP电路搞受伤了,实在折腾不起,所以决定用五级管推动FU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做这个图。
前段时间被SRPP电路搞受伤了,实在折腾不起,所以决定用五级管推动FU7。

srpp石味浓。曾经做过srpp推阴出电路,没听过石机的我也领略了石机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