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踏板车,发动机有类似蹭链条的声音,哗啦哗啦响。

楼主(2020-02-12):
50踏板车,发动机有类似蹭链条的声音,哗啦哗啦响,是哪里的原因?曲轴?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A:
配汽机构正时齿轮链条松了,可能使用年久了键条型变拉长原因。但一般听不出来,骑行时会有随机轻微放炮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汽机构正时齿轮链条松了,可能使用年久了键条型变拉长原因。但一般听不出来,骑行时会有随机轻微放炮声

我这个一给油就跟自行车链条磨链盒的声音似的

网友B:
时规链倒八字压条磨损了,张紧镙丝顶着压条,往里旋,到底了就没办法了换压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规链倒八字压条磨损了,张紧镙丝顶着压条,往里旋,到底了就没办法了换压条。

换这个是不是必须得分解发动机

网友B:
是的拆顶盖,拆下面发电机磁钢,最方便的办法,加长张紧镙丝的长度,可以旋出镙丝,用比镙丝长的开刀顶压条,凭感觉,就知道磁规链条与压条的松紧了,(不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踏板车没有链条,哗啦啦响一般是无级变速的的离心柱磨损严重~

这个说法不够严谨。严格说来。踏板车是有链条的。发动机内的时规链条。楼主的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时规链条是不是拉长了。还有就是气门开度是不是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2冲程的50没有时规链条.你打开启动杆那边边盖.看一下是不是无极调速轮的异响

4冲程的踏板车

网友:
应该是变速轮坏了吧

楼主:
修车的说是曲轴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修车的说是曲轴坏了

正而八经地与你说:我从83年开始修摩托车.修了十五六年.至于你的50车记得上次给你你说过简单的确定故障的方法……

  楼上有𥐯友说是时规链润滑块磨损.也有可能.润滑块磨损的声音较尖锐.声音比较规则.而且是连续的,怠速时声音较小.曲轴连杆滚针损坏的声音不一样的.声音不规则.怠速时声音较刺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而八经地与你说:我从83年开始修摩托车.修了十五六年.至于你的50车记得上次给你你说过简单的确定故障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旧踏板车一身的毛病的,哗哗响很正常,就是告诉你,买新的吧

这个是个最直接的结局办法

网友G(2020-03-17):
引用 楼主:
修车的说是曲轴坏了

曲轴不是发动机里面的吗?单杠也有曲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曲轴不是发动机里面的吗?单杠也有曲轴?

是,单杠也是活塞曲轴传动

网友H:
正时齿链 长了 或者张紧器弹簧 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时齿链 长了 或者张紧器弹簧 疲劳

链条不拆壳体能换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链条不拆壳体能换吗

嗯~!很有想法。    可以!   但是要请神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很有想法。    可以!   但是要请神仙

网上还真有教程

网友:
是不是磕碰过,导致里面的轴变形了?换点好机油再开几天试试。

网友(2020-05-28):
引用 网友B:
是的拆顶盖,拆下面发电机磁钢,最方便的办法,加长张紧镙丝的长度,可以旋出镙丝,用比镙丝长的开刀顶压条 ...

这个办法好。能不拆就先不拆。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B:
是的拆顶盖,拆下面发电机磁钢,最方便的办法,加长张紧镙丝的长度,可以旋出镙丝,用比镙丝长的开刀顶压条 ...

学习了,楼主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踏板车没有链条,哗啦啦响一般是无级变速的的离心柱磨损严重~

那叫普利珠

网友:
4冲还是2冲的?

楼主:
四冲程的机器

网友:
我的也是,起步抖,估计是甩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