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廉价红外小遥控器

楼主(2020-02-12):
廉价的通用遥控器,价格超级便宜,一两块钱就能买到,质量都不怎么好。
用的时间长了,常用按键就不灵光了。
我这个是给一个电动窗帘用的,平时也只用两个键控制上下。
重新设置了几次按键码,可是总换键自己也记不住,索性拆修之。

首先用刀片翘开表面按键膜,拧下螺丝取出电路板。
图片没拍,放的是另一个遥控器的电路板图,不过结构差不多都一个样。按键膜上面涂了一层导电材料,板上是印刷的电路,不过这面的材料可不是铜,也就是个碳膜。按键侧也是碳膜。时间长了碳膜磨损,就经常没反应或者连发。
背面也就是几个原件,核心的牛屎芯片,一个红外LED,电池夹片,加几个电阻电容。为了焊接那些芯片,背面的电路是铜的。图后面放。

我是电动窗帘用,就两个键,决定换成超薄微动开关,耐用一些。

处理电路,首先覆盖一层透明胶带纸,起绝缘作用。
然后剪裁铜箔胶带纸,到合适的形状,起连接和固定作用。铜箔胶带纸在边缘部分适当留头,弯折到背面去连接电路。

焊接6件套,烙铁,焊锡,松香,焊油,架子,高温海绵。
焊接就很简单了,铜箔胶带纸很好焊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加热时间不要太久,因为底下还有胶,透明胶和铜箔胶带纸的导电胶都不怎么耐高温。

安装到盒子里的效果,接下来是制作封面。原来的封面肯定不能直接用了。
想弄好点可以电脑设计打印一个,我就弄个简陋的。
首先用白胶纸覆盖。按照原来的封面大小裁剪一块白胶纸,贴上,并在按键处挖出孔洞。
调整手感。这个微动开关的触点太小,所以前面要覆盖一个硬的按钮才有按下的感觉。为简单,直接从原来的封面上剪下两个按钮来就行了。
再次贴上一层透明胶带纸,固定两个按钮片,并防止底下的白胶纸变脏。注意按钮片的上方,胶带纸要松一点,否则微动开关就直接被按下了。
用刀片沿边缘切割,清除透明胶带纸的边缘,完工。

完成的效果。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好威武,建议楼主直接线控算了,还可节省遥控器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好威武,建议楼主直接线控算了,还可节省遥控器的电池

被控设备是电动窗帘,这个遥控器其实跟线控差不多,是用双面胶固定在门口墙上的,不会取下来。用它就图个位置方便。

电视遥控器上的多余按键也被我配进窗帘控制器去了,在床上用。

手机通过网络也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