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根德 SV 40 功放 线路图

楼主(2020-02-12):
我有根德 SV 40 功放和 RT 40收音头一套。
最近发现一个声道声音小了点。
求根德 SV 40 功放、 RT 40收音 线路图
电子邮箱:gys33@aliyun.com.  谢谢!

网友:
是这个电路吗?

网友:
SV40

RT40

已寄

网友A:
这功放长的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功放长的什么样子

GRUNDIG RT40 M

网友:
Yahoo 回电:

<gys33@ailiyun.com>:
Unable to deliver message after multiple retries, giving up.
多次重试后放弃,无法传递消息。

网友: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

楼主:
万分感谢ywmxyz ,这样可以解决大问题啦,ywmxyz 有你真好 感谢!

楼主:
YRADIO 先生您好,你发给我的邮件,我看见的只是文字,雅虎的电子邮件是收不到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YRADIO 先生您好,你发给我的邮件,我看见的只是文字,雅虎的电子邮件是收不到的,谢谢你!

SV 40

网友:
grundig sv40  功放高清电路图

grundig sv40高清电路图.part1.rar

grundig sv40高清电路图.part2.rar

grundig sv40高清电路图.part3.rar

网友:
grundig rt40  收音机 高清电路图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16.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1.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2.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3.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4.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5.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6.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7.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8.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09.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10.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11.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12.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13.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14.rar

grundig rt40高清电路图.part15.rar

楼主:
哈哈,打开电脑在矿石收音机栏目有这样好的老师,再一次谢谢!

网友(2020-05-08):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收音头 现在fm正常两个短波也能收台 lw能弱弱收到一个台,就是mw什么台也没有,只有嘟嘟声,当调往低频段声音会慢慢变大,请问该如何判断故障点呢

网友B:
还有一个现象 短路天线联就没有声音,短路振荡联声音没有变化,是否说明是没有起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现象 短路天线联就没有声音,短路振荡联声音没有变化,是否说明是没有起振呢

基本可以这么说,标准一些应用示波器看本振有否波型或测着发射极对地电压时才短路振荡联时,电压突然的颤

动否?来决定有否振荡是正规些的做法

网友:
谢谢 楼上的解答 问题已经解决,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造成停振了。清洗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