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个音频输出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0-02-12):
按虚线计算。

网友:
能否把软件共享一下,估计好多人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发过压缩软件,试着发一下看。

十分感谢,下载了,好用。

网友:
以前看到一个经验公式:EI铁芯磁路长=I片长*2         例:96片的磁路=9.6*2=19.2CM
不知这个公式靠谱不?

网友:
磁路长度按铁芯的中心线计算。

网友:
按经验系数=铁芯长度x1.857。因为磁力线拐角处不能按直角计算。
例:96x1.857=178.27mm
      76x1.857=141.13 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下载。解压。是微软XLS文件

网友:
磁路长度可以按经验公式:舌宽X5.6计算,如66的片子舌宽2.2厘米,计算结果为12.32厘米,查表为12.25厘米误差不大。

网友:
电源变压器.rar (13.83 KB, 下载次数: 90) 再上个电源变压器。

网友:
谢谢楼主,简单挺好用。

网友:
          电源变压器自己绕制过,音频输出变压器没有弄过,有了这个软件就方便多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在下也在学习养牛,请教一下,这个计算出只有一个输出阻抗,比如8Ω,如何再确定4Ω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