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屏蔽罩用塑料盒改造

楼主(2020-02-12):
   没合适的铁的盒子,有几个塑料盒,里面用铜箔铺满做屏蔽罩感觉也挺好的

网友:
我的这个变压器罩是从文具店买的不锈钢笔筒,经济、美观:

网友A:
这样做仅仅是“感觉好”,变压器屏蔽主要屏蔽它的漏磁场,要用软铁等顺磁材料才有效果,铜箔屏蔽磁场无甚效果。

网友:
也可以说--------自己安慰自己。如果是用与电牛----可能事的其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一步讲,就是用马口铁皮锡焊一个屏蔽罩也比这个效果好。

铁皮焊的不好看,塑料的表面是喷油的

楼主:
有这种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仅仅是“感觉好”,变压器屏蔽主要屏蔽它的漏磁场,要用软铁等顺磁材料才有效果,铜箔屏蔽磁场无甚 ...

对 这个 是正确的

网友:
牛罩的廉价代用品,可以在某宝买不锈钢调料缸或者不锈钢份数盘充当。
买那种比较便宜的。因为比较贵的是304不锈钢,屏蔽效果比较差。便宜的可以用磁铁吸住,一般是410不锈钢,屏蔽效果比较好。

网友:
找2个合适的方形茶叶盒也是不错的!

网友C:
有的不锈钢没磁性能起到屏蔽作用吗,是不是和楼主塑料盒子贴铝箔一样的呢?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其实在比较美观的塑料盒里面套一层茶叶罐不就”两全其美”了吗。楼主的提议很好。

网友:
版主这个有创意,漂亮还散热,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不锈钢没磁性能起到屏蔽作用吗,是不是和楼主塑料盒子贴铝箔一样的呢?

这个是304的,微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