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做一个电子管功放使用的 稳压电源

楼主(2020-02-12):
  要求:第一个   交流66V       稳压至      75-85范围可调          设备电流  250ma
             第二个    交流330v     稳压至350V  带40ma过流保护       电流50mA

价格回复,或加QQ   68330835

网友:
是交流稳压到直流么?

网友A:
以前做过两款胆机用晶体管稳压电源,看您提供的参数,都能适用。

1、串联稳压型,可输出较大电流(几百毫安级,取决于所用的调整管参数和散热条件),可供胆机整机使用。
     按图中参数,输入在450V以内,输出100-420V可调,输出电流=100/ΔV
     具备过流保护功能,具备电子管整流的缓启动特性。

2、并联稳压型,输出电流较小(几十毫安级)、稳压性能更好,适合于电压放大、倒相及推动等前级使用。
    并联稳压输出的320V、200V(可定义),电流50mA以下,无需过流保护。

并联稳压的性能很好,图为调试时380V、360V、340V稳压至320V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两款胆机用晶体管稳压电源,看您提供的参数,都能适用。

1、串联稳压型,可输出较大电流(几百 ...

谢谢 朋友 昨天还看你弄得  电源呢  不过有一个管子没有  等找到了 仿制一个

楼主:
不在乎 形式

网友B:
你好,现成的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现成的要吗。

怎么联系你         QQ6833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