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下一台胆机大家请帮拿个意见。

楼主(2020-02-12):
正在做着一台6P1,考虑这台6P1功率还是略小,长期插在电脑上用可以,专门听就差点了,希望再造一台稍大点的。要求,输出6W以上,单端(偏执性的喜欢单端),价格低廉,胆味浓,用不着太高大上,我音源只是MP3播放板,电脑声卡,太好了没必要,另外我喜欢比较偏门的管子也喜欢比较偏门的电路,大家出个方案即可就是前级用什么管后级用什么管,具体电路我可以自己搞,谢谢大家。

上个图,我正听的6P9P,长期插电脑上用的。

网友:
最好不要并管,除非你有仪器精密配对,参考了很多的制作并管的文章,大部分只能出声,效果好的真不多,用2个管的话就做推挽,比你并管功率大,效果要好,个人提议,仅供参考

网友:
我记得有人做过6p1牛出前级 你没看错 6p1前级

网友:
胆味浓的前级用五极管 我第一台机用6j8p 还不错的

网友A:
我这次耳放用纯三极管 胆味完全没有 音染为零 耳机就像什么都没接一样

网友B:
fu7单端,音质很不错!

网友C:
偏门的? 那您用FU19吧。 一个管就能两声道,有个4~5W。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门的? 那您用FU19吧。 一个管就能两声道,有个4~5W。也足够了。

FU19我去查查,查到了,可以出7-9W呢,从屏耗20W看是有可能的,至少6-7W没问题,查了下淘宝,管子不贵,有成品机,前级用双三极管12AX7之类的,就俩管,乍一看,都感觉是单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次耳放用纯三极管 胆味完全没有 音染为零 耳机就像什么都没接一样

要的是功放,不是前级,不过6P1当前级推动到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7单端,音质很不错!

FU7猛,可以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FU19我去查查,查到了,可以出7-9W呢,从屏耗20W看是有可能的,至少6-7W没问题,查了下淘宝,管子不贵 ...

那就FU50接三极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FU50接三极管用吧。

这个也可以

网友C:
其实FU19也可以弄四个管。 放大用单三极管或者五极管,输出 内部并联上,降低点电压,功率也不会很大。 单管输出到不了7~8W的,不要听忽悠,我实际做过,3.5W多,当然了,我用的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FU19也可以弄四个管。 放大用单三极管或者五极管,输出 内部并联上,降低点电压,功率也不会很大。  ...

我估计电压必须的上去,输出牛匹配好,从20W的屏耗看,能力是不小的,不行就和你说的并管,这样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