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20-0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电路如何保证可以使用在线编程器对芯片编程

现在的cpu基本支持在线编程,把那几个特殊管脚引出来,不作其它使用,

也有利用USB口刷固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cpu基本支持在线编程,把那几个特殊管脚引出来,不作其它使用,

也有利用USB口刷固件的

那几个特殊管脚即使做其他使用(只要不被拉死)也可以在线编程,因为上电时是先检查是否有编程连接请求,要是有请求就进入编程模式。

网友:
主要还是在线编程用的那几个脚最好专用,实在不行用跳线方式处理一下,避免在编程时有别的信号去干扰。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遇到的问题或困难很多;
单片机可以理解为一片定制的芯片;想要任何信号都能被单片机感觉到,需要各种传感器!然后是程序员的智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明白了各位的意思了,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假如芯片支持编程,那么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个电路有接口连接编 ...

淘宝有现成的编程器, 买一个就是,一般针对特定厂家或者某些系列的cpu,  高档的支持多厂家,看你需求, 比如支持stm8/stm32的编程器10来块1个,除了可以烧写程序,也可以用来调试,单步执行,断点,查看寄存器/变量等等

网友:
设计cpu?  那你走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自己设计电脑和cpu, 而不是用现成的编程器

最早的编程器是开关和按键

网友:
应该是指XXX开发板的意思吧?一块主板,上面一块单片机,板上搭载的各种各样的电路,通过对单片机编程完成各种各样的功能。

网友:
FPGA也可以的,特别适合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