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二中八管机開工在即

楼主(2020-02-13):
只是還未弄到底盤、有沒有好友割愛。

网友A:
我有美多66A的底台(六灯),输出牛是原铁心重绕的,试听效果不错,电源牛原装的,其他元件都拆干净了。

网友:
如何避免电源(220)干扰。
现在交流电源由于由大量的开关电源的使用,造成严重干扰,尤其是中波。
除非使用独立电源,而非公共电源。

如果不在大城市使用,请说明使用环境(包括电磁环境)。

网友:
建议楼主仿做春雷101的玩玩。

网友:
粮草已备,只欠东风!这样的底盘还真不好找!

网友:
难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美多66A的底台(六灯),输出牛是原铁心重绕的,试听效果不错,电源牛原装的,其他元件都拆干净了。

可否轉讓,多少錢請私信、謝謝。

网友:
开篇的,“效果很好”,不知是哪里好,怎么个好法。

网友:
        带高放两级中放大八脚8管收音机,非常期待,也许会有人建议你做电子管调频机。

网友:
建议楼主自己找人用镀锌钢板做一个底盘吧,画好管座孔位,折弯钻孔搞定

网友:
一高二中电路,极易自激,所以各级之间屏蔽很重要,普通底板不适合,自己设计加屏蔽板、罩的比较合适。

网友:
现在有充足的时间大干一场吧!

网友B:
增益高,易自激。能否成功,工艺是关键。
使用镀锌板或铝板自己设计级间严格隔离屏蔽的地盘,才有可能成功。
不要希冀一帆风顺,也不要遇阻就轻言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高,易自激。能否成功,工艺是关键。
使用镀锌板或铝板自己设计级间严格隔离屏蔽的地盘,才有可能成功 ...

這个我早知道、這也是底盘難弄的原因、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网友:
先找块1.2mm镀锌铁板,或者3mm铝板,用铜支柱撑高,干起来。以后再考虑四边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