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整流滤波铆钉板

楼主(2020-02-13):
闲了也没事  ,朋友家的功放坏了 ,就把我的滤波板借走了  ,我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  ,只能做一个  ,
过程很坎坷   ,再弄4个10000UF的电解 , 不可能    ,仓库没有了 , 只能趴以前买的库存 , 也没那么大的  ,于是想到了以前买的牛角63V2200UF电容   ,5个并联就足够用  ,双路的,10个就够了 ,桌子很乱   ,好在找到了 ,有的用了 ,有的没有 , 都是一个盒子出来的   ,
之后就是电路板  ,我大致比画了一下   ,估算好宽度  ,长度    ,于是 ,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电路板   ,开始裁   ,比较成功 , 出来了一个比较正规的矩形   ,
接下来就是画图了  ,用99se,因为太简单  ,就没原理图  ,直接PCB文件 , 放置元件就可以了  ,
画好后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问题  ,板子的长度不够   ,于是 ,调整元件   ,还是不怎么够  , 于是把指示灯部分给省了  ,
勉强够  , 只能挑战比较精密的设计了 ,
以往是板子充足   ,定坐标的时候就以5为单位  ,这样方便  ,现在是空间紧张   ,只能以1为单位了  ,比较容易出错  ,尽量好了  ,

很简单 ,先确定原点  ,就是X   0    Y   0   ,之后传统办法   ,用尺子 , 铅笔
然后用冲子砸  ,
不是太好看  ,可以凑合
之后钻孔   ,我用手钻

因为手的问题 , 偏了几个  ,但有补救的办法  ,先钻个小点的孔 , 发现偏了 , 没事   ,有牙医钻头给磨正  ,就成了 , 之后换大钻头 , 就可以了
接下来 , 铆钉  ,
工具很简陋  ,凑合看 ,
接下来就是背面连线  , 因为太简单 , 忽略了   ,
元件要说明下    ,接线端子的间距  ,间距5是不行的 ,因为铆钉的原因   ,所以 ,距离7.5合适  ,保险管带座的最好  ,这样方便更换  ,距离也够大      ,接下来是桥   ,因为空间紧张   ,二极管  , 半桥都不合适 ,只能全桥  ,散热片是ATX电源上的 ,    宽 , 就K下来了一点  ,照理说  ,正反一个样子  ,但是有一个方向不合适 , 因为散热片的引脚和桥的引脚在几乎在一条直线的时候  ,会有结构强度的问题,
电容简单了   , 装上  ,还好纠正过孔   的问题  ,因为比较正   ,指示灯说到低还是要装的  ,于是占用了104电容的位置  ,那个电容很明显  ,拆自于2个不同的电路板   ,但没差的, 耐压相当够  ,
之后通电了 , 没什么问题   ,很顺利  ,双40V 输出    ,在计算范围内  , 算是完美的应急了

网友:
做的很好!看到那个钻头牙就疼开了哈哈

网友A:
闲了也没事,也想做一个,正好参考一下,保险管用的几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了也没事,也想做一个,正好参考一下,保险管用的几A的

我用3.15A的 ,手头彩电电路板多 , 正好保险座也不用买了 ,捎带也拆掉   ,

网友B:
在哪,买的铆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买的铆钉,谢谢

以前我们本地商场有卖的   ,商家关门的时候  ,处理了很多东西  ,我给全包了  ,后来才发现有包铆钉  ,现在如果买 , 建议走淘宝  ,比较快  ,

网友:
楼主的工具很全,那个榔头很有喜感,锤样冲时力大了点。铆钉板可以不用焊片的,直接用单股硬线焊接。

楼主:
用焊片有个好处 , 就是维修的时候容易  ,牵连不到别的地方  ,直接连线速度会快点    ,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楼主:
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

网友:
感觉铆钉版更坚固一些。

楼主:
铆钉的如果种类多了 ,做个电路还是很有意思的 ,适合退休的时候玩儿

网友C:
请教下,发光二极管用了多大功率和阻值的电阻?

网友:
电容可以了。整流桥小了才6A。保险丝小 座也不行

网友:
厉害,,,,,看到要压那么多铆钉就觉得手痛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铆钉的如果种类多了 ,做个电路还是很有意思的 ,适合退休的时候玩儿

这个很简单   ,假设发光管的电流是1毫安  ,就可以了  ,这样好计算  ,之后总电压减去二极管的电压  ,按1.5V 计算,  ,最后, 除     ,就出结果了  ,单不管怎么说 , 发光管的种类相当多     ,如果觉得1毫安的结局不怎么亮   ,按2毫安算也是可以的   ,比如你电压40V  ,,减去就说2V的压降好了  ,就是38  ,除1毫安 , 就是0.001     ,结果是38K   ,这个电阻不好买   ,但无所谓 , 小一点  ,33K  也是很完美的 ,不亮就再小一点  ,22K   ,电阻用0.125W的就可以  ,发光管电压比较宽  ,1.5-    5V 都是有的,电流需求也不一样  , 所以 ,按1毫安算就足够了 , 不亮再减  ,亮了增加  ,

有说6A桥小的  ,我这个用的是单声道的 ,  极限电流大约有3A   ,   保险是在整流前的 , 因此 ,没任何问题  ,
  铆钉是用锤子砸的 , 有冲头, 也不累  ,锤子大一点  ,第一锤  ,翻边   ,第二锤基本就搞定了  ,已经压好了 ,但下面有个焊片   ,因此要调整方向  , 调整好后 ,第 三锤就压紧了 ,

网友:
什么上用呀

楼主:
功放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发光二极管用了多大功率和阻值的电阻?

一般的发光二极管,阻值应该是3K左右

网友:
板子做的好,就是眼子打的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