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7900R 无线电台手咪检修

楼主(2020-02-13):
FT7900R无线电台最近因HAM们反映,我在CQ时背噪大、有断续,但在接收状态下,中级上的友台信号抄收信号强度基本上都是57 58 59甚至59+,因此怀疑手咪存在问题,在求助矿坛获取该型号图纸,但实际拆解和网上的图纸有一定的区别,手咪的驻极体麦克风并联 1nF【0.001uF】电容,而图纸上并没标注,另外一套图纸上则标注手咪的驻极体麦克风并联 1nF【0.001uF】电容,
驻极体麦克风,焊下SMT的1nF电容,通过指针表欧姆档X100档测量,吹气,指针摆动明显,数字电桥检测该SMT电容,容值正常,现在请教各位,这个SM电容并联在驻极体两端是什么作用?

驻极体两端并联电容

驻极体两端并联电容

驻极体两端无并联电容

驻极体两端无并联电容

网友A:
如果有断续的话多半是话筒的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断续的话多半是话筒的线问题

好的,我做过测试,6根缆芯对应的接头电阻仅2点几个Ω,5根缆芯对黑线【地线】绝缘 万用表测量 无穷大,难道真的是这跟线不行了?实在不行,网购一个几十块该型号手咪,先更换6芯接线,看看效果,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7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做过测试,6根缆芯对应的接头电阻仅2点几个Ω,5根缆芯对黑线【地线】绝缘 万用表测量 无穷大, ...

以前维修过很多的手咪,有杂音多半是线的问题,一般采取方法是插头处先剪断一节,重新焊接,或者压头,测量阻值不是蛮准确的,看你舍不舍得剪断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维修过很多的手咪,有杂音多半是线的问题,一般采取方法是插头处先剪断一节,重新焊接,或者压头,测 ...

自然是先买个替换的,确认问题所在,然后在做带有破坏性质的修复啦

网友B(2020-03-25):
会不会是水晶头氧化接触不好,拿起来的时候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水晶头氧化接触不好,拿起来的时候晃动

现在确认了,是手咪的驻极体并联电容失容、驻极体故障、声波信号耦合电容失容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