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UX-V30 主机是否可以更换显示框背光颜色

楼主(2020-02-13):
小弟入手了一台JVC UX-V30 音响,想请教前辈,这个机子是否可以更换显示框背光颜色?看电路图,背光板有两个灯,不知是否可以切换,如何切换,多谢!

网友A:
从电路图上看:背光板的两个灯是并联的,不能切换。除非改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上看:背光板的两个灯是并联的,不能切换。除非改动电路

多谢前辈指点,我看说明书说是可以改变背光亮度,是什么原理改变的?

网友A:
改变背光亮度,是改变加在 背光灯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背光亮度,是改变加在 背光灯上的电压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2020-08-12):
从原理图看,两个灯是并联的,不能切换颜色的,要自己换不同颜色的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