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E431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0-02-13):
请教一下懂电脑的师傅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能开机了,按电源键屏幕不亮,电源指示灯和硬盘的灯一闪一闪的,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故障,主要是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A:
有闪灯,电源和主板的供电部分大概没问题。重新插拔下内存试试。
主板坏的概率比较大。
硬盘和风扇坏的话,一般不影响亮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闪灯,电源和主板的供电部分大概没问题。重新插拔下内存试试。
主板坏的概率比较大。
硬盘和风扇坏的话 ...

内存重新插了下也是一样的,之前用着好的临时有事就合页离开了没关机,回来准备继续使用就变成描述的故障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烧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坏,有可能是电池!按f2能进?

网友:
可能显卡坏了,我遇到两台了,都是正常关机再开就不行了,都是显卡问题